郎宇动力测试引发的探讨

楼主(2013-10-05):
据厂家提供2216,2814,2820等电机在KV相同,输出动力相同的情况下,电机型号越大的电流越小,效率越高。由此结果是不是可以导出电机的高效率点在小油门范围内,实际搭配飞机的使用中,尽可能的搭配大一个型号的电机会达到更高的效率。而不要像现在的汽车工业,都在挖空心思挖掘同排量最大功率。
大一个级别的电机最大的问题是重量的大幅度增加,厂家是不是能够在不影响电机使用情况下更好的给电机减重,增加大一级电机对飞机的搭配范围下移以取得更高效率。

2216KV1250
螺旋桨规格 电压 负载电流 拉力  力效(G/W)
9050            10      16.4        940   5.73
                    11      19.5       1050  4.89
                    12      21.5       1250  4.84
1047           10      23.5       1200  5.10
                    11      26.5       1350  4.63
                    12      30.2       1520  4.19

2814KV1250
螺旋桨规格 电压 负载电流 拉力 功率(W) 力效(G/W)
EMP11X5.5 7.4V  26.3A     1.45kg 194.62       7.45
         8.5V   31.2A     1.62kg 265.2         6.1
         10V    38.8A     1.86kg 388            4.79
         10.5V 41.2A     1.98kg 432.6         4.57
         11V    43.2A     2.1kg   475.2         4.41
2820KV1100
螺旋桨规格 电压 负载电流 拉力 功率(W) 力效(G/W)
EMP12x6 7.4V     31.2A       1.5kg   230.88      6.49
        8.5V     35.7A       1.74kg 303.45      5.73
        9.5V     42A          2.1kg   399           5.26
        10V      46.5A       2.32kg 465           4.98
        10.5V   48.9A       2.52kg 513.45      4.9
        11V      52.1A       2.65kg 573.1        4.62

另外还有一个疑问,为什么电机搭配高电压高s版本电池情况下为什么力效会变差,高S电池应该是将来的一个趋势,同样出力或功率情况下(电机功率=电压乘以电流),电压越高电流越小。对于电路来说,高电压是减小电流的有效手段,但是为什么桨的拉力效率却降低了 ?
我考虑的一个情况是高电压电机转速变高,桨的效率是根据空气速度和螺距搭配来得到高效率的(真飞机都是变螺距的),所以实际使用中高电压下的电机的效率并不低,但是需要搭配相对应螺距速度的桨而已。建议金总对于高电压测试状态进行调整,模拟风洞,购置风速计,风筒风扇(成本不高),在测试高压高转状态时考虑上空速、螺距问题,这样的结果会更准确也更好看。
由此 对于电机高压的搭配是个很好的趋势,特别是30级别以上的飞机,皆是以搭配高电压电池,低KV电机为主导以取得大拉力的同时得到高效率并降低动力系统电流。
大功率电机确实是国内电机的短板,效率和进口电机差的还不是一点点,希望郎宇能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凭此让郎宇电机占领高端市场。
我的分析有不正确或遗漏的地方还请金老板和各位魔友指教。
另外补充一个观点-电动与油动对比 效率上讲 电机可以完全根据飞机的需要去搭配电机已取得最高效率  而发动机只不过区区的几种型号,只能以一个范围去搭配 而且是用飞机来搭配动力。无刷电机无疑对这种搭配模式是一个颠覆,去挑选合适的动力 而不是挑选合适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