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参数,桨参数,电池参数,机型的相互关系

楼主(2013-10-05):
经常有初入魔道的桐子,弄不清这些参数含义,我在网上查到这样一些数据,奉献给大家,愿大家早日成为大师....+l3q;q;p;D&D"L)Z

电机KV值:电机的转速(空载)=KV值X电压;例如KV1000的电机在10V电压下它的转速(空载)就是10000转/分钟。
/i5C)` I6u,H!o

电机的KV值越高,提供出来的扭力就越小。所以,KV值的大小就与浆有着密切的关系,以下就这点提供一下配浆经验:

1060浆,10代表长的直径是10寸,60表示浆角(螺距).           前两位数表示直径,后两位表示螺距。/@1?5~)x7X2o
电池的放电能力,最大持续电流是:容量X放电C数
例如:1500MA,10C,    则最大的持续电流就是=1.5X10=15安
-B6`;I*z8o9P/X
如果该电池长时间超过15安或以上电流工作,那么电池的寿命会变短、还有电池的充满电压单片4.15-4.20合适,用后的最低电压为单片3.7以上(切记不要过放),长期不用的保存电压最好为3.9。
bbs.5imx.com9X8D.m)X$o.C5C4}
一般电机与浆是这样配的: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t,W$K*o
3S电池下;KV900-1000的电机配1060或1047浆,9寸浆也可
               KV1200-1400配9050(9寸浆)至8*6浆5G;?,E5\4]
               KV1600-1800左右的7寸至6寸浆/K9j$['M"e9s-D
               KV2200-2800左右的5寸浆 R$E#h6E%c
               KV3000-3500左右的4530浆:h!g"u$^0h-[

2S电池下;KV1300-1500左右用9050浆
               KV1800左右用7060浆
              KV2500-3000左右用5X3浆
              KV3200-4000左右用4530浆

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因为浆相对越大在产生推力的效率就越高bbs.5imx.com/h$f$A.O"S#D8f6V J
      例如:同用3S电池,电流同样是10安(假设)
    用KV1000配1060浆 与  KV3000配4530浆它们分别产生的推力前者是后者的两倍。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4t0|5k:E9e'x q([

:J5?
机型与电机、浆的关系:
j*I$~,U z$A5w3q
一般来说:浆越大对飞机所产生的反扭力越大,所以浆的大小与机的翼展大小有着一定关系,但浆与电机也有着上面所讲的关系。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e5U&f7C0E#T.R&a(D3_

      例如用1060浆,机的翼展就得要在80CM以上为合适,不然的话机就容易造成反扭;又如用8*6的浆翼展就得在60以上。

      再比如:用4530浆做翼展1米以上机行否?  是可以, 但飞机飞起来会很耗电,因为翼展大飞行的阻力大,而4530浆产生的推力相对情况下小(上面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有讲到)。$I(C#X2W1{%y7U!t'e/h:K

   所以模友在选择玩什么机型的时候就要注意这4者的关系,尤其是新手选择机型,一定要看这机型翼展大小选择配电机、浆、电池,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能用大浆配高KV的电机,否则烧电机还影响了电池,有可能连电调也烧掉。2j&m(z8d"`:G(Q
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7X!i+L6n-?4e6d6R3d9M

另外,有些模友误认为,电机的推力越大,飞机就能更加克服阻力飞得更快,这个问题就留给有兴趣的模友去讨论一下了。
F(小贴士、汽车挂1档不管走平路还徒坡同样自如,挂4档在平路起步都很辛苦,你们说1档好力还是4档好力,1档跑得快还是4档跑得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