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讲讲什么是FPV

楼主(2013-10-05):
FPV是英文First Person View的缩写,即“第一人称主视角”,它是一种基于遥控航空模型或者车辆模型上加装无线摄像头回传设备,在地面看屏幕操控模型的新玩法。
FPV和航拍是有区别的
我的理解航拍就是航空摄影,需要由多人协作完成的一项工作,载机可以是
无人的也可以是有人的,技术含量很高。
FPV并不是没什么技术含量,也是需要技术的,但我们玩的是找那种身临其
境的感觉
较为简单的Fpv由以下几样电子设备组成。
1:图传(图为柏通1.2G 800MW 图传)图像经过图传传输到地面接收机上,接收机再将图像信号输出给显示器。
(图为5.8G 500MW 图传)5.8图传传输回来的图像最为清晰,但是该图传信号的绕射性能不是较好,所以多用于四轴。固定翼大多用1.2G或者2.4G,不过要提的是,1.2G信号在某些频道上会干扰GPS,但是1。2G信号的绕射性能是比较好的。2.4G图传暂时没用过,不做详细介绍。
2:摄像头(图为540线摄像头,线,其实我也不大明白,只知道线越多越清楚。不过经过图传的传输以后,显示到监视器上,700线,540线的图像效果都是一样的)
3:监视器(图为佳的美8寸显示器,显示器背面有3根AV接口,和大家家里的电视机一样,一根是左声道,一根右声道,还有一根是视频线,FPV只需用到2根,一根是图像,一根是声音。不过如果你使用了AAT跟踪云台的话,将无法听到飞机上的声音,因为飞机的GPS坐标是通过图传音频线进行发射,地面再将收到的音频信号进行解码,得到GPS坐标,并通过高度,距离,计算出飞机角度,然后跟踪云台便会对准飞机,以得到最佳的图像信号。
4.飞控 较为简单的Fpv飞行可以过把瘾,但是不适合飞远航,因为万一丢失了遥控信号,飞机将成为一架无人操控的定时炸弹。也就是丢机了。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飞控。(图为Arkbird飞控,飞控会显示你当前飞行的高度,速度,坐标,以及一切你想得到的数据,还带有平衡仪,他不等同与普通的M6,A3飞控,M6,A3只是具有增稳作用,如果你要炸鸡了,M6,A3飞控只具有陀螺仪,并不具备平衡仪,但是,如果你使用平衡仪,当你即将炸鸡的时候,松掉摇杆,他会自动纠正并保持水平状态,当你的飞机飞出你的遥控距离,失控时,飞控将自动进入失控返航状态,这样就不怕丢机了)
二:遥控。
飞FPV可以用2.4G的控,也可以用72M的控,不过如果你用2.4G的控,就应该加装定向天线,因为2.4G有指向性,飞远了就要对准飞机,不然就要失控,还有,2.4G信号会和个别1.2G图传发生干扰,因为1.2G和2.4G是倍频关系,所以,也可以采用5.8G图传。)
不过近年出现了一种新的制式,433。优点是相同功率下,距离更远,车载电台用的同样是433的频率,所以容易受到同频干扰,不过目前部分433遥控具有跳频功能,所以抗干扰的能力更加强大。
目前比较好的搭配是:2.4G图传+433遥控。是比较稳定的一套设备,也不会干扰GPS

楼主:
三:载机。
Fpv的载机也非常的多。

山寨翼龙 :(指市面上95元的山寨翼龙,艾特翼龙及翼火龙尺寸要小) 毫无疑问,FPV的神机,地位不可动摇。 低廉的价格,有较好的稳定性和较高的载重, 新老手都适合。 适合爬升高度,慢速飞行。

一般的配置为:2212 KV1400电机 + 30A电调 + 舵机x2 + 7060 APC桨(飞速达的话则是2830 KV1290), 两块3S 2200mah电池并联, 视频稳压共用电。

最大爬升高度 2500米以上, 最大飞行时间40分钟以上。 航程15KM左右 ,巡航速度35km/h左右

一般安装方式: 舵机移动到尾巴舵面上去安装,用热熔胶固定, 可以减小拉杆,增大机内空间, 保证可靠性。 机头前面并排安放两块3S 2200电池 , 内部放 接收机,OSD,升压等。
摄像头一般 安装在机翼前缘下方,使用高的双轴云台,也可放到机翼上, 使用矮云台。

注意接收机天线要从尾管外面走线。 机翼用4条以上粗皮筋扣住, 电机则安装在十字架,然后机身里面用矿泉水盖子反扣住,螺丝从十字架锁住盖子。
缺点,空间太小。平衡仪不好安装

AX EPO电滑 : 易飞早期出的一款运动型滑翔机, 虽然在现在看来,载重,操控性,机内空间等各方面都有欠缺,但在当时寥寥无几载机时候,很多朋友都是用他来FPV, 也是我的第一款飞机。
飞机自带电机和5x5桨,转起来声音吓死人,但是比较省电。 一般为3S 2200~2600mah电池,稳压模块共用电。 全套FPV设备推力稍显不够。
后期有出款改进型叫SKY , 翼展稍大

新飞龙2米EPO电滑: 以前很多朋友都是用他来FPV, 1980mm翼展飞行的确很稳定,操控性好,不会螺旋。 不过纯粹的滑翔机用来FPV, 前拉的螺旋桨会遮挡视线。
机内空间太小,爬升力不好, 但是也有朋友也飞上1300多米高度穿云。

风神 : FPV老大FOX以前的专用飞机,是他最早发现并开始用此飞机FPV的, 网上最早1000米的那个经典视频就是他飞的, 这个视频也是我入模FPV的“罪魁祸首”。
FOX把风神改装发挥得淋漓尽致, 下挂双轴云台,双CCD切换,OSD等等。 在当时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惊喜。 不过此飞机很早就停产了,也没多少朋友拥有。 可以说是昙花一现吧。
风神翼展1.6米,但是弦展小,滑翔及载重性能一般。 V尾的结构可以减小螺旋桨的乱流对飞机造成的影响。 不过飞机重心很难调整,调不好就不能飞了。

动力配置和乌鸦,BD5,老鹰翼一样

火焰 : 总体性能和翼龙差不多, 翼展比翼龙稍大,不过感觉翼面弧度不如翼龙,因此升力小点,速度更快点,载重稍小,机身塑料强度不如翼龙结实。 操控性更灵活。 爬升力稍逊色翼龙。
配置和安装方式基本和翼龙一样。

翼火龙 : 小号的翼龙,4通的特技飞机,速度较快, 单块2200电池共用电, 适合作为像真机,特技FPV, 机动性高,灵活。 玩空战FPV,座舱视角不错。

乌鸦 :如果说翼龙适合爬升高度的话,那乌鸦就适合远距离飞行。 任何其它常见的FPV飞机像要和乌鸦来比航程的话,那就是小巫见大巫。 而且拆装方便,体积小巧,布局合理, 可靠性强。 是小型无人侦察机首选。 高机动性,高灵活性。 较小的推力就能使较重的飞机保持巡航。 速度很快。 乌鸦有两种。EPO和复合材料,复合材料自重大,阻力更小, 因此载重大,速度比EPO更快, 更灵活。航程更远。 不过关掉油门的话,滑翔能力稍差,建议配合平衡仪用 安装方式没什么好说的, 尾巴有开好的两舵机孔, 平尾 ,主翼都是快装式, 斜向下45度的摄像头孔,可以装变焦镜头。配置一般为 2216 KV1250电机 + 30A电调 + 8060 APC桨, 电池 3S 4400~5000mah 视频稳压共用电要注意,乌鸦需要重心低好飞,不要两块2200mah并联,这样会太高重心导致飞行左右晃动,就一块3s 4400或者5000mah电池放在底部最好,复合乌鸦巡航速度平均40-60km/h,可以飞40分钟以上,
总航程25KM以上。 缺点机内空间稍小,OSD ,接收机 ,平衡仪都要装进去的话要动点脑筋。 且风大容易左右晃动,舵面感度一般70%足够

天行者EPO : 新版EPO天行者厂家去掉了机翼的一根碳杆,因此自己需要加固机翼,用透明胶覆盖一层即可非常火爆的大型FPV飞机, 1680mm的巨大上单翼使飞机具有很好的稳定性和载重型, 机内空间也非常大,随便装什么设备都没问题。 一般配置: X2814 KV1100 电机 , 40A电调 , 金属模拟或者金属数码舵机x3(无副翼的话x2),电池使用 3S 4400-6000mah 或者 4S 4400~5000mah电池 + 稳压模块共用电较为合适。 一般不是太重的话 40分钟巡航没问题,滑翔时间多得话1小时也可以。 FPV设备安装多种多样,根据自己喜好。可以搭载摄像头和Gopro或卡片机或小型DV飞行最大起飞重量2500克, 如果在2000克重量左右,最大爬升高度预计在2000米以上,巡航速度50左右

老鹰翼EPO : 目前已停产在修改模具。 老鹰翼可以看作放大版本的AX, 1500mm的翼展和较大的机内空间可以很好的稳定飞行和装设备,实际试飞建议4通道都开或者不开方向舵飞行,电机 2216 KV1250, 30A电调,8060 APC桨, 舵机x4 3S 3000~5000mah 电池,视频稳压供用电,摄像头可以安装在 机头罩那里,减掉一圈,图传也和天行者 一样,在螺旋桨后面的专用位置上,
此飞机不适 合安装起落架,因此自己做好机肚子的加固工作,防止降落摩擦刮坏。迷你天行者 : 为了纪念天行者而出的迷你公园休闲机,迷你FPV机, 使用 2208 kv1800~2400 电机, 18A电调 , 5~6寸 APC桨, 3s 800~1500mah电池, 飞机自带舵机了。 使用微型
的摄像头和图传,可以很好在公园里飞。

X5 飞翼 : 为FPV专门打造的飞翼,翼展1米,弦展明显大于普通市面飞翼,因此载重大,而且机内空间也大,可以装不少东西 飞翼在国外FPV玩家中很流行,它具有阻力小,航程远,飞行灵活,操控准确等优 点,并广泛运用于军用无人机领域, 大弦展的飞翼不合适关油门滑翔飞行,一般配置 2212~2216 KV1250~KV1400电机 , 30A电调, 7x6 APC浆 3s 4400~5000mah 电池, 金属模拟或者数码舵机x2,
只加摄像头 图传 OSD 平衡仪的话, 3s 5000电池, 巡航速度大概60km/h 航程20KM以上
要加gopro后卡片机的话,那电池就只能3s 2200~2600mah

BD5 像真机 : 007的座驾,外形漂亮,1.5米翼展下单翼, 载重和机动性两不误, 可以座舱视角FPV空战, 稳定好飞,带前后起落架 一般配置 2216 KV1250 电机 30A电调 舵机x4 , 3s 4400~5000mah电池 轻松巡航30分钟以上 (该机型也是我目前现役的机型,总体来说不错,也比较抗风。)

蓝宇757 : 做工不错的机机,特有的塑料机底,价格也便宜,但是机型纯粹就是滑翔机。虽然翼展有1.6米和2米之大,但弦展过小,翼型升力也小,且原装位置桨最多6寸,所以爬升力欠缺
有能力的自己加大电机座高度换成8寸以上的桨才较为合适
一般配置: 2216 KV1250 电机 30A电调 ,8x6 APC浆, 舵机x3 , 3s 4400左右电池
凤凰1370 : 性价比不错的飞机,比AX大比老鹰翼小,入门不错,空间较小,原配动力过小,爬升力欠缺,载重稍差,

楼主:
接下来,当大家渐渐入门后,就可以开始升级设备,如下:
1:72M增程,有效增加72M遥控器的距离。

2:2.4G功放,有效增加2.4G遥控器的距离

3:三叶草天线:发射使用3三叶草天线,接收使用四叶草天线。有效增加图传的稳定性,再也不怕头顶上收不到信号了, 不过缺点是接收距离不够远。

4:平板天线,有效增加图传接收的距离,让你飞的更高,看的更远。优点是距离较远。缺点是需要让平板天线对准飞机,不然无法得到最佳的图像。

5:AAT 跟踪云台。跟踪天线上文也已经介绍过了。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

6: 433遥控增程:
433的优缺点上文也已经讲过了。该款433高频头本人也正在使用,飞机上也要使用433专用接收机,该款433没有任何延迟。遥控距离比较远,目前还没有飞过极限。

楼主:
关于设备之间的连接:
1:
这是没有飞控时的设备之间的连接、                                              2:
这是与飞控之间的连线。(用Arkbird飞控做示范

楼主:
某些 图片没有贴上详细的就看原帖地址http://tieba.baidu.com/p/2467339 ... 0220942#36070220942和http://tieba.baidu.com/p/1775658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