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解析 转载! [

楼主(2013-10-05):
感谢诸位模友的支持,也谢谢小布丁的指点。不过上节说的是电池,文中提到的电流是整个电路中的电流,而不是对电动机而言的电流。 既然说到电动机,我们就来探讨一下电动机。 航模中用的电动机可以分为两类:有刷电动机和无刷电动机。电动机主要是由转子和定子组成的,一般一个是用漆包线绕在硅钢片上的线圈,另一个是磁铁。 有刷电动机的定子是两块磁铁,一端是北极(S)、另一端是南极(N)。转子则有两极和三极之分,小电机是两极的,其它则是三极的。转子的一端装有跟极对应的铜片——换向器,电机的后盖上装有两个碳刷,小电机用的是合金片,意思是一样的。电源通过碳刷接到线圈上并不断地改变接触的极,因此吸引和推动转子旋转。有刷电机用的是直流电,所以用普通电池就能使它转动。 无刷电机比较复杂,它用的是交流电,所以在使用电池的情况下必须用电子调速器来把直流电变成交流电。它的转动部分是多极的磁铁,在外边的就是外转子,在里边的就是内转子。常用的外转子无刷电机的转子是12极(P),定子是9极(N)的。 电动机的型号主要是以尺寸为依据的,比如有刷370电机,是指它的不包括轴的长度是37毫米,无刷2208电机是指它的直径是22毫米、不包括轴的长度是8毫米。当然有一些型号是说它相当于某级别的,还有一些是厂家自己命名的。 电动机的技术指标很多,我们业余爱好者只关心其中的两个——转速和功率。 航模电动机的转速一般用KV来表示,所谓KV是指每伏特(V)能达到的每分钟转速。比如你用1000KV的电机,11.1V电池,电机转速应该是1000×11.1=11100,每分钟一万一千一百转。 知道我为什么用汉字来写这个数吗?如果你是在家里做试验,达到这个转速时声音恐怖的吓人,要知道工厂推动大型机器的电动机才每分钟1350转。 实际上电动机的转速也是和负载相关的。如果用小电机带大桨,或者是用高速电机带低速桨,当然达不到标定的转速。如果带的桨过小,因为缺乏足够的惯性,同样也达不到标定的转速。不过厂家说的转速只是空载时的转速,带上桨后也许因为惯性作用超过它,也许根本就达不到,除非厂家是实际测量出来的。 电动机的功率是用瓦特(W)来表示的。实际上它也是动态的,也就是说是和负载息息相关的。如果带的桨重,当然电机就要出大力,如果大马拉小车,当然出的力要轻一些。所以工业上标的电机功率是它的最大功率,而航模商店中卖的电机则说的是它的实际功率。 电动机在实际使用中的损坏原因主要是退磁和烧毁。烧电机的原因很多,关键是不要长时间超负荷运转和防潮,如果你的电机掉到了水里,那一定要把它弄干再启动。退磁是因为电机过热造成的,我看到厂家的说明都说钕铁硼能抗300度高温,实际上经常处于100度以上它的磁性就减弱,所以保持电机在60度以下工作是明智的选择。顺便说说,60度就是摸着烫手但能忍受的温度。 当然航模电动机是在极其恶劣的状况下使用的,机械磨损也是它损坏的原因,但注意经常检查各部位的螺丝并把它上紧,就能延长它的寿命。譬如桨保护器的螺丝、转子固定螺丝和支架固定螺丝等等。 还有一个无刷电机的问题是缺相问题。无刷电机一般都用三相电,所以它有三根引出线。如果有一根线断了,或者是和电机外壳短路(俗称“搭铁”),那么就会造成缺相,这时电机一边哆嗦一边吱吱叫,那就要用万用表检查一下了。如果仅仅是某根引出线的根部或漆包线与电线的连接部断了,那你就念阿弥陀佛把它重新焊好就是了,如果是搭铁那多半是要重绕线圈了。顺便说说,无刷电调的设计者很有幽默感,他们用电机来做蜂鸣器,所以电调一接上电池电机就会嘀嘀叫,有意思。 最后说一说大家关注的问题,究竟是有刷电机好呢还是无刷电机好?从电机的效率来说,无刷电机的效率能达到60%(有人说80%你们千万不要信,世界上除了磁悬浮还没有那么高效率的发动机),有刷电机的效率只有可怜的30%。从飞机十分看紧的重量上来说,无刷电机单位重量出的力要比有刷电机大的多。不过无刷电机用的电子调速器要比有刷电机的重的多,也贵的多,所以米少的哥们选择有刷电机也不错。从我的观点来看,无刷电机代表了高科技和新潮流,所以新入魔界的朋友最好是选择无刷系统

网友(2014-03-16):
回个帖子,下班咯~

网友:
好帖必须得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