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t数问题

楼主(2013-10-05):
电机Turns(T)数:顾名思义,就是指转子磁臂上所缠绕的线圈匝数!
   然而影响电机扭力与转速的主要因素有两方面:
一、我们拿两个除T数外,其他参数均为一致的马达作对比:
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电机T数越大,扭力越大,速度越慢。电机T数越小,扭力越小,速度越快!
    原因:是因为高T数马达,转子磁臂上所缠线圈数量必定也多,从而产生的感应电磁场强度越强,所以使得转子可以获取更高的扭力!但是由于线圈匝数比较多,所以整体电阻就会越大,通过线圈的电流也就会较小,使得马达整体的功率就较低,从而不会拥有太高的转速!
    小T数电机则与高T数电机相反!
    补充一下:即便是除T数不同,其他方面参数一致的马达,所使用的漆包线的线径也是不同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转子的大小是固定的,所以用原本缠40匝,就缠满的线,去缠100匝,那肯定是不可能的!所以,T数越高,用的线就越细,T数越小用的线就越粗!
二、我们拿两个T数,以及其他参数都一样的马达作对比:
    尽管T数也一样,但是线径的粗细可以决定马达的性能。同样T数的情况下,线径细,所以线圈的电阻就大,通过线圈的电流就会变小,导致功率降低,性能就肯定不如线径粗的马达。

    大家可能还会有个疑问,就是为什么,某个30T的马达扭力会比某个50T马达扭力大。还有某个55T马达转速比某个40T马达转速高,这就是因为制作工艺的不同,导致性能上的差异,品质的差异!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大家都明白的!

以上理论,仅限在相同环境、相同物理条件下、相同电压情况下适用

网友:
虽然不是很明白,还是顶一把

网友(2014-03-17):
锄禾日当午,发帖真辛苦。谁知坛中餐,帖帖皆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