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术语扫盲

楼主(2013-10-06):
第二章模型飞行原理与计算
第一节基础知识 1、预备知识: (1)速度、加速度          速度:即物体移动的快慢及方向         加速度:即速度的改变率 (2 2 2 2)牛顿三大运动定律
• 2 2 2 2、认识飞机:普通的上单翼入门机各部分名称
• 2 2 2 2、认识飞机:高级竞技飞机各部分名称
3 3 3 3、常用术语:
(1)、翼展——机翼(尾翼)左右翼尖间的直 线  距离,(穿过机身部分也计算在内)。
(2)、机身全长——模型飞机最前端到最末端 的直线距离。
(3)、重心——模型飞机各部分重力的合力作 用点称为重心。
(4)、尾力臂——由重心到水平尾翼前缘四分 之一弦长处的距离(如果水平尾翼是平板翼型到 平尾的前缘)。
(5)、翼型——机翼或尾翼的横剖面形状。
(6)、前缘——翼型的最前端。
(7)、后缘——翼型的最后端。
(8)、翼弦——前后缘之间连线的距离。
(9)、安装角——翼弦与机身基准线的夹角。
(10)、迎角——翼弦与相对气流的夹角。
(11)、上反角——机翼与模型横轴的夹角。
• 12、总升力面积——是模型飞机处于水平飞行 状态时,机翼在水平面上的正投影面积之和。 (备注:如果采用的是鸭式布局则要加上鸭翼的面积)
• 13、削尖比——指梯形机翼翼尖翼弦长与翼根 弦长的比值。
14、压力中心——迎力和机翼翼弦的交点即作为 迎力的作用点 “压力中心”。  迎力分为两个分力:和气流方向垂直的分力,叫“升力”;和气流  方向相同的分力,叫“阻力”。升力和阻力的作用点在“压力中心” 上。
(15)、展弦比 ——展弦比A就是翼展L与平 均翼弦长b之比                                                                                        A  =   L  /  b A  =   L  /  b A  =   L  /  b A  =   L  /  b
     L与b单位都是厘米,如果不是矩形翼的话                                                                                A  =  L A  =  L A  =  L A  =  L平方        /   S /   S /   S /   S
    S是主翼面积,单位是平方厘米
  备注:一般适合的展弦比在5~7左右,超过8以上要特别注意机翼的结  构,滑翔机实机的展弦比有些高达30以上。
• 展弦比对飞机的影响——大展弦比
U2为高空侦察机,为长时间翱翔展弦比为10.5
• 展弦比对飞机的影响——小展弦比
•F104高速拦截机 ,为求高速、灵活,所以展弦比低。
(16 16 16 16)、平均力矩弦 • 用几何作图法求梯形机翼平均力矩弦的方法如下:如图所 示, AB 和 CD 是翼根弦和翼尖弦,在 AB 延长线上截取 BE=CD ,在 CD 延长线上截取 DF = AB 。 G 、 H 分别是 AB 和 CD 的中 点,连接 EF 和 GH 交于 P ,过 P 作 A ’ B ’ 平行于 AB ,则 A ’ B ’ 就是平均力矩弦。
(17)、翼面载荷: • 就是主翼每单位面积所分担的重量。翼面负载越大 意思就是相同翼面积要负担更大的重量 。
翼载荷 = 飞机重量  /   升力面积
• 模型翼载荷的范围:练习机一般在50~70左右,特技机约在60~90, 热气流滑翔机30~50,像真机110以内还可忍受,牵引滑详机约12~15左 右
(18)、边界层与雷诺数:                                                                                                    Re= Re= Re= Re=ρ      V V V V  b /  b /  b /  b / μ  ρ是空气密度、V是气流速度、b是翼弦长、μ黏性系数。
对模型飞机而言----------空气密度与黏性系数可以认为是定值                             Re=68500 Re=68500 Re=68500 Re=68500 V V V V b b b b
V单位是米/秒 , b是公分。
一架练习机譬如说时速90公里﹝每秒25米﹞,翼弦24公分, 雷诺数=68500 25 0.24 = 411000

网友A:
我书里面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书里面有

额。。。

网友(2014-1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