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KV与浆的关系

楼主(2013-10-06):
KV就是电机的转速(空载)=KV值*电压,一般而言KV值越大扭力就越小,KV值低扭力大。所以KV值决定你配什么样的桨,因为大桨需要的扭力大,小桨需要的扭力小。比如AX 1806N,KV 2100。那么它在11.1伏电压下,转速(不带桨)就是2100*11.1=23310转每分钟。KV2100在11.1伏下适合用5030桨。可能你要问,那么我带8060桨可不可以?转不转得动?回答是不可以,转得动。但你的电机和电调可能马上就要OVER!为什么?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带动8060桨,需要更大的扭力,而转速越快,提供的扭力就小。不要问为什么,可以用能量守恒定律来解决,具体可以看下关于此方面的帖子。(这个问题有异议,请参考22楼回贴)那么是不是KV2100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适合带5030桨呢?不是!如果电压高了,比如16.4伏情况下,转速就更高了,扭力会减小,桨需要更小的。反之,电压低,7.4V,就可以用大点的桨。
有没有KV也高,扭力也高的电机,对于模型电机而言,没有!道理很简单,KV也高扭力也高需要更大直径和更长的铜线和更强的磁铁,转动需要更大的电流和电压,功率随之也就越大,电机将会更重,对于飞在天上的东西,重量是很重要的因素。是不是相同的KV,不同的电机,配同样的桨拉(推)力是一样,理论是一样。但由于做工和技术的原因,很可能不一样。可能某厂商KV2100的电机比别一厂商KV2100的电机轻,扭力也稍大点。但必不可能KV2100的电机比KV1000的电机扭力大!所以,选电机就是选KV。因为电机的KV决定你配什么样的飞机,选择什么型号的桨。

网友:
楼主牛人呀,学习了,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