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的具体讲解

楼主(2013-10-06):
电池是电动飞机的能量来源,目前模型飞机主要用锂电和镍氢两种类型。锂电又分锂离子和锂聚合,模型飞机大部分使用是的是锂聚合电池。同等容量和放电的情况下,镍氢电池要比锂电重,所以建议选择锂电。说到电池,就常常听别人说到2S,3S,这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说,2S指两块电池串联电池组,3S指三块电池串联的电池组,串联有什么好处?就是提高电压,前面讲到电机KV时说过,电压与电机的转速是相关的。对于锂电,2S有7.4V的电压,3S有11.1伏的电压。因为锂电一块的电压是3.7V,你看看你的手机电池,上而标的是不是这样?而镍氢电池一节只有1.2伏,所以2S是2.4伏,10S才12伏。请注意,不管是锂电3.7V还是镍氢的1.2V,并不是指电池充满电的时的电压。对于锂电来说,充满以后电压一般达到4.2V,相信大多数人手里都有手机电池万能充,你可以看看,一般上面标示输出电压都是4.2V。而镍氢充满电可以达到1.5V左右。除了电压,然后就是容量和放电率。电池的容量以mah(毫安时)为单位,放电率以C为单位。于C数,简单的说。1C针对不同容量电池是不一样的。1C是指电池用1C放电可以持续工作1小时。例:1500mah容量的电池持续工作1小时,那么平均电流是1500ma,即1.5A,1.5A即是这个电池的1C.如果上面标称10C.么这个电池最大的放电流是1.5A*10=15A。即是说这个电池在15A使用下就是安全的。再如1000mah容里的1C就是1000ma,即1A.。如果上面标称15C.那么最大放电流是1A*15=15A,这个电池最大放电流也是15A.但是,上面那个电池以15A工作,是10C放电,理论上最大电流工作使用60/10=6分钟。而1000mah以15A工作,是15C放电,理论以这个电流工作可以使用60/15=4分钟。所以相对而言,1500mah,10C的电池要使用久点。所以买电池光看C数是不行的。C数小的放电电池有可能比C数大的放电还要大。这个跟容量相关。

网友(2014-03-16):
手机客户单可以只回复一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