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电机拉力线

楼主(2013-10-06):
对于右拉角、下拉角、上拉角,是指发动机、电机(也就是螺旋桨)的轴线与飞机的机身轴线之间的夹角,相对与机身轴线来说,电机轴线飞机前进方向的右前方延伸角度是右拉角,向前下方延伸的角度是下拉角,向前上方延伸的角度是上拉角
发动机右拉,原因是因为螺旋桨是顺时针(后向前看))旋转,则反作用于飞机上形成飞机机身结构的左旋,当浆的转速发生变化的时候,这个反力矩是变化的,如果浆的转速产生的反力矩,相当于飞机平面投影于空气中产生的阻力的时候(也就是说飞机横滚所受到的空气阻力,主要是机翼产生的阻力,所以翼展越大,这个横滚阻力越大),这个力矩可以得到抵消,则发动机可以直装,当浆的转速提高到与空气产生的反力矩大于飞机平面投影于空气中产生的阻力的时候,则飞机发生于前后轴向的左旋,则此时需要利用发动机右装产生的右拉产生的向右的分量力矩进行抵消,那么这个角度是比较考究的,以在浆产生的最高反力矩与最低反力矩的中间值为考量最佳。翼展越大,需要的右拉角越小
看看几个因素:翼型、拉力线与机身重心的关系、以及飞机的速度。根据努伯利原理,气体流速越快,压力越小,那么流经能产生压力差的机翼的气流速度越快时,则产生的正负力矩差力就越大。那么,针对翼型来说,平板翼型以及完全对称翼型,上下气流流速一样,则在单一向量任何速度下,都没有产生上下的力矩差,意思就是没有产生升力,那么你会问,为什么我的对称翼或者平板翼飞机会飞呢?答案很简单,那是利用了飞机结构的尾力矩以及机翼迎角形成的扰流。如果你采用了不对称翼型,并且此翼型在常规状态下上下翼面在气流作用下产生的力矩差是一个向上的分量,则高兴的告诉你,那是产生了正向的升力,而飞机的速度或者说机翼在空气中运动的速度,决定了这个升力的大小,所以,速度越快的这样的机翼,产生的升力就越大,那如果你发动机是平拉的,那么推油门飞机就死往上串了,这个时候就要对发动机的拉力线做下拉的调整,下拉的角度取决于你是否能在拉力发生变化的时候,向下的分量能否克服由于该死的努伯利原理产生的升力变化,这就是下拉的基本原因。

网友(2015-10-22):
技术原理哈

网友:
俺做的小飞机就使劲向左,看来得好好学习才成。

网友(2019-08-15):
请问飞机机身的轴线是怎么定出来的???

网友:
汽车底盘检查遥控小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