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电机不停震动

楼主(2013-10-06):
在电调第一声滴的时候,立即把油门杆往上推,再推下来。然后你就会再听到滴的一声表示确认。然后就可以正常用了。这是油门量程校正。2.4g的遥控,自然跟wifi冲突干扰,都是2。4g频段。千万不要在有wifi路由器附近玩航模,容易干扰失控。

楼主:
电机的叫声是受电调控制的,判断你的声音,应该是需要一次电调油门校准……大致方法是:1、电机断电,电机去桨(防受伤);2、控推满油门,电机接上电;3、听到滴一声或者是其他声音,将油门降到最低处,然后应该会滴滴两声;4、油门校准完毕后就能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