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追尾?为什么会追尾?如何把尾巴锁的更好?

楼主(2013-10-06):
追尾的表象是机尾快速的向左右来回摇摆!关于追尾的问题,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感度过高造成的。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感度不仅仅指陀螺仪本体感度。以下的因素在不调整陀螺仪本体感度时,同样影响着最终的感度。一、感度与尾舵机摇臂的长短有关,摇臂越长相当于提高了感度,反之则降低了感度,同时摇臂越长要求尾舵机的速度越快,要最好的效果就需要速度与长度相匹配;二、尾桨的转速,尾桨的转速越高相当于提高了感度,反之则降低了感度!所以一般3D模式的陀螺仪本体感度设定比普通模式要低5%-10%,以防止追尾!三、尾舵机的反映速度(不是指转速),反映速度越快则可将陀螺仪本体感度相应提高,反之降低。四、不顺畅的联动机构也会造成追尾!
要尾巴锁的好避免各种各样的问题必须密切关注以下几点: 1.陀螺仪的安装是否稳妥,有无松动?安装是否
垂直?

2.陀螺仪是否被安装在电动机或者调速器周边很接近的地方?

3.陀螺仪是否被安装在震动非常大的飞机部位?

排除任何不正常的震动,尽可能的把陀螺仪安装在靠近主轴的位置,这样才可能将陀螺仪本体的感度调到最高!这是相当重要的!

4.调速器输出的接收电源中是否存在杂波?
直接使用电池试一下!这类的问题一般出现在电动直升机或者使用某些独立BEC供电的情况下!

5.尾部的机械部位运动是否顺畅?

从尾舵机的连杆开始逐步检查每一个和尾桨变距有关的连接与滑动件,必须保证尾舵机的连杆推拉完全的轻松舒畅,合理的限定尾桨的最大桨距变化范围!

6.尾舵机工作是否正常?

选择一颗反映速度够快的尾舵机也是最直接的方式之一,但是要发挥出舵机的最大效能摇臂安装孔位的选择就很关键,原则是孔位的行程足够——已经限定的尾桨最大桨距变化范围即可!这样才可能将陀螺仪本体的感度调到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