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电子调速器?

楼主(2013-10-06):
电动直升机的动力是由各种电动机提供的,动力的输出大小是由电动机的转速来确定的,而电动机的转速就是由电子调速器控制的。控制步骤如下:发射机油门的高低位置通过无线电信号被飞机上的接收机所接收解码后,传输到接在接收机油门通道插座上的电子调速器3芯信号输入端,调速器根据信号判断将调速器另一端所接的动力电源分配出多少电能给与电动机,以起到调整电动机速度的功能。我们可以把调速器简单的看作一个可调电阻(事实上要复杂的多)。

网友A:
太夸张了吧  你问了这么多问题 是要自己解答还是需要我解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夸张了吧  你问了这么多问题 是要自己解答还是需要我解答啊~!

自解自答,为新手提供服务

网友:
电调也是单片机控制pwm信号的

网友(2014-03-17):
是爷们的娘们的都帮顶!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