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调试首飞四轴(有pid解释)

楼主(2013-10-06):
一直飞450直升机,在有位朋友的带领, 我也迷上了四旋翼,于是开始折腾 前后2个多月,今天终于首飞成功
apm就折腾了有大半个月 ,终于自己搞定apm。
说下配置
机架580
电机 2212 980 桨1045
电调40a
飞控 apm2.5
电池 5000 3s
  说下apm心得 apm 3.01有个检查模式,要是没检查没通过,会无法解锁。要校准陀螺仪 遥控 罗盘 。实在不行可以关闭检查模式 在Adv parameter list 中将arming_check 设为0 就可以了
  apm pid 心得:
1.首先从稳定模式开始调整。如果在稳定模式飞得不好,再其他模式也不会飞好!以默认值开始!不应该大幅度修改固件所带的默认值。如果需要修改,每次只改一点点。如果你不得不使用一个和别人的设定差异很大的值,那么要么就是什么东西出问题了,要么就是你的飞行器和别人的差异很大。

2.对于正常飞行,只有一个参数你需要关心,即 比率控制 P (Rate roll 。Rate pitch}这2个。一般这样 以550四轴为例子:桨是在1045的话 pid p 在0.17 i 0.1 d默认不要调 如果是1145桨的话p 0.15 i 0.2 d默认就可以  比率控制 P (Rate lP) 的默认值为 0.17。这是为  的 kv850 马达和 10寸桨的四轴所优化的。但是,如果你使用更大的 kv880 马达和 12”寸桨,这个比率控制 P 值就太大了,你的四轴会很不稳定。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把比率控制 P 值降低到 0.15 或 0.1,
  这是最基本飞行参数。我就机架是580 980kv电机桨1045 用的p用0.17,试飞来回打杆没震荡。
  3.高度保持也是一样,需要调整 Throttle_Rate_P 以获得最优性能。我是调p调的2
4 RATE YAW P调成0.25,低的话四轴会偏航,高的话会震荡 我试飞调的是0.25合适 你们苦根据自己需要调整
以上这些参数对飞行器性能有很大帮助,并高度取决于你飞行器的推力/重力比。越大推力 = 越低感度.
其他可以先不调 ,先把普通模式是飞好。其他什么悬停 等等返航什么的,根据自己到时再调。
下面我四轴调试的pid和试飞视频 大家不要拍砖
pid

试飞 图片

视频

网友:
这个给力啊

网友:
继续水,哈哈,拿积分,顺便帮顶,不谢

网友(2013-12-11):
拿积分  不过真的不错

网友(2014-02-12):
很好,请问楼主,遥控器设置的是直升机模式还是固定翼模式?

网友(2017-06-09):
什么图传

网友:
厉害了,现在不会调pid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说都已经很专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