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新锂电池的正确认识

楼主(2013-10-06):
一般出厂的模型锂电池,电压保存在3.75-3.85V左右,这个是最佳的保存电压。但新电池是否会出现过放现象。答案是肯定的。模型电池的放电倍率高,自放电量也就很高。放置一段时间后(一般时间为3个月一小检测)要对锂电进行一次检测,看看电池的带电量是否降低了,最直接的方式是用电显直接插上量电压。每片电池电压低于3.5V,就应该适当的补电了。一般也不充满,将电压补到3.75-3.85V左右就可以停止。以此作为一个循环,这也是每个商家拿到电池后应该做的维护。这也是模友们经常疑惑的,为什么新买的电池,有时候会有充放电的痕迹。  拿到新电池,还会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每片电池的电压不平衡。遇到这个情况,请不用着急着说这电池质量有问题。一般来说,每片电芯的电压相差不超过0.1V,就不算电压严重不平衡,是可以修复的。修复方法是:用小电流单独对电压低的那一片电芯充电,等待电量跟其余的电芯一样时,再整组电池充电,充满后,再用小电流放电,如此两三个循环,一般几个循环下来,电池的电压就能保存一致了。这是存储中造成的电压不平衡,而不是电池本身有问题。如果如此几次循环后还出现同样问题,那就请直接联系电池厂家。 在使用锂电池中应注意的是,电池放置一段时间后则进入休眠状态,此时容量低于正常值,使用时间亦随之缩短。但锂电池很容易激活,只要经过3—5次正常的充放电循环就可激活电池,恢复正常容量。由于锂电池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它几乎没有记忆效应。  对于锂电池的“激活”问题,众多的说法是:充电时间一定要超过12小时,反复做三次,以便激活电池。这种“前三次充电要充12小时以上”的说法,明显是从镍电池(如镍镉和镍氢)延续下来的说法。所以这种说法,可以说一开始就是误传。锂电池和镍电池的充放电特性有非常大的区别,而且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我所查阅过的所有严肃的正式技术资料都强调过充和过放电会对锂电池、特别是液体锂离子电池造成巨大的伤害。因而充电最好按照标准时间和标准方法充电,特别是不要进行超过12个小时的超长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起顶起

多谢

网友B:
顶起来  新电池需要激活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起来  新电池需要激活起来

谁说要激活的?你在仔细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谁说要激活的?你在仔细看看

你得过什么奖品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得过什么奖品了吗?

就一个小赛。。。

网友B:
噢  发发贴就可以得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噢  发发贴就可以得到了吗

你知道我那个飞机发了多少不?98个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