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EROFLY安装及PPJOY使用的一点心得

楼主(2013-10-06):
最近成功实现通过音频线玩AEROFLY,其间颇多曲折,费了不少功夫。为使用各位模友少走弯路,现将其中的心得体
会记录如下。

    1. 理解PPJOY、EASYFLY(或PPJOY音频插件)、DongleEmulator(AEROFLY软件狗仿真程序)之间的关系。
    把这几个软件之间的关系搞清楚,有助于成功实现音频线玩AEROFLY。

    (1)PPJOY:PPJOY是一个通用的游戏柄驱动程序(就是万能手柄驱动),支持现在所有的所有游戏手柄,不管是PS的
、任天堂的甚至是LINUX下用的。只要有了PPJOY,你都可以把它们用的你的电脑上。当然有些接口要改一下插头,
毕竟电脑上是不会有PS手柄的插座的。这个驱动可以虚拟驱动,如果有的游戏只能用手柄,那么这个就是最佳的选
择。它可以用键盘来模拟手柄。在这里我们需要通过PPJOY来支持PPM调制方式摇控器(即控)。

    (2)EASYFLY:EASYFLY(或PPJOY音频插件)是PPJOY的附属程序,即需要首先安装好PPJOY(有些EASYFLY安装时
,安装程序已经自己将PPJOY一并安装好了)。当我们没有使用并口,而是直接使用音频线将控与电脑的声卡接口(
线路输入或麦克风接口)相连时,就必须用到这样的插件程序,因为PPJOY不能直接识别通过声卡接入的PPM信号,
这个程序起到了桥梁作用,让PPJOY能够识别这类接入方式的PPM信号。

    (3)DongleEmulator(AEROFLY软件狗仿真程序):正版的AEROFLY软件需要通过一个称为USB狗东东连接控。如
果没有这个东东的话就算你通过PPJOY+EASYFLY用音频接了控也不能玩AEROFLY,所以说感谢D版的兄弟,做了这个软
件来模拟USB狗的功能,所以我们能就不用USB狗一样玩AEROFLY啦!

    2.安装使用AEROFLY的步骤。安装AEROFLY时参考了多篇相关安装教程,但是均有不尽人意之处。
    先将网上AEROFLY的安装教程地址贴出:另外下载的AEROFLY安装程序中也有一个教程。大家需要参考。
    http://bbs.mx3g.com/viewthread.p ... p;highlight=aerofly

     我安装和运行的步骤是这样:
    (1)下载并安装AEROFLY(参见AEROFLY安装包中的教程)
    (2)安装PPJOY(程序中包含PPJOY)并添加虚拟游戏杆,参考AEROFLY安全安装手册。
    (3)运行EASYFLY并校准通道。
    (4)从控制面板中,进入游戏控制器,选择添加的虚拟控制器——属性——设置——校准 控的各舵面。
    (5)运行DongleEmulator.exe(参见AEROFLY安装包中的教程)
    (6)运行AERO ,选择控制器(参见AEROFLY安装包中的教程)
    (7)调整各通道对应关系(参见AEROFLY安装包中的教程)
    (8)千万不要在AEROFLY里校准控。(我在AEROFLY里一校准,马上就没有控信号,几次都这样,只有重装
EAROFLY)

    3.几点注意事项。

    (1)一定要运行破解后的AEROFLY启动文件,“afprod.exe”。不用这个绝对找不到控。注意安装后桌面上的
EAROFLY快捷方式不是指向的这个文件,而是指向“flyrun.exe”,所以从桌面快捷上启动EAROFLY是不行的,你可以将
桌面快捷改为破解后的“afprod.exe”。

    (2)上面已经讲过,千万不要在AEROFLY里校准控。只要一校,控在AEROFLY里立马就失效,没有任何反应。

    (3)退出EAROFLY后,进程里仍有名为“afprod.exe”的进程驻留内存,若不结束,会影响下次运行EAROFLY和其它程序运行,所以通过按"CTRL+ALT+DEL",进入“任务管理器”的“进程”找到“afprod.exe”,点结束进程即可。(可能此问题只在部分电脑上有)。如图:

4.AEROFLY 的系统需求

    最低配置:
      INTELP3/P4,AMD ATHLON / AMD 64 处理器 不低于 1G Hz
      支持OpenGL的64M显存 3D 显示卡
      256M 内存
      1G 剩余磁盘空间
      4X 光驱
      DX9 兼容声卡

    最佳配置:
      INTELP4,AMD 64 处理器 不低于 1.5G Hz
      支持OpenGL的128M显存 3D 显示卡
      512M 内存

    我的配置:
      INTEL C4 1.7G  、 Nvida FX5200 128m显卡、512M内存,运行AEROFLY 时FPS 100左右。

    以上为一点初浅认识,请各位指正。欢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