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设置方法

楼主(2013-10-06):
ESKY遥控器使用XTR的设置方式,如下图:
油门:也设置为“3”
ESKY遥控器玩模拟器中的“TX450直升机”时,通常遥控器右下角那四个键位置为(从左至右数):第一个键在下,第二、三、四键在上;还有一种是:第一、四键在下,第二、三键在上;若这两种方式设置并“校准中立位置”后,操控方向仍不对,则使用者可偿试其它设置方式。同时提醒使用者不要忘了使用真飞机时,遥控器右下角四个键的位置,否则将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破坏!
XTR模拟器一套,包含USB接口软件狗一只;方口转换线一条;圆口转换线一条;光盘两张.天地飞遥控器不用转换线,插上就可以用!        设备安装简单,按光盘安装说明安装后进行简单设置就可以飞了!

Reflex XTR (模型模拟飞行器)简介

REFLE XTR v5.03遥控飞行模拟器是目前在国内能找到的版本最新、仿真程度最高、相关设置最简单、安装过程最方便的遥控飞行模拟器,目前在国内出现的就是最新的版本(德文原版),中文版补丁目也可以在模拟器里安全地运行了,这真是模型界里的一大福音。

REFLE XTR模拟器不但易用,而且画面声音仿真度高,使你在模拟飞行过程中有一种置身其中的感觉。左面的图片为抓取屏幕画面。

终极的直升飞机/ 飞机模拟器在这里!
REFLE XTR 是软件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你将会首次在电脑里能够看到来自真正的照片级的风景,模拟到超真实的飞行器。 你能看见你的飞行器碰撞后的残决画面 、烟雾效果就连天气效果也模拟得维妙维肖。 这得归功于新的电脑核心技术 PANOlusion 引擎。

以真正的风景相片为基础的图像背景!
每单元使用了80MB的材质贴图
大部分进行了全景的照片技术
真正的区域描绘的跑道,障碍物,安全区域轮廓
高清晰细腻的草、矮树丛、、体物、草地...
游戏场景当中加入景深、动态模糊等3D特效
高度细致的模型
喷气式飞机 、直升飞机,、固定翼飞机、滑翔机
室内微型机、小型电动直升机、一应具全。
飞行纪录器,可记录下你的飞行过程并可回放
DIY一台个性化的的模型
REFLE XTR安装好后不单拥有众多的机种,还可以设计一款只属于自己拥有的特殊机种,还可以设定翼展、翼弦、翼型发动机的大小、桨的尺寸、涂装等......
系统最低要求推荐配置
IBM PC 兼容机
IBM PC 兼容机
CPU Pentium3 650以上
CPU Pentium4 1.4G以上
128MB RAM
512MB RAM
500MB 空余硬盘空间1GB 空余硬盘空间
支持DIRECTX8.1 32MB显存AGP2X的显卡支持DIRECTX9.0 64MB显存AGP4X以上的显卡
CD-ROM高速CD-ROM
1空余USB接口1空余USB接口
四通道R/C遥控器发射机R/C遥控器发射机四通道以上
R/C遥控器发射机要有教练线接口R/C遥控器发射机要有教练线接口
电脑操作系统对应WIN98SE、ME、2K、XPWINDOWS XP
DIRECT X 9.0DIRECT X 9.0或以上

The actual version 5.03.0 offers the following new features:
Display of preview images in the Model selection dialog.
Display of preview images in the Scenery selection dialog.
4 new sceneries: AMA (Muncie), Hahnweide (Kirchheim/Teck), Mill Hill (Shoreham) und Propnuts Las Vegas.
4 new models: BO105 from Graupner, Indian Spirit indoor and Indian Spirit outdoor from AEROart-Electric-Models plus PITTS SPECIAL from Robbe.
Why this way?
Reflex is available now since 1992. We are proud of our product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this is our way to express our thanks. On the other hand we all knwo that the konventional way produces unautorised copies. We could spend a small fortune on security systems but at the end, most systems are cracked anyway.
We ship to you without cost and you may pay whatever you feel is justified.
As a matter of fact, we believe in our clients and we believe that we have a good and trustworthy customer relation. We believe that our clients will be able to recognise the large step in technology and they will be pround to share that development with a fair amount of money. As our existing Reflex customers enabled us to develop XTR, we are publishing the update first.
Update Policy (link)
Who should NOT order the XTR update?
If you know for sure that your computer is unable to match the minimim requirements and you do not intend to change that configuration, you should refrain from ordering XTR. We wont get it to work on sub-minimum systems.
If you dont have a Reflex, please dont order this update. XTR works with the genuine Reflex interface only. It will not work with any joystick or other input devices like the Interlink Controller or the Gamebird or any other input device. I cant spare the necessary legal notice: Even if this XTR update looks like freeware, the licence is granted to the existing Reflex users. We cant check whether you have the Reflex interface or not but ordering it without the interface is a violation of our licence agreement and copyright.

XTR模拟器飞3D视频:
http://www.56.com/u84/v_MTI0NDY3OTM.html,同时大家可在里面对比一下G3不如XTR的地方哟!
ReFlex XTR下载(电驴)http://www.9zmx.com/thread-359-1-1.html

ReFlex XTR 安装说明http://www.9zmx.com/thread-45-1-3.html

Reflex XTR 接口驱动的安装http://www.9zmx.com/thread-44-1-3.html

Reflex XTR中如何设置遥控器http://www.9zmx.com/thread-43-1-3.html

Reflex XTR 如何添加下载的飞机http://www.9zmx.com/thread-42-1-3.html

Reflex XTR添加飞行场地http://www.9zmx.com/thread-40-1-3.html

XTR汉化补丁下载地址:http://www.gxmodel.com/Soft/ShowSoft.asp?SoftID=1

Reflex XTR 安装(参考)
<!--StartFragment --> 使用本光盘安装非常简单,插入Reflex XTR 光盘,直接运行 Setup.exe ,按 下一步 继续即可。安装完毕,插入USB模拟器,保证遥控器和模拟器连接正常,此时模拟器指示灯闪烁,可以启动Reflex XTR.
光盘内容:
包含最新版本的 Reflex XTR
附带精选的26个飞行场景
一百多架各个厂家的直升机
一百多架各个厂家的固定翼
60部飞行录像
安装设置
Reflex XTR 对系统配置要求较高,建议使用P4 512M显存128M以上的计算机,如果您的机器配置较低,您可以选择一个较低分辨率的场景。
如需中文界面,请启动 Reflex XTR 在 菜单 Language 中选择Chinese 即可。
请确认您的系统已经安装了 DirectX 9 ,否则Reflex XTR 也不能正常运行,光盘根目录下已经自带了DX9 的安装程序.
切换语言,首先启动 Reflex 软件,在主菜单栏上选择 Language->Chinese(简体中文) Language->ChineseBig5 (繁体中文)即可将界面切换成中文。
第一次使用 Reflex 软件还需校准遥控器才能使用,校准遥控器 主菜单 遥控器->校准中立位置
对应的繁体界面
通道正常显示应该在 1.4-1.6ms 之间,过大过小都说明您的遥控器位置放置有错误,请确保遥控器的摇杆和微调都处于中立位置。
面的校准画面是以 遥控器JR PCM9X 为例,当前模式设置成直升机模式,如果您设置成固定翼模式,又没有给做AUX通道的指定或者混控,7,8 通道可能会显示没有信号,这时您参照您的说明书在遥控器上设置这些通道。
画面中显示 通道5 未置于中立位置,是因为在JR PCM9X 中通道5 通常被定义成起落架,只有开关量,因此它的状态不是开,就是关。
遥控器校准完毕,还不能飞行,必须经过通道指定才可以正常飞行,因为遥控器的种类不同,不同的遥控器要对应不同的逻辑通道。
下面我们以 遥控器 JR PCM9X 为例详细介绍通道的映射。
首先在菜单上 选择 遥控器 -> 通道分配 或者直接按键盘上的快捷键 将 调整通道分配的 界面呼出

上图对应的是 JR PCM9X 的通道映射,如果您使用 FUTABA ,SANWA遥控器,通道映射可能不同。
通道最后面的 + - 号按钮是表示正反舵,通过它调整舵系的运动方向。
小窍门, Reflex 支持自动配置 通道分配。
首先 选中尾旋翼,轻轻摇动副翼或者油门(幅度要小)此时最底部的提示文字会提示您将尾旋翼的摇杆拨动到最右,并且会自动配置正反舵,配置完毕会自动进入升降舵的调整,提示你将升降舵推到最上,依次将所有舵配置完成。
固定翼部分配置类似。
手工配置时,点击数字按钮一次配置通道,再点击相同的按钮取消配置
对于常见的遥控器通道指定一般是下列顺序:
FUTABA: 直升机 4,2,1,3,固定翼 1,2,4,常规 3,5
JR: 直升机 4,3,2,1,固定翼2,3,4,常规 1,5
SANWA: 直升机 4,1,2,3,固定翼 2,1,4,常规 3,5
自旋,陀螺仪感度,襟翼通道一般在6通以上的遥控器上才会设置,并且螺距也有专门的通道,遥控器种类不同,通道指定也不同,根据具体情况决定。
下图是4通道 FUTABA 4VF 遥控器的设置,将油门和螺距设置成相同的通道,这样飞部分直升机.

通过通道显示可以验证遥控器和模拟器是否连接正常.
飞行模式的设置:
飞行模式的设置主要是在 遥控器 上设置,不同的 遥控器 设置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