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13-10-06):
1#
发表于 2007-12-4 09:23:18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1、出现黑画面很可能是显卡驱动程序没有安装,WINDOWS自带的驱动一般不支持3D,需要确认已经安装了DX9.0C 和原装的显卡驱动。推荐到该显卡的官方网站下载最新的驱动。

2、在连接线正常的情况下,任何模拟软件都需要进行两个步骤才能工作,首先校准遥控器,然后是通道映射。 只有这两个步骤正确完成以后,才能操控模型

3、使用天地飞遥控器,遥控器需要装电池,并开机,推荐玩模拟器的时候拔出晶体,或者把天线拉出,这样能保护发射机,因为不拉天线,功率无法扩散,容易将发射管烧坏或者导致发射管老化,拔出晶体,可以让发射管不工作。

4、如果是笔记本,集成的显卡很可能不支持3D功能,推荐使用独立显卡或配置更高的机器,在显存小于64M的机器上,各种黑屏,条纹,都可能发生,这种情况无法解决。最佳使用条件,内存大于512M,显存128M,主频1.6GHz 以上。

网友A:
遥控器设置成模拟器模式是不发射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设置成模拟器模式是不发射信号的

有的遥控不能设置  只能单独关闭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