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一个简易电动机,超简单了

楼主(2013-10-06):
在网上游,看见有人自制电动机模型,我也做一个玩玩,材料简化,超简单的了,看看我的玩意,乐一下了!
    材料:(1)8厘米的裸铜线直径0.2mm2根;(我用装修用的2.5平方线芯的单根)
            (2)细漆包线20cm左右;(废电机里的线圈拆的)
            (3)永久磁铁一块(我是用废电机的)
            (4)7号干电池一只
            (5)kt板
            (6)透明胶带,剪子,美工刀,铁丝钳等
    做法:把裸铜线的一端弯成“s型”挂钩做电刷,另一端穿过kt板。两根线的距离3cm,线高1.2cm,以便挂一个直径2cm的两极线圈。在kt板背面距挂钩3cm处两根裸线平行穿出,并把穿出的线弯成电池卡子,把电池用透明胶带粘在电池卡子间。把磁铁用透明胶带粘在两根挂钩间的kt板上,磁铁的一极向上。找一个方形的棒(我用铁丝钳的方头),把漆包线在方形体上绕几圈,脱下来就形成一个方形线圈,在方形的两个短边中点引出线头,并在中点处绕扎两圈以便固定线圈形状,然后把两根线头拉直成线圈的转轴,用美工刀刮去一头转轴的漆,另一头刮去半边漆成换向器。把线圈放在两个挂钩上,接通电源,线圈转动。一个超级简单的直流电动机就做出来了。
图片
下载次数: 170

裸线弯成的“s”型电刷
图片
下载次数: 80

零件
图片
下载次数: 95

组装后的样子
图片
下载次数: 62

漆包线绕制的线圈
图片
下载次数: 37

看看
图片
下载次数: 45

侧面看
图片
下载次数: 34

电机座kt板背面的电源线
图片
下载次数: 26

看看
图片
下载次数: 41

转动
图片
下载次数: 28

正面
图片
下载次数: 28

下载次数: 38

网友:
楼主牛人呀,学习了,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