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有刷改无刷,油门线性不好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3-10-06):
原0705B四合一、1818电机、 XXD10A调电调、无刷-有刷转换器、0404控。

      测试时发现油门线性不好,不是没油门就是满油门,有人说要换老版本的四合一才行,也有人说要换好盈电调,还有人说要换科尔科的四合一,
     前几天看到有人用另一款无刷--有刷转换器,我也拍了一个,测度的结果还是和上面一样,晕呀!!!

       在这里要感谢一下店家,店家很热情,劝我先不要急着买好盈电调,不断的指导我,和我一起分析原因,最后终于找到了罪魁祸手----四合一上的场效应管G点输出端的那个小电容,把它去掉后,油门线性一切正常。

      原因是电容的存在,影响了G点的输出波形,方波变成了正弦波,至于科尔科的四合一为什么正常,可能是他们没装电容,也可能是所装的电容容量小,有拆过的人看看,0705B四合一的电容我量了一下,一块版子是0.1uF,另一块板子更大5uF,

另外一种板子,烧坏了的,修好后也去了电容,测试油门线性正常,手上没7413,用了块4511代替,4511里面有N和P二只管子,所以只能用半边。

网友:
楼主牛人呀,学习了,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