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买飞机注意几点

楼主(2013-10-06):
许多新手上手不会做飞机,想图现成练练手的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买飞机时如何作出选择呢? 1.这架模型飞机需要什么样的设备? 2.组装这架飞机有多难? 3.把飞机运到飞行场地有多难? 4.操纵这架飞机有多难? 5.这架飞机可以飞多长时间?(针对电动飞机而言) 6.你住的附近是否有一个可以飞行的场地? 7.你准备花多少钱? 现在一个一个的来解释: 1. 这架模型飞机需要什么样的设备 a.一定要考虑到你得到的设备可以用在其他的模型飞机上. 比如, 要避免电池, 接受机, 发射机只能和这架飞机兼容, 而不能使用在其他的飞机上. b.检查你的发射设备一定要符合你们国家对频率的规定. c.检查你将选择的频率, 不能干扰到一起飞行的其他爱好者模型. d.要考虑模型飞机将来会怎么样, 你会不会将它重新卖掉? e.如果你准备买一架模型飞机, 你需要考虑新的飞机是否可以使用你已经有的一些电池, 电子调速器, 电动机 2. 组装这架飞机有多难? a.如果你不了解组装的技巧., 你需要选择一个ARF的模型飞机, 有的ARF飞机也很难组装, 需要花费几个小时的时间. 所有最好在购买前先询问模型商,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组装飞机就会成为一场地狱之旅. 如果没有组装好, 那么飞行会有问题, 但是大多数ARF模型都不错. b.按照我自己的经验, 我会推荐第一架飞机是一架泡沫为材料的模型飞机. 很容易组装, 用一些环氧胶和快干胶(在使用前需要检查是否符合材料要求). 这种飞机也很容易维修. 这对于初学者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则. 3. 把飞机运到飞行场地有多难 千万不要忘记你需要把飞机从家里运到飞行场地. 很多的大飞机或者那些机翼是整体的飞机, 是很不方便携带的. 当你选择飞机六小时, 我会推荐选择大的机翼的, 但是不要太大,90cm到140cm比较好, 假如有2m长的话, 最好机翼是可以分开的.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让飞机保持完好, 小心飞行避免摔机, 但是如果在运输的过程中被损坏了,那是多么可惜的事。 4. 操纵这架飞机有多难 有些小飞机, 很好看也很容易携带, 但是却不容易控制飞行. 它们很不稳定, 有时候非常不稳定. 在空中不容易看清它们。 有副翼或没有副翼? 有人认为副翼和水平尾翼就可以了, 也有人认为垂直尾翼和水平尾翼是初学者的最好选择.我认为两者都可以, 如果配置好的话, 副翼更好一点, 可以对飞机有更多的控制, 发挥出模型更多的潜力。 5. 这架飞机可以飞多长时间?(针对电动飞机而言) 对于一些模型, 特别是小的飞机, 不能使用大的电池, 因为受到??的限制, 尽管它们非常轻, 但并不意味它飞行的时间就短, 一般而言, 在你购买以前, 最好检查飞行时间, 使用标准配置, 全速飞行最少应该有4分钟, 在对油门进行控制的情况下应该有6分钟, 10分钟更好,对于初学者,这是很愉快的。 6. 你住的附近是否有一个可以飞行的场地 比如, 如果你没有跑道的话, 就不能购买那些必须从地面起飞的模型.也别购买那些很轻的模型飞机, 假如你计划在室外飞行就不要购买太大的飞机; 如果你喜欢在室内飞行的话,最好选择轻巧型飞机。 7. 你准备花多少钱 当你开始这项爱好的时候, 一定要知道购买整个系统需要多少钱. 我们在另外的地方将谈到整个系统包括哪些东西. 开始电动飞行, 一个基本的费用大约是$300, 包括遥控器, 接受机, 电池, 电子调速器. 但是不包括飞机, 马达, 小零件和舵机, 因为这些东西经常和飞机一起出售. 当然,你也可以根据你的预算,选择括购买二手设备等.

网友:
学习学习再学习,刚入魔时被忽悠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