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改天地飞7遥控器越来越耗电的问题

楼主(2013-10-08):
我的天地飞7遥控器买了才两个月,用的4K锂电池控电,由于该控的使用率很高,几乎每天都要用两个小时,现在发现电池充满所使用的时间越来越短,充满了的一节控电上到遥控器上就显示3.8V,用个2-3小时就显示3.6V并报警, 先以为是电池问题,借了一节新控电,发现问题依旧,那说明问题不出在电池上,只能是在遥控器上。
      于是今天在控电显示3.5V并报警的情况下,我终于打开了遥控器,仔细检查发现, 遥控器通电状态下, 用万用表电压档测量电池电压是3.899V, 经过遥控器的电源开关后, 电压跌落到3.55V,于是遥控器上显示电压是3.5V,低于3.6V以后就报警了. 事实很清楚, 电源开关经过反复扳动以后,氧化了,接触电阻变大了, 居然产生了0.3V的压降,做为电子工程师,这0.3V我可是不能接受的, 用镊子短路了开关,发现遥控器显示3.8V。接下来开始考虑采用什么方案来找回这0.3V, 上面的链接里的帖子在最后总结了,他只找回来了0.1V,他的方案是把开关拆下来打磨一下,我仔细考虑, 决定放弃他的方案,因为他的方案中,根源问题依旧存在, 继续使用那个开关的话, 估计过不了多久还是会接触电阻变大而造成电压降过大. 那么又只有修理开关,如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呢,
         首先这个电源开关是不能取的, 因为要经常开关遥控器的电源的, 又必须接触电阻很小,压降小,  还要要求经久耐用,不能过几天又得打开修理, 改进方法还不能太过于复杂,体积要小,因为遥控器内部尺寸有限制. 基于上面这么多要求, 我考虑了2分钟时间, 选了一个比较好的方案-----用微型继电器的方案. 原理图已经在脑袋里形成了,不过为了方便各模友理解,我还是为大家用铅笔画了个简单的原理图, 见下图
原理图里上面的那个图是原遥控器的图,就是一个电源开关,很简单, 下面的那个图是改进后的图, 接地的那个开关就是电源开关,当电源开关闭合的时候, 继电器的线圈通电,继电器得以吸合, 遥控器得电工作. 继电器的工作寿命一般很长,上万次是很轻松的,接触电阻又很小,    实际测试天7的工作电流是:185mA
      这个方案中其实就只用了一只继电器, 这个继电器的选择有两个技术指标:1: 必须是+5V工作的继电器,  2:继电器的体积一定要小.
      我到元件盒里找到了一个AGN2004, 日本松下公司生产的微型继电器,刚好是5V供电的,可是控电才3.7V,继电器在3.5V时能工作吗? 带着这个疑问,我用我的台式实验室电源,调节到3.5V电压给继电器通电测试, 发现该继电器在3.5V仍然能很稳定可靠的工作, 这就证明是方案是可行的, 但唯一要注意的问题是这个继电器的线圈是要分正负极的,不象普通继电器.
      按上图焊好连接线(直接飞线就行,不需要电路板), 还是用那个所谓的3.5V的理电池, 打开电源开关, 哇撒, 遥控器屏幕显示3.8V ,要知道,在没暴改前,遥控器显示的可是3.5V哦, 这0.3V可不得了,要多用很久的.
     好了,不说多说了,马上给出暴改的照片

然后装好遥控器, 急不可待的跑到飞场去飞了2个小时, 遥控器依旧显示电压还在3.8V, 哇撒,太爽了,  懂点儿电子知识还是有好处的,呵呵
各位用天地飞7遥控器的朋友, 可一定要给我顶起哈,  以后你们早晚会遇到这个问题的, 只是时间问题, 我是因为我用得太频繁了.才导致新机2个月就出现了费电的问题.

这个就是我用的继电器

网友(2021-11-19):
引用 网友A:
请问图中的用电器指的是什么,应该接哪里呢

这样看不懂的话……还是别动手为好

网友(2020-02-16):
现在才来看,刚刚碰到啊

网友:
我的控和你们的不一样

网友(2019-12-07):
为什么不直接把开关换了

网友(2018-07-04):
楼主你好,问一下天地飞7的主控mcu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还不如用一个mos管加一个电阻,成品更低。

网友(2015-10-23):
看着楼主的贴子我也改了一下,附上改装线路示意图。给大家参考

线路图

网友(2013-10-09):
学习学习再学习,还是不敢弄

网友(2015-10-23):
牛人呀,顶个啊啊

网友(2016-02-08):
学习了٩(๑ơలơ)۶♡

网友A(2016-10-02):
请问图中的用电器指的是什么,应该接哪里呢

网友:
顶一个,虽然不懂

网友(2016-11-27):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可以有

网友:
继电器也要费电的。。。

网友(2017-07-26):
楼主有没有测试这个继电器工作时的耗电量?

网友:
根据楼主的分享,我已经成功的把我的天7改造成功,我步骤如下:先拧开控背后的四颗螺丝,然后松开提手部位的卡扣,用手往下推天线根部,最后打开后盖,将电池出来的那根正负线一剪为二,这样电池端和用电设备端就一目了然了,开关的两根线用烙铁取下来焊住,接下来就按照楼主你的图接线就对了,谢谢楼主。最后善意的提醒,焊接线一定要焊牢,焊一根就用手拽拽,最后最好把继电器用胶枪固定一下,防止使用过程中因为晃动导致脱焊,那样炸机或者丢机就得不偿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