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顺风、逆风与大风吹情况下的飞行

楼主(2013-10-08):
    说到气流,大家对这个名词可能会有点陌生,但却又很熟悉的感觉,其实简单的说,我们常说的风就是气流,气流的方向、速度也就是风向、风速 ,风向风速对飞机飞行有多大的影响力呢?那可严重了,就连真的飞机起飞前都要注意这些数据,由此可见它的重性。
影响飞行的因素:
       虽然说飞机的飞行需要气流的辅助,但是也是要看飞机本身的需求,其实最理想的飞行环境,应该就是在气流静止的状态,也就是完全没有风的环境,利用机体的移动,来产生空气与机体的相对运动,这样在机翼产生的浮力最平均,而且完全不用考虑飞行的方向准则,不管是起飞降落,还是空中特技,任何的飞行方向都没有影响,也不容易产生速度上的变化。但是实际上,这种情况实在不容易出现,因为受到地形物,甚至阳光照射,都会造成空气的流动改变,因此根据机体大小型式的不同,就有允许升空的不同限制。简单的说,机体愈大,愈可以对抗气流的影响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抗风性愈佳,但是机体愈大,不仅制作成本高,而且外出携带麻烦,因此就目前最常见的机体,翼展通常都在一米到两米之间,搭配动力从二行程0.25到四行程1.40的引擎不等,这样的机体,对应一般飞行玩境就足够了。
顺风、逆风与侧风:
        假设气流的方向是固定的,但是因为飞机飞行的方向不同,因此就会出现和气流方向相同的飞行方向,也就是俗称的顺风,或者是和气流方向相反的逆风,以及和气流方向成夹角垂直的侧风,当飞机在空中飞行时,顺风会增加飞行速度,逆风则会让速度降低,侧风则容易将机体吹离航道产生偏移,这样的状况对机体会有怎样的影响呢,这才是最重要的主题。当飞机呈逆风的飞行状态时,这时候机体与气流的相对速度增加,假设机翼表面需要三十公里的气流速度才可以维持上升的浮力,当风速是十五公里的情况下,这时候机体只要十五公里的飞行速度就可获得上升的浮力,从这里有没有获得一点灵感?没错,这就是为什么飞机需要在逆风的情况下执行起飞与降落的程序,一方面可以降低起降的飞行速度,另一方面可以缩短滑行的跑道长度,让起降的作业更迅速安全。如果说飞机是顺风的飞行状况呢?这时候机体与气流的相对速度会降低,虽然机体速度会因为风速而增加,但是流过机翼表面的气流速度,却会因此而降低,这时候飞机的浮力不足而出现摇晃的情形,甚至会因为浮力不足而坠落;那如果是侧飞的情况呢?机体会因为气流的作用力而产生不稳定的偏向动作,同时机体靠近迎风的机翼,容易因气流的影响而产生上下摆动的情形,也就会造成机身的抖动情形。想想看,假如在飞机起降的时候出现上述这两种很可能就会造成坠机的命运,这就是气流以飞行的基本影响。如果大家有注意,有此机场在跑道附近都有一个绑在木杆顶端圆筒状红白相间的飘浮物,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风向速计,从它圆筒的指向就是风向的位置,尾端飘浮的状态就是风速的大小,虽然很简单,却是提供飞行员降低基本的气流指标,因为飞行员在机体内是无法判别跑道上气流的方向与速度,利用这个装置就可以得知降落的航道,虽然很简单,但是却相当实用。
环境与气流:
        顺畅的气流会因为地形地物的影响而改变方向,就好比机翼表面的气流,会因为任何的突起或塌陷而改变原有的行进方向,如果以科学仪器哑测量,就是所谓的乱流,那在整个飞行的大环境中,有哪些情况会造成这种乱流的出现呢?简单的举例说明,首先就是平坦地表的突起,例如建筑物、或者是平地上的树木要,在它们的周遭都有可能出现乱流。其次就是在山顶断层、或者是山壁边上,当气流碰上山壁反弹,就是乱流产生的原因,至于山顶断层则是因为山谷的气流相互干扰而形成乱流。另外在湖泊或者是河流上方,水分会因太阳照射而蒸发向上升,在这个位置的空气密度也会随之改变,当飞机飞进两个不同密度的区域时,机体也可能会因此出现抖动的情形。
    记得在不久以前,也曾经和大家说明过熟悉飞行场地的重性,最主要的原因也就是要了解场地周围的气流型态,在飞行的时候,尽量避免飞进这些区域,也就不会被机体莫名其妙的抖动而惊吓,当然在遇到这些状况的时候,唯有熟练的操控技巧才能够化险为夷。
善用气流的引导
        除了东南西北不同方向的气流之外,还有上升及下降的气流,虽然气流用肉眼是看不见的,但是有时候经由物体在空中的状态还是可以察觉气流的方向,当然这些就需要玩家敏锐的观察力,就以无动力的滑翔机而言,最需要的就是上升气流的辅助来提升飞行高度,当然动力飞行也需要考虑到气流的方向以作为油门控制的参考指标,只要了解基本的气流形态,就可以确保飞行的安全与效率。
顺风、逆风与侧风:
       假设气流的方向是固定的,但是因为飞机飞行的方向不同,因此就会出现和气流方向相同的飞行方向,也就是俗称的顺风,或者是和气流方向相反的逆风,以及和气流方向成夹角垂直的侧风,当飞机在空中飞行时,顺风会增加飞行速度,逆风则会让速度降低,侧风则容易将机体吹离航道产生偏移,这样的状况对机体会有怎样的影响呢,这才是最重要的主题。当飞机呈逆风的飞行状态时,这时候机体与气流的相对速度增加,假设机翼表面需要三十公里的气流速度才可以维持上升的浮力,当风速是十五公里的情况下,这时候机体只要十五公里的飞行速度就可获得上升的浮力,从这里有没有获得一点灵感?没错,这就是为什么飞机需要在逆风的情况下执行起飞与降落的程序,一方面可以降低起降的飞行速度,另一方面可以缩短滑行的跑道长度,让起降的作业更迅速安全。如果说飞机是顺风的飞行状况呢?这时候机体与气流的相对速度会降低,虽然机体速度会因为风速而增加,但是流过机翼表面的气流速度,却会因此而降低,这时候飞机的浮力不足而出现摇晃的情形,甚至会因为浮力不足而坠落;那如果是侧飞的情况呢?机体会因为气流的作用力而产生不稳定的偏向动作,同时机体靠近迎风的机翼,容易因气流的影响而产生上下摆动的情形,也就会造成机身的抖动情形。想想看,假如在飞机起降的时候出现上述这两种很可能就会造成坠机的命运,这就是气流以飞行的基本影响。如果大家有注意,有此机场在跑道附近都有一个绑在木杆顶端圆筒状红白相间的飘浮物,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风向速计,从它圆筒的指向就是风向的位置,尾端飘浮的状态就是风速的大小,虽然很简单,却是提供飞行员降低基本的气流指标,因为飞行员在机体内是无法判别跑道上气流的方向与速度,利用这个装置就可以得知降落的航道,虽然很简单,但是却相当实用。
环境与气流:
        顺畅的气流会因为地形地物的影响而改变方向,就好比机翼表面的气流,会因为任何的突起或塌陷而改变原有的行进方向,如果以科学仪器哑测量,就是所谓的乱流,那在整个飞行的大环境中,有哪些情况会造成这种乱流的出现呢?简单的举例说明,首先就是平坦地表的突起,例如建筑物、或者是平地上的树木要,在它们的周遭都有可能出现乱流。其次就是在山顶断层、或者是山壁边上,当气流碰上山壁反弹,就是乱流产生的原因,至于山顶断层则是因为山谷的气流相互干扰而形成乱流。另外在湖泊或者是河流上方,水分会因太阳照射而蒸发向上升,在这个位置的空气密度也会随之改变,当飞机飞进两个不同密度的区域时,机体也可能会因此出现抖动的情形。
    记得在不久以前,也曾经和大家说明过熟悉飞行场地的重性,最主要的原因也就是要了解场地周围的气流型态,在飞行的时候,尽量避免飞进这些区域,也就不会被机体莫名其妙的抖动而惊吓,当然在遇到这些状况的时候,唯有熟练的操控技巧才能够化险为夷。
善用气流的引导
    除了东南西北不同方向的气流之外,还有上升及下降的气流,虽然气流用肉眼是看不见的,但是有时候经由物体在空中的状态还是可以察觉气流的方向,当然这些就需要玩家敏锐的观察力,就以无动力的滑翔机而言,最需要的就是上升气流的辅助来提升飞行高度,当然动力飞行也需要考虑到气流的方向以作为油门控制的参考指标,只要了解基本的气流形态,就可以确保飞行的安全与效率。

网友:
学习了,不懂,建议楼主上过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