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遥控飞机练习机的选择

楼主(2013-10-08):
        一般认为:处于练习阶段的初学者所用教练机不必追求外观装潢的豪华,使用材料的高级,也不需要性能的过分完善,但性能优良,能够保证训练科目的完成则是必须具备的。例如,用来练习第一套动作的教练机要有较好的安定性,以适应初学者的操纵。至于能否做倒飞或方动作则不必刻意追求。但模型要反应灵活,过分迟顿会导致飞行事故。

    “善书者不择笔”。说的是如果修练到弘法大师那样高的水平时,无论用什么样的笔都能写出好的作品来。这可用来比喻世界冠军等一流选手即使用普通模型也可以做出高水平的动作。但对初学者来说,要适当选择合适的教练机,飞行练习才会顺利。那么初级教练机应具备哪些条件呢?
    首先,要求模型没有扭曲变形。其次是合适的重心位置、灵活到位的连杆系统也是初级教练机所必备的条件。其中还包括适当大小的舵角。
    在实践中检查模型时,对于模型变形量的标准不好量度,经验是用肉眼观察,如果两翼安装角相差超过半度,眼看就相当明显。模型的重心位置可稍稍靠前些以增加模型的安定性,便于初学者操纵。
    关于连杆系统,遗憾的是至今还有人没理会到它的重要性。所以装起来日省事,敷衍塞责,因而埋下日后闯出祸事的“根苗”,无论舵机怎么有劲儿,光靠它也是不行的。一定要把连杆系统搞得灵活自如,动作到位。舵机动作时,用手捏捏不“犯卡”,井须有足够的动作量。否则将得不到要求的舵角。如果发射机操纵杆已经回中,而舵面却不回中,既是这个小小的“回中偏差”(1一2mm)就足以使模型飞行起来飘忽不定,很容易造成操纵手判断的失误而导致大事故。
    关于舵角,有些人认为”舵角越大,恢复力矩也越大,所以就越安全”,因而把舵角“设定”得过大。其实效果正好相反,什么事情都有一个量限,超过了它就会走向反面。据我所知,由于过大舵角引起的飞行事故也是不乏其例的。当然,舵角大小,舵面效应不够,无法保证模型安全飞行。所以舵角的“设定”要适中,须充分考虑经验和商品模型说明书的要求。

网友:
又见wwh99的凑数转贴。

经验贴,学习了。唉。。。。。。每跟一次贴都得做一次算术题,晕死!!!

网友:
老刘的练习机是涵道F-15

网友(2016-04-13):
经验贴,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