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LXL帖子:航模制作

楼主(2013-10-08):
一、选材
制作电动航模的材料有一下3种:
1、  泡沫 EPP EPO等)
2、  KT板(热板,薄轻易折、冷板,厚重较为坚固,等)
3、  轻木
二、选机型
1、  可以找成熟的图纸进行制作(微风、塞斯纳等等)
2、  自己设计图纸
KT板机为例:
三、将要制作模型的各个部件画到KT板上(不直接用刀是因为画还可以改,如果切错了就报废了。因此要先画)
四、按照画的切下来(切KT板的技巧:刀片与水平面呈60°角匀速滑动否则会导致切出来有毛边)如图1
五、机身拼接 如图2
①用热熔固体胶棒+胶枪在KT板上涂胶迅速粘接
②用泡沫胶涂在KT板上用小片抹匀然后向之吹气(连续吹三次)便可粘接
六、尾翼制作 如图3
①     将安定面后缘用刀斜切
②     切出一个斜面然后将活动面用胶带粘在安定面上
③     胶带粘接的方式有很多种:铰链式 荷叶式 普通式等
七、主翼制作
1、  泡沫材料
①     购买高密度工业泡沫
②     准备电热弓 如图4(木条、吉他二弦、旧电脑电源)
③     制作翼型模具(用层板制作,翼型有平凸、双凸、S型、凹凸)
④     将泡沫切成所需大小,在两侧用胶粘上2块模具,然后打开电热弓,沿着模具缓慢匀速拉动
⑤     最后用砂纸打磨即可
2、  KT板(折纸法)如图5
①     切出若干个翼肋(每个的大小自定义)
②     切出上下两个翼面
③     在翼面内侧用刀划线(大约切下厚度的一半就好),然后用尖粗的物品用力按压滑动(如圆珠笔尖等)
④     将翼肋粘在下翼面内侧(每个翼肋之间间隔均匀)
⑤     将上翼面折过来附在翼肋上,用胶粘好即可
八、副翼
①     直接用KT板切2个副翼(图形自定、最好是矩形)
②     将副翼的一缘磨圆滑如图6,然后用胶布粘在主翼上(方法如尾翼制作)
九、主翼与机身的连接如图7
1、  上单翼:
①     在机身上穿插2根木棍(快餐筷)
②     用橡皮筋套上即可
2、  中单翼
①     穿插一根碳杆,然后在机翼上用轻木制作一个与之匹配的洞
②     在机翼上做一个橡皮筋勾,可以勾在机上上的固定铁钩上()
3、  下单翼
①     在机身下切出一个与主翼相符的弧
②     在机身上穿插一根木棒
③     用橡皮筋套上即可
十、起落架制作与安装如图8
1、  钢丝减震
①     用粗铁丝弯成起落架
②     将轮子传进粗铁丝
③     用毛线绕在另一端,用502胶水滴在毛线上,便可以防止机轮跑出
2、  弹簧拉式减震
3、  弹簧压式减震
4、  钢片减震
5、  液压减震
十一、舵机安装和拉杆安装如图9
1、  制作拉杆
①     用铁丝弯成
②     直接用有螺纹的铁丝接上U卡即可
2、  将拉杆连在舵机的摇臂上(摇臂有4种:单向、双向、十字、圆盘)
3、  活动面摇臂安装
①     可用手机卡剪出形状(),也可购买专门的摇臂
②     将摇臂插在活动面上用胶枪固定
4、  将舵机装在合适的位置,用胶枪固定即可()
十二、电机的安装如图10
1、  将电机用螺丝装在电机座(买的时候会有配套的)上
2、  将电机座用胶枪粘在坚固的机头上
十三、设备
1、  电机、电调、接收机、舵机、遥控器
2、  连接如图11
十四、调试
1、  归正舵面
①     接上电池
②     把遥控器的微调全部归中
③     这时,各个舵面可能有偏移,这时需要扭下摇臂的螺丝,重新安装摇臂使舵面基本与安定面相平
④     这时如果还有小小的偏移,才能用微调调整
2、测量实际重心
测出飞机起飞重量(即包括电池、设备等)
测出以主轮为支点,尾轮对地的压力
③     测出尾轮到主轮的水平距离
④     根据杠杆原理:
       重量X重心到主轮的水平距离=尾轮对地的压力X尾轮到主轮的水平距离
可得到重心距主轮的水平距离,就可找出重心。
⑤     重心在升力重心稍稍前一点点最为恰当(绝对不能在之后)
3、  计算翼载荷
①     测出主翼的平面图面积(投影面积)
②     测出飞机起飞重量
③     用重量除以面积可得翼载荷,一般飞机的翼载荷最好不要超过50g/每平方分米,如果超了就要很快的速度飞
十五、试飞
1、  练习模拟器,这是现代航模飞行的必经之路
2、  调整心态,把航模看做玩具一样简单来飞行
3、  先小油门滑行,待飞机保持平稳滑行后可以开到最大用门,拉杆,便起飞
4、  由于桨的反作用力,会使机身翻转,这时可以用副翼修正
5、  如果平飞时没有平稳,才可以用微调修正,其他时候用各个舵面修正
6、  下降时,可松油门,然后对准跑道,借助惯性和重力慢慢下降,在要接触地面时可以轻微拉杆与水平面保持30°,最后成功降落!
十六、再次调试
根据试飞时感觉的不足,可以加以改进和调试
这就是初入航模的引导,可能有些地方还不足,希望大家多多提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