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帮我确定一这机的重心和推力线的设置?

楼主(2013-10-09):
正面
反面
顶视,知道哪边是头不?

网友:
看来是有不少人把“只要动力足,门板也能上天飞”当作座右铭了。
这不,都把自家的折叠椅拿来飞了。

楼主:
这不是折叠椅好不好。。  明明是星际迷航里的太空飞船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副翼舵效不够吧

现在的问题是不是舵副翼的事儿,一起飞推油就会低头扎地。反过机腹向上来出手就是推油后空翻。

网友:
弄个飞行视频看看效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力线调一下吧,重心应该差不多吧,你把升降舵往上调一下,也就是微调向下或者舵机拉杆变短 ...

推力线要怎么调?不是舵量的事儿,拉满舵也一样的飞行轨迹。

网友B:
首先保证后面的平尾和圆盘平行,至于重心可以拆了设备,初步估计配重,拿到草地上试投,进行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保证后面的平尾和圆盘平行,至于重心可以拆了设备,初步估计配重,拿到草地上试投,进行确定 ...

手掷可以飞得很好的,就是给油就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