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长度和不同频率的关系

楼主(2013-10-09):
都说:遥控器工作时应该把天线全部拉出。而且我知道:不同的频率控的天线是不一样长的。这就有一个问题:在高级一点的控:如:天九、FF9及大九控中,高频头本身是可以换的。 那我用40MHA和72MHZ的时候,天线都应该怎么拉呢?是不是天线越长越好?一样地,接收机的天线是不是也是越长越好?
    他们说:天线长度应该是频率的倍数!为何?我的控天线都断掉两节了,照样不失控。。
当天线的长度等于波长或等于波长的1/4时,发射效率最高!
那么,不同频率的波长各是多少呢?
下面这个公式可将波长计算出来:
波长(米)=电波速度(米)/电波频率频率(赫兹)
这里,电波速度=光速(即300000000米/秒)
于是,我们可以算出波长了。
例如:72M的控需配多长的天线呢?
300000000(米)/72000000(赫兹)=4.1666666……(米)
显然,控上装个4.16米的天线很不实际,也影响到使用。
那就选着1/4波长吧!
4.166(米)X1/4=1.04166666……(米)
好,上面的是72M时使用的天线长度,那35M又会怎样呢?
同样通过计算得到:
300000000(米)/35000000(赫兹)=8.571428571428……(米)
8.57142(米)X1/4=2.14285714287514……(米)
这就夸张了!即便是用了1/4波长的天线,那也有2米多长啊!于是,为了进一步缩短天线的长度,人们用到了一个叫“电感线圈”的东西——将电感量合适的线圈加在了天线的底部(形象点说,就是将一段天线绕成了弹簧状),使天线总长大大缩短了……。
采用这个技术后我们看到,不管多少频率的控,天线几乎是一样长的了!

严格地从理论上来说,同样频段的控,其使用的频点也有很多(比如有72.170、72.830……等等),为了获得最大的发射效率,天线的长度应随频率不同而改变。
显然这对于使用者来说相当地很麻烦!也不实际!
那么,大伙便采用了折中的办法——由于一套合格的控通常的遥控距离不少于500米(开阔地带),在这个前提下,即便天线不是100%地匹配频率、就算遥控距离缩短为300米左右,那也不会严重地影响到正常的使用。再说也没有谁会将模型飞出、跑出那么远的距离,对于一个1.5米长的模型,距离操纵者200米后,估计不用高倍的望远镜,谁也看不清模型的姿态了。
这就是,在一个频段内,拉杆天线的长度并不显得需要那么精确的缘故了!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精彩的 讲评
几乎完全不带忽悠的

常识讲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