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锁尾设置{转}

楼主(2013-10-09):
本文由三国三星上将:MLYSY2008 发表于三国上,对于老先生乐于助人且不怕麻烦的精神深表钦佩,在此向老先生致敬

陀螺仪锁尾设置

好多朋友对陀螺仪设置很是头疼,加之市场上又有很多型号的陀螺仪,给初学者带来一定的麻烦。其实,陀螺仪型号虽然多,但它们的工作原理是基本是一样的,其设置方法也大同小异,本文就陀螺仪的设置给出了一个简单、明了的叙述。以天9控、GY401为例,简单的阐述其设置方法。
9控开关E是陀螺仪模式切换开关,开关(0)位为锁定模式,(2)位置为普通模式,接收机通电前开关E应停在(0)位。
接通控电源、接收机电源看401模式指示灯,开关E置于(0)位时指示灯常亮,置于(2)位时指示灯息灭。
将控的开关E拔向(2)位,舵机与陀螺仪连接,此时舵机因得到了控的迅号而自动置于零位。这时可以摆动尾管,使直机尾部作水平横向摆动。观察尾舵机动作是否正确,如果动作是正确的,可将舵机臂摘下重新安装,使舵机臂与尾管成90°安装。
在舵机臂角度不动的情况下,调整尾拉杆的长度,或调整尾舵机在尾管上的位置,使尾推在尾轴的中部偏靠尾波箱一些,要求尾桨有6-8°左右的迎角。此时拔动控的方向摇杆,尾推除随摇杆来回摆动外,在控摇杆不操作时,尾推会自动回到中立点。这时可将控的开关E拔向(0)位,摇动控的方向杆,尾推会停在尾轴的任意位,这是两种锁尾模式的外在表现。
以上的操作在硬件上基本调整完毕,选择一比较宽广的地面,将直机平放于地面,将开关E拨向(0)位,使401处于锁定模式,接通控与接收机电源。这样做的目的是使陀蚴仪得到正确的自检,如果开关E在(2)位置时接通控电源,陀螺仪可能会自检不成功。等陀螺仪自检成功后,(自检成功后陀螺仪模式指示灯常亮,自检不成功时模式指示灯闪烁。)将开关E置于(2)位,此时尾推应立即回到中立点。推油门试转使电直稍稍飘起,看尾部向那一方向摆动。如果偏向右(在机尾看)可将拉杆调短一些或尾舵机前移,使尾桨迎角加大。再试,如果尾部基本保持不动,说明电直在普通模式下锁尾己调试成功。如果电直尾部向左偏移了,说明拉杆调的太短了,应再加长一些或尾舵机后移。
关于401感度的调整,在电直飘起的同时,尾部有明显的来回摆动,说明感度过大可将401感度调小一些,直到尾部停止摆动为止。
如果直机在悬停中尾部有轻微飘移,可适当的调短或调长尾位杆,使尾在悬停中基本不动。
以上电直在普通模式下的锁尾己调整完毕,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调试401的锁定模式。
在开机状态下将天9控开关E拨向(0)位,使401处于锁定模式下,此时401的模式指示灯常亮。如果尾推偏向一边,说明陀螺仪在锁定模式下中立点没有确定好。锁定模式下的中立点是这样设置的,将开关E拔回普通模式,让尾推自动回到中立点。在这种状态下将开关E在锁定模式与普通模间快速来回搬动三次以上,然后将开关E停在锁定模式上,这时尾推便停在中立点上了。
按(图片一)与(图片二)分别设置普通模式,和锁定模式的感度,与天9控的基本设置。有一点应该强调,在设置锁定模式感度时一定将《比率》设置成NOR,这样才是锁定模式的感度。普通模式的《比率》设置成AVC,至于感度值设置多少?视直机尾部锁尾情况而定。

网友A:
麻烦把图片弄好下,图片看不到,重新上传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把图片弄好下,图片看不到,重新上传才行

可以看到啊,我都能看到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看到啊,我都能看到啊

你看得到,其实别人是看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得到,其实别人是看不到的

这样啊,我再试试,你看看,不行的话我再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啊,我再试试,你看看,不行的话我再改

帖子中最后一张图片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