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DIY组装!!(转)

楼主(2013-10-10):
为了让刚刚开始DIY模型动力电池的模友,能顺利的组装好电池组,给模友们提供一些做电池的心得。有不足之处还请“老鸟”们多提宝贵意见。
  首先要将电芯的两个极片(铝转镍片的是正极哦,而且操作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转接片搞断了,因为铝是用烙铁焊接不了的)向相反的方向折弯,留适当长度,至于方向,能和它旁边的电池极性相吻合就行(如果是串联就是正极和相邻的负极焊接在一起、如果是并联就是正极和相邻的正极焊接在一起)。然后将单片电芯先上好锡,(注意:压在上方的极片最好两面都要上锡)这样焊接时更方便、更容易而且不会出现虚焊。因为负极的镍片有一层氧化物不是很好上锡的,直接焊接可能比较困难。(可以用小刀刮一下再上点松香和助剂就容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帖子怎么样,给点意见吧

楼主:
平衡头接法

1 接平衡头黑色的
4接平衡头 红色的
23按顺序接

楼主:
在焊接动力线和平衡线之前建议先套上合适的热缩管,焊接好了之后将热缩管放到位,加热收缩,以便引出动力线和平衡线的地方能够得到一定的保护,不容易被磨损。
  焊接好线路后应当用轻便且绝缘的填充物(一般用海棉胶或者卷瓦棱纸)将焊接头的下方空当处填充饱满,覆盖上耐高温胶带和泡沬胶,包括底部,再用纤维胶带将电池组的首尾捆扎起来(起固定作用)。

楼主:
电池组连接好了之后,然后再焊接动力线和平衡线,注意电池的极性哦,别搞反了。

楼主:
以组3S电池组为例。把折弯且上好锡的两个电芯焊接在一起,正极和相邻的电芯的负极进行焊接,以此类推。

网友(2018-05-18):
引用 网友B:
不用分容陪对吗?没有检验设备电吗? 不是把电池焊在一起就OK了,要分容陪对,配好了才可以组装,不然单片 ...

我是电小二,666

网友B:
不用分容陪对吗?没有检验设备电吗? 不是把电池焊在一起就OK了,要分容陪对,配好了才可以组装,不然单片电芯衰减的快。

网友(2017-04-13):
2和3也是黑线吧

网友:
不用加电池保护板吗?

网友(2013-10-10):
自己没检测设备的话自己坐电池不现实的。。。

网友:
学习咯 以后自己组装电池咯

网友C:
那C数是怎样计算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C数是怎样计算呀

c数是指电池放电倍率。比如2200毫安,20c,那么这个电池最大放电电流就是2.2a*20c=44a

网友:
扫盲贴啊,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D:
c数是指电池放电倍率。比如2200毫安,20c,那么这个电池最大放电电流就是2.2a*20c=44a ...

谢了

网友E:
楼主内功不错!
有点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内功不错!
有点技术!

转的啊

网友:
卤主巧人,巴毅送电池的某B链接有个视频教你做电池,看看无妨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w4004-1838539688.12.AOaA5x&id=19753005594

网友:
没用焊接板

网友(2016-03-19):
自已组装电池还是太危险了,毕竟这玩意一不小心充电的时个起个火爆炸都不是小事。

网友:
不知这款电芯性能怎么样

网友:
我就问你是不是hpu的???

网友(2016-05-13):
出售全新的拓攻飞控和达普电池以及遥控器
拓攻t1飞控和天九遥控器,以及达普电池

网友(2016-06-15):
自组电池一般偏重,大家组装的时候考虑下

网友(2016-09-01):
各节电池指标性能都需要一致,一般拼做一个没问题。

网友:
成本价格和购买价格差多少?

网友:
不好焊的可以点点强力助焊剂 去一下氧化膜 然后就好焊了

网友:
有没有人试过 18650动力电组电池啊

网友:
焊工不错  就是焊锡处的焊锡太少了~~

网友:
新人来学习了,谢谢

网友(2016-10-02):
还建议两个电池之间最好裹下青稞纸 ~·~

网友:
顶起来,不敢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