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PM飞机FF9设备的调整方法

楼主(2013-10-10):
        CCPM飞机FF9设备的调整方法相关遥控器功能的知识 1)遥控器模型类型设定为亚托的CCPM类型 调试CCPM首先要把遥控器中模型的类型设定为亚托的CCPM类型,在FF9CHP中,用PARAMETER(参数)菜单,在TYPE中选SR-3. 2)舵机中立点的调整方法 因为舵机齿轮大约是20齿,所以按上舵机摇臂的时候未必巧合角度合适,这时就需要调整舵机中立,在FF9CHP中用SUB-TRIM菜单,挨个调整每个通道的舵机中立点。 3)舵机旋转方向的调整 因为安装的问题舵机的方向也不一定巧合正确,这时可以通过FF9CHP的REVERSE菜单,逐个调整舵机的旋转方向。 4)副翼,螺距,升降舵和幅度的调整 CCPM中副翼,螺距,升降舵是由两个或三个舵机共同完成的,在FF9CHP中可以简单的通过AWASH AFR 菜单统一调整而不用分别调整每一个舵机,其数值是-100%到+100%,其中-+是方向,百分数是幅度,举例说如果你发现副翼原来的值是+90%,而方向是反的,你只需要调整到-90%即可。AWASH AFR 在FF9CHP中在ADVANCED 菜单中,再按一次mode/page键可切换。 5)控制器数据的复位 CCPM调整的开始的时候一定要把遥控器的数据复位,以保证微调,幅度之类的清零或初始值,另外一个重要的作用是复位各曲线的设置,保证油门中立的时候油门和螺距的输出也是50%,复位可在设置模型类型时同时进行,在FF9CHP中,PARAMETER(参数)菜单,RESET项选Execute。 调CCPM的工具准备 1)螺距规 必备之物,有点麻烦的是靠重力的那种比较方便,只是通常都大。 2)千分尺和尖嘴钳 调连杆长度的时候最好有把千分尺,比较方便些。 3)绘图用的大三角板 大三角板用来看部件水平或垂直的情况,没有靠目测也可以,只是看的多了以后难免拿不准,需要一个客观的标准,三角板就用上了。 调整CCPM的步骤 在说调整步骤之前先说一下此时的状态,遥控器这面遥控器开,模型类型设为SR3,并进行了数据复位;450XL水平放置,所有连杆除B套上外均未装,舵机均装好,按说明书12页上面的图连接到接收机相应的通道,舵机摇臂已经拧上球头,(此时其实球头拧在摇臂的那个孔好还不知道,这要等调幅度的时候再说,可以先拧在能自由活动不产生干扰的最内侧的孔上,我感觉为调整方便,三个舵机要拧在相同的孔中)但未安装,接收机电源开。图借用一下说明书上的图,比较清楚。 1)装上舵机摇臂 把遥控器所有的摇杆都置中,包括油门,然后装上各个舵机摇臂,舵机摇臂的安装按基本垂直于水平面的方向装上去,先不用拧螺丝。 2)舵机旋转方向的调整 上下推动油门,观察舵机摇臂的转动方向,从一面看过去,上面的两个舵机转动方向一致,应该是同时顺时针或逆时针转动,而下面横着的舵机和那两个旋转相反,找到转动方向特殊的一个,在遥控器的REVERSE菜单里将对应的通道设为REV,然后确认舵机的转动方向正确。 3)设定舵机中立点 把遥控器所有的摇杆都置中,然后在遥控器的SUB-TRIM菜单中调整相应舵机的数值,直到此舵机的摇臂垂直于水平面,如果幅度最大还不垂直,则把SUB-TRIM值归零,重新安装舵机摇臂,再调整,如此调好三个舵机。 4)连接连杆J 首先把升降控制臂(图中红色)调垂直,这是十字盘外侧3个控制点中你唯一不能调整的长度的一个,测量连杆J所连两个球头中心的距离,调节连杆J的长度,直到合适,装上连杆J,确认舵机摇臂和升降控制臂都为垂直。 5)十字盘置水平 根据这时十字盘靠机尾那点的高度把十字盘调到各方向水平,注意不要太用力,使已连接连杆的舵机旋转,那样会需要重设中立:-(。 6)连接连杆E 把两个T型摇杆(图中绿色)位置调好,竖的边垂直,此时横边水平,测量连杆E所连两个球头中心的距离,调节连杆E的长度合适,并装上,注意两根E连杆是等长的,连好后确认十字盘和T型杆的位置。 7)连接CCPM连杆K、L 按上面的做法调整连接CCPM连杆和L,连好后确认十字盘、T型杆和舵机摇臂的位置。到此,十字盘下半部的连接工作完成。 8)连接连杆D 调整一个连杆D的长度,使连接的SF摇臂水平,另一个等长,连接两个连杆D。 9)连接连杆B 平衡翼置水平,调节一根连杆B的长度,使连接的稳定翼控制摇臂(图中蓝色)也水平,另一个等长,连接两个连杆B,自此,应该是十字盘水平,SF摇臂水平,稳定翼控制臂水平,水平翼控制框水平,请确认。 10)连接连杆A 连上一个连杆A,装上相应的大桨,用螺距规测量螺距,调节连杆A的长度,使螺距为0,另一边等长,当然测一下安装也可以,不过连杆A和D在双桨时可能还会调整。 11)调整副翼、升降、螺距的方向 逐一方向晃动遥控器摇杆,检查十字盘的运动方向,对应关系请看说明书12页下图,如果方向相反则在遥控器的AWASH AFR把数值设负。 12)调整副翼、升降、螺距的幅度 调整幅度首先在遥控器AWASH AFR中把三项设到+或-100%(初始值为50%),晃动遥控器摇杆,看个方向幅度是否能达到最大,如果不能则需要调整舵机摇臂球头拧的孔,建议三个舵机共同调整,如调整的孔多,可能需要调整连杆L,K,J的长度,如果某个幅度大,则相应的在AWASH AFR中减小数值,直到合适。最后拧上舵机摇臂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