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模友入门电直的经历

楼主(2013-10-10):
我先來個開盒報告項目及產品規格: 1. 電動直升機1架 像真機型Hughes 300 機身全長   : 480 mm 主旋翼長度  : 510 mm 尾翼長度   : 145 mm 重量 : 228 g 全配飛行重量 : 288 g 搭配動力   : 碳刷 370 馬達尾傳動系統  : 馬達傳動可做飛行動作 : 前進、後退、左轉、右轉,四動 2. 四通道遙控器1個 四動搖控器 (可接模擬器,LED電量顯示) 3. 六通道接收器1個 (11g) 4. 迷你伺服器2個 高效能9g伺服器 * 2 5. 陀螺儀+電子變速器+混控器1個 (12g) 三合一混控器 (可調混控量Gain與增益量Gyro) 6. Ni-MH 8.4V/650mAh電池1個 (飛行時間 : 6-10分鐘) 7. 110/220充電器1個 8. 模擬光碟1片 (FMS模擬軟體) 9. 電腦連接線1條 10. 說明書1份 當然比起一架標準配備的小暴龍,這架小直電算是小綿羊了,1/6的價格,你也不能有所要求。 四動搖控器做出直升機的基本動作上升、下降、左轉、右轉、前進、後退、左飛、右飛,對於我這個初學者來說已經足夠了。對於熟手還可以練練對頭停懸呢! 我的小電直起源: 遙控直升機以前對我而言...莫可能(20k~40k)...我在一次偶然的機會和對面餐廳的小阿哥談到小電直,他說8k就可以擁有她,說著說著像真的一樣,一架小電直在他的手掌飛了起來,操控者大玩3D的花式動作,說的活靈活現的,兩個禮拜就可以練會停懸,加上兩個月就可以自由飛了,我問他買了沒? ....”考慮中”,我的心理想如果真的要玩8k應該不是問題!... 幾個月後,第一次在Y拍看到仿的M24外型討喜好心動,中國人您真行,固定螺距加上兩動遙控器,保證可飛,百摔不壞的遙控直升機您也做的出來,價格是原廠京商M24的1/10以下。它可前進、左轉、右轉,但不可停懸及後退,但細想只是個12歲以上的兒童玩具罷了,欲念打住。 我就開始小電直網路之旅,LAMA、小神蜓、M24...ARK X400、小暴龍、Pixy ZAP 100 EP。 同級產品比較: 比較目前網路上同級的產品四動遙控直升機有四架:(全配含四動搖控器) 有 華豫 小神蜓 NO.4 (H04)、易思凱 E-SKY HONEY BEE 4動 (EK1H-E004)、伊比虎 休斯300 (H10005)、京商kyosho EP Caliber M24 SCHWEIZER 300C全是中國製造。 京商kyosho EP Caliber M24是由日本廠商代理,伊比虎 休斯300、黃色炸藥TNT Hughes 300是台灣的台中、宜蘭廠商代理,華豫 小神蜓 NO.4 (H04)、易思凱E-SKY HONEY BEE 4動 (EK1H-E004)兩架都是中國深圳的廠商代理。 以外觀機身大小來看京商kyosho M24以420mm奪冠,其次是華豫 小神蜓NO.4的470mm,黃色炸藥TNT Hughes 300的480mm,易思凱E-SKY HONEY BEE 4動的510mm及最長的是伊比虎 休斯300的520mm。 以接收器部份來看京商kyoshoM24、小神蜓NO.4、伊比虎 休斯300是屬於四合一接收混控器,黃色炸藥TNT Hughes 300、易思凱E-SKY HONEY BEE 4動是屬於接收器和三合一混控器分開並列的配置。 全都是連桿結構採用精簡結構的90度斜盤(swash late set)及伺服器配置方向,伊比虎 休斯300的配置和其他機相反,像JABO Platinum的V形旋翼頭。 以主動力馬達位置部份來看只有京商kyoshoM24主軸後方配置,其他主動力馬達的則在主軸前方配置,當然主動力馬達位置關係到機體的重心位置及機身長度。 京商kyosho EP Caliber M24 SCHWEIZER 300C,從一開始就不考慮,它的確是上的了檯面的東西,它的確精緻,但一套價格12k~9.5k太高了 (因為14k就可以買到我心目中理想的Pixy ZAP 100 EP一架全配含搖控器),Sorry每個人心都有一個價,如果6k我會敗下去。 有高手說初學者要從雙槳的LAMA(一套3.6k)開始學習停懸,先有手感 (成就感),如果這樣不是又要重新再學一次單槳的直電,學習單槳直電停懸嗎? 那為何不一開始學習單槳直電呢! 所以LAMA出局。 這時小神蜓NO.4真是火紅,價格比低的(一套2.4k~2.9k),比送配件的,是很多初學者的第一選擇,也是之前我的第一選擇,即使我不喜歡它火箭外表的機殼 (買了一定會想辦法讓它穿西裝),但有人說它的四合一接收混控器容易燒掉 (1.1k NT.) 我就不考慮了。 伊比虎 休斯300說是仿M24的,Sorry每個人都有一種美感,它那像真機殼 有一點 ”矬” 還說是OEM的,(買了一定會換了它的像真機殼,再買一台0.7k仿M24專換機頭),還有它90度斜盤(swash late set)及伺服器配置方向怪怪的 (相反)和別人都不一樣,是屬於JABO Platinum的V形旋翼頭,前一陣子Y拍上有人還改機出來賣,因為主馬達的則在主軸前方配置,造成飛行時重心不穩,那位人兄將主馬達轉了180度配置在腳架的中間,電池改在前面,這樣的確會較穩定 (我還留著當時Y拍的相片,老兄你可以製作伊比虎 休斯300 II ),它一套5.1k (含模擬軟體)覺得有一點小貴,這我就不考慮了。 易思凱E-SKY HONEY BEE 4動和小神蜓很像,不同在接收器和三合一混控器,非四合一混控器,一樣不喜歡它火箭外表的機殼,它一套4.2k。 同級的產品中為什麼選擇她 “黃色炸藥TNT” 呢!漂亮像真機殼 (Hughes 300) 是選擇她首要主因,如果不討喜練起來沒意思。不到四張小朋友 (一套3.9k) 就能擁有她是第二主因。零件取得容易同級的產品同質性太多了是第三主因,所以我就敗下去了成為我這個初學者的第一選擇。 對於我這個初學者來說,由模擬軟體開始是不二的法門,手上有FMS、G3、XTR、AeroFly Pro,因為不知道那一個比較好用,所以只好全繳了學費吧!改天再寫一篇模擬軟體的比較好了,先用模擬軟體練手感 (成就感),搖控器推桿的動作,大約要一個月的時間。 實機上陣,先架上練習用腳架,找一個室內練習場,禮堂、室內球場是最好的了,不過不太可能,只剩下地下室車庫能練實機停懸了。 玩四動遙控直升機一定要知道的知識: 1. 小電直完美的起飛校正及第一次實機停懸飛行十招: 1. 請確認腳架連接桿和旋翼頭是否安裝正確,是否作了適當的平衡,平衡翼片是否平直且相同,腳架連接桿是否平直。並不需要要求到非常完美,只要目視看起來ok即可。 2. 在安裝好電池之後,請確認直昇機是否平衡,可以將手指放在腳架連接桿的下方,抬起飛機,從機頭到機尾,檢查飛機是否平衡,飛機的起落架應當與地面平行,如果都沒有,請稍微調整電池的位置,以達到平衡,是否機體本身配種重平衡,可以空抓主旋頭來看重心位置。 3. 主旋翼應當用螺栓適度安裝至旋翼頭,不要太緊也不要太鬆,讓你可以用手輕易轉動主旋翼即可,以手指輕觸旋翼頭,即可藉由感受找到正確的鬆緊度。這點對好的控制很重要。在旋翼頭的鬆緊度方面,如果調的適度,一開始會有震動,待離心力開始作用,主旋翼就會自動調正平衡。調的太緊會使主旋翼無法轉動,太鬆又會造成自行轉動,所以要抓的適度。當在作這方面的測試時,可以用手抓住直昇機的起落架。 4. 如果可以的話...裝上練習架。 5. 將直昇機和練習架放在沒有鋪地毯平滑的表面上例如水泥地,以利直昇機在上面滑行。 6. 油門加速,如果產生很大震動,就減速並稍微移動主旋翼,如果可以的話,使用三角尺或四角尺測量,以使主旋翼和腳架連接桿成 90度角,如此即可消除震動。 7. 解決了震動的問題之後,油門再加速,看直昇機在地面上會向哪個方向滑行,因為連桿結構的問題,藉著調整 遙控器 的 微調 來消除 向前 / 向後 / 向左 / 向右 的滑行 (因為主旋翼扭力的關係,稍微向左移動是正常的)。 8. 如果直昇機不只滑行還加打轉時,看往哪個方向轉,將三合一混控板的Mixer Gain (混控控制分壓器) 轉向同一方向。加油門時,直昇機應保持面向同一方向且不會打轉。讓你自己定位在直昇機的後方且稍微偏左的位置 (這是每次加速測試和開始飛行的正確位置)。 9. 經過調整,直昇機不會再偏向任一方滑行也不會打轉,這時你的直昇機已設定正確。將直昇機移到地毯上(或其他較軟材質以防墜毀),墜落在地毯上較水泥地來的容易,在起飛時,地毯也可以防止直昇機滑走。然而設定或調整就必須要在平滑且硬的表面上進行。 10. 開始慢慢轉動主旋翼,直到達到適當的轉速且槳葉也平衡,就可準備起飛。加油門升空 (不要太慢) 但足夠讓直昇機升起 30~40 cm,隨時準備好因應緊急狀況減速。開始短距離上下試飛,確認機鼻罩遠離你且不會打轉。確認直昇機不會自動起飛也不會自動朝向某一特定方向飛,如果出現上述這些現象,表示沒有完全調整正確,請調整 遙控器 的 微調 並再上下試飛幾次。每當遇到問題時,就關掉油門。繼續上下短距離的試飛直到1.5m可以飛行的越來越長,停懸時間越來越久。 2. 三合一混控調整法: MIXER GAIN混控調整 (左邊的微調) : 調整主馬達與尾馬之效率匹配,減量時尾馬的輸出值較少(直昇機產生反時針方向打轉),增量時輸出值較大 (直昇機產生順時針方向打轉)。 GYRO GAIN感度調整 (右邊的微調) : 減量時GYRO的補償值較少(反時針方向調整),尾部的敏感度較高(適合進階特技),增量時GYRO的補償值較多(順時針方向),尾部的敏感度較低(適合初學旋停)。 1. 可依飛行喜好自行調整,請於調整完成後,重新拆接電池做RESET混控版才會重新偵測。 2. 因為碳刷馬達會隨著磨耗,而降低性能,造成出力減弱,此時可以藉著調整MIXER GAIN的值來讓主尾馬達平衡出力調整方法,注意如果出現馬達轉速減弱且無法藉由調整來正常工作,建議更換馬達,已達最佳效率。 3. 精確校正三合一混控調整:(必要時才精確校正) Mixer Gain 之混控調整: 1. 請將組裝完成直昇機,直昇機置放並固定在測試台面上。 2. 請確認腳架與測試台面之四個支撐點均被固定無誤。 3. 請先將 Mixer 調整在9點鍾方向時使之關閉或減弱。 4. Gyro Gain 調整在9點鍾方向時使之關閉或減弱,因為Gyro Gain以關閉或減弱後,本直昇機前主馬達與後馬達之效率匹配誤差的問題立刻嚴重的被突顯出來,有利於觀察往返調校 Mixer Gain 之正確性. 並且能依此獲得更加精確的測試結果。 5. 再一次確認各個功能之微調推柄均能坐落在中心位置。只有油門微調推柄坐落在最高的位置。 6. 電池之插頭與三合一混控器之電源插頭銜接上,此時自動檢測設定功能即被啟動進行自動檢測設。 7. 請等候綠燈亮起,以確認自動檢測設定功能被啟動完成無誤。 8. 自動檢測設定功能完成無誤之綠燈亮起之後,開始啟動油門控制桿。 9. 此時直昇機產生逆時針打轉,關掉油門。調整 Mixer Gain 向 CW 方向漸增。 10. 如此反覆幾次,直到加油門至浮起之轉速時,本直昇機停懸浮起後,非常的平穩,不再打轉之後,便可以得到Mixer Gain之正確位置。 11. 欲使機身於停懸狀態下能夠平衡而且不旋轉時,通常經過以上設定調校後 Mixer Gain 之正確位置定會座落在11點鍾方向至1點鍾方向之間。 12. 為了使直昇機機身於停懸狀態下能夠保持平衡,而且不做無效直昇機機頭之旋轉或飄移,需往返調校及測試完成後開始調整Gyro Gain 的下一個程序以便獲得較穩固機頭鎖定功能。 Gyro Gain 之感度調整: 1. 每調整一次Gyro Gain,都必須重新的啟動開關電源(Reset),將油門調整至直昇機在測試台上停懸浮起後,非常的平穩,甚至雙手離開遙控器也一樣的平穩,此時便可以得到 Gyro Gain 之正確位置。 2. 將Gyro Gain調整在9點鍾方向時,直昇機機頭將會因為鎖定功能不足。容易造成機頭方向偏轉,會有相當困難度來保持平衡不使之偏轉. 且不容易控制直昇機方向使之穩定下來。 3. 將Gyro Gain調整在11點鍾方向時,狀況稍好,但機頭方向較難維持一直穩固的鎖定。左右轉向均非常的靈活。最適合已經學習飛行熟練操控技巧者練習各種轉彎行進。 4. 將Gyro Gain調整在12點鍾方向. 已有機頭鎖定功能並且方向較為的穩定,而且在飛行時,左右轉向均非常的順暢,最適合已經學習飛行中級熟練操控技巧者練習各種轉彎行進。 5. 將Gyro Gain調整至1點鍾方向時,機頭鎖定功能顯著並且方向非常的穩定,而且在飛行時,左右轉向均非常的順暢,最適合開始學習飛行而尚未熟練操控技巧者練習各種轉彎行進。 6. 將Gyro Gain調整在2點鍾方向,Gyro 發生更大機頭鎖定功能的作用,很適合初學者停懸,但若要轉彎行進的一般飛行,右轉尚且可以,然而左轉則因Gyro 感度較靈敏的關係,機頭將會因為鎖定功能較強的補償而稍有比較不順暢遲滯感,且直昇機降落時,尾旋翼可能會持續轉動。但可以發射機上的方向舵微調之調整來加以修正使之停止。 7. 將Gyro Gain調整至4點鍾方向,尤其轉到底4點鍾方向的位置。Gyro 發生最大機頭鎖定功能的作用。很適合完全初學者停懸之基本練習,但若要轉彎行進的一般飛行,右轉尚且可以,然而左轉則因Gyro 感度過度靈敏的關係,機頭將會因為鎖定功能過度的補償而顯著有不順暢遲滯感,且直昇機降落時,尾旋翼會持續轉動。但可以發射機上的方向舵微調之調整來加以修正使之停止。 8. 然而因故有所損害或為了馬力提昇。致使造成必需更換本直昇機前主馬達與後馬達或主旋翼與尾旋翼,均有可能造成上述已經調校完成的平衡參數之異動。 9. 如果此平衡參數之異動會造成您飛行操控的困難。有需要重新以上各程序重新再做調整。調校完成的新的平衡參數以保持最佳之飛行性能。 4. 鎳氫8.4V/650mAh電池及110/220簡易充電器的問題: 4.1. 鎳氫 (鎳金屬氫化物) 電池每顆電池容量為 1.2V 且大小一樣。電池組包含數顆電池並以串聯方式連接起來。所以一組電池組的伏特數 = 電池的顆數 × 1.2V。然而在較高電流的安裝下,因各顆電池內部電阻的關係,實際可得到的伏特數會稍稍低一點,每顆電池為 1.1V 或更低到 1V。 4.2. 為充分發揮產品優勢,避免不正確使用帶來的問題,在使用鎳氫電池和設計相關設備時,應考慮下以的事項: 4.2.1. 環境溫度會影響充電效率。環境溫度在10到30度時,充電效率最佳,夏天加個電扇吹吧。注意避免反極充電。 4.2.2. 避免過充電。反復過充電會使電池性能惡化。(過充電是指對已經充滿電的電池繼續充電),注意鎳氫電池不適合連續充電。 4.2.3. 延長鎳氫電池的使用壽命,減少電池的充電次數。每次充電應予充滿,用電應全用完。 4.2.4. 電池在正確使用條件下可使用300-600次,遵循正確的充電方法但使用時間顯著減少時,電池壽命已到。電池使用後期,電池內阻增加,還有可能發生內部短路。充電器和充電電路應考慮電池使用末期電池失效升熱的安全問題。 4.3. 鎳氫電池充電時間 (不過充電) 可能大家對電池都有個普遍非常關心的問題,就是電池充電應充多久才算充滿?很多朋友都擔心時間不夠,電池電力不足,還可能縮短電池使用壽命;時間太長,又可能損害飛機和電池。那麼究竟應該充電充多長時間呢?下面給大家介紹一個簡單的計算方法:一般電池容量大小都在電池上註明,以毫安培為單位,數值越大容量越大。例如:650mAh就是表示電池的容量是650毫安培。同時,充電器一般也標有充電電流,同樣以毫安培為單位。這樣,電池充電時間長短可簡單地按照以下方法計算:電池容量除以充電電流,再乘以係數1.2 (或者1.1),時間單位為小時。例如:電池容量為650毫安培,充電器充電電流為300毫安培,充電時間即為 (650毫安培 / 300毫安培)×1.1=2.3小時 (電池微溫時停止充電),那麼這塊電池使用這個充電器的充電時間就為2.3小時 (可以用Time限時斷電器),但是第一次充電要3.5個小時 (電池微溫時停止充電)。 4.4. 空中遙控直升機電池電力下降時,因為直升機的尾馬電力分配不足會在空中逆時針方向打轉的情形,應馬上降落到地面,將鎳氫電池所有電力耗損 (放電),再行充電,或是用專門充電器進行放電、充電。 至於改裝11.1V 1250MAH放電c數10c鋰聚合物電池及改成雙無刷馬達,這對於我這個初學者來還是下次再談吧

网友(2014-03-17):
占坑编辑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