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如何调整CCPM

楼主(2013-10-10):
        【转贴】如何调整CCPM--转自efly98 如何调整CCPM--转自efly98 直升机的调整,有一个大原则,就是:平衡和均等。 1.建议您先把所有的连杆长度调整成说明书建议值。 2.CCPM三颗servo的SUB TRIM先归零,然后摇杆拨到PITCH输出为50%的状态,把3个servo horn套上去(可以先不要接连杆),尽可能让servo horn的位置都是水平的。若实在无法让servo horn一套上去就是水平,可以动用sub trim,去做个别的调整。 3.此时的servo horn位置,应该要对应到十字盘行程的中点。那如何判断十字盘是否在应有的中点上?若十字盘在理想的行程中点上,则SF臂和混控臂的姿态,应该要是水平的。接下来,适度调整一下CCPM三支连杆的长度,让十字盘能位于刚刚找出来的"行程中点",而且从每个角度来看,十字盘都是水平的。到此为止算完成了十字盘调整的第一个步骤。 4.接下来,拨动摇杆,让PITCH输出在0% ~ 100%间变化,看看十字盘在高低端点上是否能维持水平。由于SE版三颗servo的高度不同,连杆的长度也不同,造成大角度时的三角误差不一致,所以在高低端点时,十字盘应该会略为失去水平。此时请用END POINT(或TRAVEL)去针对三颗servo做个别调整,使它在高低端点时,也能维持水平姿态。 到此算完成十字盘调整的第二个步骤。 不过还是请注意均等和平衡的原则。 比方说,PITCH 100%时,也许十字盘略为前倾的(只是举例而己),那正常状况下,PITCH 0%时,十字盘应该略为后倾,因为后头那颗ELEV servo的行程有点太大。 此时,你可以用减少ELEV servo的END POINT(TRAVEL)的方式来解决,也可以用增加AILE和PITCH servo的END POINT(TRAVEL)来解决。 但无论用选择哪一种,请用同一种方式。千万不要调整PITCH 100%时,用了第一个解法,在调整PITCH 0%时,反而用了第二种解法。 5.再来就要进行真正舵面动作量的调整。在此之前,所做的都是AILE/ELEV/PITCH这三颗servo的修正,接下来要进行的,是AILE/ELEV/PITCH这三个"舵面动作量"的调整。此时我们用的,就是ARF(SWASH MIX)功能,它决定三个"动作量"的大小。 先把主旋翼装上,发射机的PITCH输出开到50%(也就是servo horn居中,十字盘位于行程中点的位置),使用螺距规,将主旋翼调整为0度。 将PITCH输出开到100%,量取此时主旋翼的角度,是否达到你的预期(比方说10度)。若没有,则调整AFR(SWASH MIX)里的PITCH数值,使主旋翼能够到达10度。 若之前的调整正确,此时再拨摇杆将PITCH输出开到0%,量到的PITCH应该是-10度的。 若两边的误差只有一些,那没关系,可以接受。若误差太大,可能要回头检查,是哪个步骤出了问题。 到此为止,硬件的PITCH设定就算完工,剩下的就是油门/PITCH曲线的调配了。 6.AILE/ELEV最大舵面动作量的调整,一样是在AFR(SWASH MIX)里头。由于每台机子调整差异的不同,所以并没有一个标准的建议值。但基本上是在打最大舵面时,不造成干涉为原则,以寻求机体最大的灵敏度。实飞测试时,可以搭配D/R和EXP,适量的减少或柔化动作反应,去符合自己的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