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插头的选择[转】

楼主(2013-10-10):
在玩电动直升机的模友中经常有人问,到底使用什么电源插头好。这个问题其实是不太好下结论的,因为这里还有个人喜好和用惯了的因素在里边。 目前使用的插头包括小电直使用的黑色插头(jabo飞机)、红色的jst插头(华科尔飞机),大田宫插头、小田宫插头,香蕉插头(ф3mm、ф4mm),t型插头。 一、小电直使用的黑色插头、红色jst插头的安全通过电流是10a,对于小电直来说已经是有余量的了,尽可放心使用。 但是象亚拓450这样的电直最好还是不用的为好。 二、田宫插头最好不用,因其母头(半环状的)的弹性较弱,拔插多次后会有接触不良的现象发生。 三、香蕉插头在使用时一定要做好插头处的绝缘处理,以防插头相碰引起电池短路。 1、母头外套热缩管进行绝缘,公头裸露是个隐患,最好能给公头外边加上硬塑料的保护套。 2、香蕉插头在使用时应采取公、母头相错的方式焊接,以防接反电池的正负级。 3、香蕉插头一般都是先接好一头,然后再去插另一头,这时会有电火花产生。 四、对于香蕉插头采用公、母相错的方法焊接时,一般按照习惯应是以电流的流动方向作为参考。 1、电流从电池的正极出发,即电池正极(红线)焊公头; 2、电调的正极(红线)焊母头; 3、电调的负极(黑线)焊公头; 4、电流从电池的负极返回,即电池的负极(黑线)焊母头。 五、t型插头在实际使用中感觉还是比较不错的,多次使用也未发生接触不良的现象。 1、t型插头允许通过的电流是50a,所以尽可放心使用。 2、电池的引线(输出线)应焊接母头,且横置的为正极,这样可防止电池端的插头发生意外短路现象。 3、在接电时,应把横的(或者竖的)一端先对准插进一点,起个定位的作用,然后就会很容易的插上了。 4、新的插头刚使用时会感觉很紧,可以用钳子把公头上的弹簧片夹一下就能解决了。 5、如使用时感觉公、母头配合紧度不够大时,可以用小改锥(ф2的手捻)插进弹簧片的中间部位,用钳子把弹簧片的前端向下夹一下,以增加弹簧片的曲度。 以上意见供参考

网友(2014-03-16):
回个帖子,下班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