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飞直机的经历

楼主(2013-10-10):
        我的配置688直机,jr9x,陀螺是GY401,开始的时候用futaba s3110舵机作尾舵,陀螺是装在 十字盘后支撑架后面,装好后试机,陀螺感度在80%,我的现象是没有风的情况飞行很正常,当突然来风的时候,尾舵突然朝一面有规律的转动,30度停一下,在转30度~~~~~~~.感度也从0%-100%都试过就是不见好,我想可能是尾舵舵机问题,换上9254还是这样,郁闷.请教朋友看我飞行的现象(朋友飞油机),他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只是感到这个现象是干扰造成的,这才听说FUTABA的陀螺和JR控有不兼容的问题,还有陀螺和电机距离太近也干扰,按照陀螺的说明书,陀螺和电机的距离要在10CM以上,我量了一下,我的直机上的距离在10CM以内.改造,把陀螺移到尾管固定座上,因为688没有亚托那样的尾管固定座平台,用锉锉平机身支板,修整一个和尾管平行的平台,固定好GY401,并且把陀螺的连线加上一个磁环,以降低外部信号对陀螺的干扰.改好后试机,试了8块电,^_^现在一切现象都没有了,飞行很稳定.(自己的经验,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