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用大齿轮评测!!!

楼主(2013-10-10):
现在市面上有几种亚拓的大齿轮,有幸搞到一些,做了个简单测试,希望对各位选择齿轮有帮助。 本次测试的对象是: 1、亚拓旧齿轮(蓝色齿轮) 2、亚拓最新款大齿轮(白色齿轮) 3、海神大齿轮(黑色齿轮) 测试方法:用百分表测量圆跳动(径向跳动)。 测试结果: 1、亚拓旧款的齿轮圆跳动竟然有0.3mm,难怪调间隙困难。 2、亚拓最新款的大齿轮跳动降到了0.1mm,不错的进步。新大齿轮可以用旧的小齿轮,但新小齿轮不能和旧的大齿轮兼容,如果扫齿时只需要换齿盘而不需要换单向轴承,维修变得容易,但安装螺丝用了十字螺丝容易拧花,如果用内六角螺丝会更好些。 3、海神齿轮由于是直接敲入单向轴承,少了一个装配误差,所以精度最高,圆跳动只有0.05mm。同样不能兼容亚拓新款小齿轮。 下面是测试的图片:
评论:  最新测试表明,用好的大齿轮飞同样的时间是可以省电的。旧的白色大齿轮飞8分钟可以充进去1350mAh电,换新齿轮充1200mAh就满了

网友:
哎就是这个大齿太烦了,每次调都调不好,不说调间隙了,每次装上去都是大齿上下颠簸不知道楼主是怎么解决这个中心座和大齿的误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