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放飞

楼主(2013-10-10):
(一)   初学控制模型飞机操纵的爱好者,在操纵模型作基本的起落航线飞行练习时,要逐步熟悉发动机油门变化操纵和模型地面滑行、起飞离地、爬升转弯、平飞;下降着陆等运动姿态的操纵。掌握这些动作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循序渐进地反复练习,不断总结经验和不断领会,掌握操作要领。只有经过刻苦地练习,才有可能逐步摆脱“被模型操纵”的局面而真正开始操纵模型。   首次飞行,应当选择晴朗无风的天气,并选择一个能确保飞行安全的场所。遥控模型爱好者都知道,即使是有丰富飞行经验的遥控模型操纵者,也不能保证每一次飞行都不出事故。因为造成飞行事故除了操纵者本身的原因外,还有遥控设备突发故陷、机械故障等难于预知的原因。所以,应当尽可能避免那些有可能造成事故的园素,和选择一个即使飞机模型失控坠毁,也只是模型本身的损坏而不致造成其他损失的飞行场所。这点对于初学者龙为重要。到了飞行场地,如有其他的模型在飞行,应主动向先到的操纵者查询对方使用的无线电频率,以避免相同频率的电波同时出现,相互干扰而使模型失控。   图1是初学者练习飞行常用的飞行路线。在进行这样的升空飞行练习前,我建议先作如下地面滑行起飞、下滑着陆练习:选择一个平坦的场地,“跑道”不少于100米长,而且应尽可能正对迎风方向。打开控制设备发射机、接收机,确认电源充足后,操纵各个动作舵面,检查它们是否正常。检查控制距离最简单的方法是,不拉出天线将发射机与接收机拉开距离,直到接收机基本上还能接收到发射机信号为止。这个距离乘上10倍,大致上就是最大地面控制距离。空中控制距离一般是地面控制距离的2—3倍。这点,不同性能的控制设备的表现会略有不同。   本文介绍的四通道控制设备;在工作正常的情况下,地面控制距离为200—300米,空中为500一800米,控制范围因环境条件而异。起动发动机,被查其最大油门和怠速状态下的运转情况。如一切正常,收小油门并将模型置于跑道上,对着迎风方向,缓缓加大油门,让模型往前滑行。这时升降舵控制杆应置于中立位置。   本文介绍的模型的导向轮是不能操纵的,应尽量调整导向轮使之能让模型在地面滑行时保持直线运动。当模型往前滑行的速度随着发动机油门加大而加快时,方向舵开始起作用,这时,可以用方向舵来帮助修正方向,当模型速度越来越抉,而且机身开始发飘时,表明模型即将获得必需的起飞速度。这时,收小油门,使模型逐渐停止滑行。   重复上述练习若干次,确认已掌握模型滑行起飞时保游直线的要领后,可以进行如下练习:在模型开始往前滑行时,柔和、不间断地迅速将油门加至最大,模型滑行10一15米距离时(此距离因风速、跑道情况、模型本身的情况等因素有所不同)柔和地略往下“带杆”(抬起升降舵),模型便会拔地而起,飞向空中。模型离地后,应稍稍“松杆”(放下升降舵使之接近中立而又略偏上),使模型以20—30度的爬升角爬升。待模型升高至3—5米时,往下“顶杆”(升降舵略偏下),同时逐渐收小油门,使模型由爬升转入下滑。操纵模型的升降舵,使模型保持20—30度的下滑角下降。当模型下滑至距地面l米高度时,收尽油门,同时柔和地抬起升降舵,使模型由下滑转入平飞。当模型距地20—30厘米即将接地时,进一步抬起升降舵,使模型机头略上仰成“两点姿式”飘飞一小段距离后下沉着陆滑跑。模型起落架两后轮应先接地,然后前轮接地。在上述练习过程中,必须随时注意用方向舵修正模型的方向,使模型整个运动过程尽可能呈直线。   重复进行上述练习,直到确认已熟练掌握上述练习涉及的动作要领为止。   (一)   初学控制模型飞机操纵的爱好者,在操纵模型作基本的起落航线飞行练习时,要逐步熟悉发动机油门变化操纵和模型地面滑行、起飞离地、爬升转弯、平飞;下降着陆等运动姿态的操纵。掌握这些动作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循序渐进地反复练习,不断总结经验和不断领会,掌握操作要领。只有经过刻苦地练习,才有可能逐步摆脱“被模型操纵”的局面而真正开始操纵模型。   首次飞行,应当选择晴朗无风的天气,并选择一个能确保飞行安全的场所。遥控模型爱好者都知道,即使是有丰富飞行经验的遥控模型操纵者,也不能保证每一次飞行都不出事故。因为造成飞行事故除了操纵者本身的原因外,还有遥控设备突发故陷、机械故障等难于预知的原因。所以,应当尽可能避免那些有可能造成事故的园素,和选择一个即使飞机模型失控坠毁,也只是模型本身的损坏而不致造成其他损失的飞行场所。这点对于初学者龙为重要。到了飞行场地,如有其他的模型在飞行,应主动向先到的操纵者查询对方使用的无线电频率,以避免相同频率的电波同时出现,相互干扰而使模型失控。   是初学者练习飞行常用的飞行路线。在进行这样的升空飞行练习前,我建议先作如下地面滑行起飞、下滑着陆练习:选择一个平坦的场地,“跑道”不少于100米长,而且应尽可能正对迎风方向。打开控制设备发射机、接收机,确认电源充足后,操纵各个动作舵面,检查它们是否正常。检查控制距离最简单的方法是,不拉出天线将发射机与接收机拉开距离,直到接收机基本上还能接收到发射机信号为止。这个距离乘上10倍,大致上就是最大地面控制距离。空中控制距离一般是地面控制距离的2—3倍。这点,不同性能的控制设备的表现会略有不同。   本文介绍的四通道控制设备;在工作正常的情况下,地面控制距离为200—300米,空中为500一800米,控制范围因环境条件而异。起动发动机,被查其最大油门和怠速状态下的运转情况。如一切正常,收小油门并将模型置于跑道上,对着迎风方向,缓缓加大油门,让模型往前滑行。这时升降舵控制杆应置于中立位置。   本文介绍的模型的导向轮是不能操纵的,应尽量调整导向轮使之能让模型在地面滑行时保持直线运动。当模型往前滑行的速度随着发动机油门加大而加快时,方向舵开始起作用,这时,可以用方向舵来帮助修正方向,当模型速度越来越抉,而且机身开始发飘时,表明模型即将获得必需的起飞速度。这时,收小油门,使模型逐渐停止滑行。   重复上述练习若干次,确认已掌握模型滑行起飞时保游直线的要领后,可以进行如下练习:在模型开始往前滑行时,柔和、不间断地迅速将油门加至最大,模型滑行10一15米距离时(此距离因风速、跑道情况、模型本身的情况等因素有所不同)柔和地略往下“带杆”(抬起升降舵),模型便会拔地而起,飞向空中。模型离地后,应稍稍“松杆”(放下升降舵使之接近中立而又略偏上),使模型以20—30度的爬升角爬升。待模型升高至3—5米时,往下“顶杆”(升降舵略偏下),同时逐渐收小油门,使模型由爬升转入下滑。操纵模型的升降舵,使模型保持20—30度的下滑角下降。当模型下滑至距地面l米高度时,收尽油门,同时柔和地抬起升降舵,使模型由下滑转入平飞。当模型距地20—30厘米即将接地时,进一步抬起升降舵,使模型机头略上仰成“两点姿式”飘飞一小段距离后下沉着陆滑跑。模型起落架两后轮应先接地,然后前轮接地。在上述练习过程中,必须随时注意用方向舵修正模型的方向,使模型整个运动过程尽可能呈直线。   重复进行上述练习,直到确认已熟练掌握上述练习涉及的动作要领为止。

楼主:
(二)   经过上面的练习,可以进行图l所示的左盘旋起落训练:模型离地后,保持30度左右的爬升角,在3米高度处将油门收小到油门操纵杆行程的2/3—3/4范围内,然后在向左偏转方向舵的同时向左移动副翼操纵杆。在操作上,这动作称为“压杆偏舵一杆舵一致进入”。   当模型由于舵面变化而获得左偏航力矩和左滚转力矩时,模型便会机头左偏同时机身和机翼左倾 ,以左盘旋的姿态飞行。此时,机身横轴由于左倾而与水平线形成一个夹角,习惯上称此夹角为横型倾侧的“坡度”。“坡度”的大小与盘旋航线半径密切相关。初学者宜以20—25度的小“坡度”和30—40米的半径练习盘旋飞行。   必须注意的是:当操纵模型的方向舵和副翼使模型呈现上述左盘旋飞行姿态时,必须使方向舵和副翼回复中立,操作上称为“回杆回舵 ”。如果不“回杆回舵”,模型便会因不断获得偏航力矩和滚转力矩而“ 坡度”越来越大,盘旋半径越来越小,最后进入螺旋状态一头栽下地面。对于初学者来说,要在低高度条件下把进入螺旋的模型改出,几乎是不可能的。让模型左盘旋爬升到20—25米的高度,并与起飞航向相反时,逐步收小油门并使升降舵略下偏,让模型保持原来的左盘旋姿态,由爬升转入下滑。下滑角以2-30度为宜,视情况而定。模型下滑到距地面10米时,使油门中速;距地面2—3米时,收尽油门,保持下滑角继续下降。操纵模型盘旋下降到机头接近起飞方向尚差15—20度时,应向右拨动方向舵操纵杆和副翼操纵杆,使机身横轴回复至与水平线平行的状态,这个动作称为“反杆反舵改平”。如果操作得当,改平后的模型机头刚好对准着陆跑道。这时可用前面已练习过的着陆方法,将模型降落到跑道上。   参照左盘旋飞行练习的方法,练习操纵模型进行右盘旋飞行。在实际操作中,各种因素的影响会给学习操纵者带来许多困难,失败的可能性也很大。例如,当模型进入与起飞方向相反的飞行状态时,因模型由机尾对着操纵者变成机头对着操纵者,舵面操作动作完全相反了,初学操纵者很有可能因反应不过来而做出误动作,于是模型可能便会因失控且又补救不及而坠毁。当然,这些是有可能出现但并不一定出现的情况。操纵者只要持之以恒,耐心地反复进行练习,短时间内掌握模型飞行操纵要领是完全有可能的。   用手掷的方法也可以使模型起飞,如图2所示。将油门升到最大,手举模型迎风迅速前跑,当手感觉模型上浮时,柔和地将模型机头略向上掷出,同时迅速地将掷模型的手放回发射机操纵杆上,根据模型出手后的飞行姿态动作敏捷地进行修正,使模型按预定的姿态、航线飞行。                (三)   影响模型起飞离地后爬升姿态的因素很多,例如操纵者的熟练程度、模型本身的性能、侧风和阵风以及不稳定的气流等。操纵者只有经过长期的实践,才能逐步积累经验,从容自如地操纵模型克服各种不利因素,自由自在地飞行。 图3,图4给出了两种用于模型飞机操纵练习的航线。操纵者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后,可以参照这些航线进行难度稍大一点的飞行练习。   一般来说,着陆往往比起飞难度大一点,因为操纵者要同时根据跑道位置、着陆方向、着陆点、模型飞行高度与速度、风向风速等参数来选择对准跑道前的最后一个转弯点(操作上习惯称为“第4转弯点”,这是因为标准的起落航线飞行从起飞到着陆经过4个转弯),而且与此同时还要操纵模型型以合适的速度和下滑角准确地到达这个转弯点。    图5显示的,是4转弯点正确与否对模型飞行姿态产生的影响。4转弯点偏前,模型将难于进入正确的最终着陆航线而偏离跑道和接地点。若4转弯点偏后,模型将会因为转弯半径过小、“坡度”过大、速度急剧下降而致失速,补救不及可能会坠毁模型。    正常的最终着陆动作如图6所示。有时因场地限制,或风向变化,模型着陆时会受到侧风与跑道方向形成某个角度的风向影响。在同一侧风下,模型着陆速度越大,需用方向舵和副翼来修正侧风影响的舵面偏角越小;当模型着陆速度不变时,侧风越大,所需操纵面的偏角也越大。因此,当模型必须在有侧风的情况下着陆时,若侧风不大,可以用带倾斜和侧滑的直线飞行使机身轴线对准跑道平飘接地。如果侧风较大,必须加大着陆速度,或者,偏转模型机头对准侧风消除侧滑,直到模型即将接地时,迅速偏转方向舵,及时调转机头,使机身轴线与跑道平行。    掌握了上述操纵模型飞机基本功后,操纵者可以学习更为复杂的飞行动作、特技飞行动作,进一步了解与现代飞行器有关的各种知识和更深刻地领略飞行的乐趣。学习遥控飞机模型的制作、调试和飞行操纵,不但可以启迪思维、锻炼动手动脑能力和丰富课余、业余文化生活,还能有助于提高操纵者对事物的反应速度和迅速作出判断及决 策的能力。    (二)     经过上面的练习,可以进行图l所示的左盘旋起落训练:模型离地后,保持30度左右的爬升角,在3米高度处将油门收小到油门操纵杆行程的2/3—3/4范围内,然后在向左偏转方向舵的同时向左移动副翼操纵杆。在操作上,这动作称为“压杆偏舵一杆舵一致进入”。   当模型由于舵面变化而获得左偏航力矩和左滚转力矩时,模型便会机头左偏同时机身和机翼左倾 ,以左盘旋的姿态飞行。此时,机身横轴由于左倾而与水平线形成一个夹角,习惯上称此夹角为横型倾侧的“坡度”。“坡度”的大小与盘旋航线半径密切相关。初学者宜以20—25度的小“坡度”和30—40米的半径练习盘旋飞行。   必须注意的是:当操纵模型的方向舵和副翼使模型呈现上述左盘旋飞行姿态时,必须使方向舵和副翼回复中立,操作上称为“回杆回舵 ”。如果不“回杆回舵”,模型便会因不断获得偏航力矩和滚转力矩而“ 坡度”越来越大,盘旋半径越来越小,最后进入螺旋状态一头栽下地面。对于初学者来说,要在低高度条件下把进入螺旋的模型改出,几乎是不可能的。让模型左盘旋爬升到20—25米的高度,并与起飞航向相反时,逐步收小油门并使升降舵略下偏,让模型保持原来的左盘旋姿态,由爬升转入下滑。下滑角以2-30度为宜,视情况而定。模型下滑到距地面10米时,使油门中速;距地面2—3米时,收尽油门,保持下滑角继续下降。操纵模型盘旋下降到机头接近起飞方向尚差15—20度时,应向右拨动方向舵操纵杆和副翼操纵杆,使机身横轴回复至与水平线平行的状态,这个动作称为“反杆反舵改平”。如果操作得当,改平后的模型机头刚好对准着陆跑道。这时可用前面已练习过的着陆方法,将模型降落到跑道上。   参照左盘旋飞行练习的方法,练习操纵模型进行右盘旋飞行。在实际操作中,各种因素的影响会给学习操纵者带来许多困难,失败的可能性也很大。例如,当模型进入与起飞方向相反的飞行状态时,因模型由机尾对着操纵者变成机头对着操纵者,舵面操作动作完全相反了,初学操纵者很有可能因反应不过来而做出误动作,于是模型可能便会因失控且又补救不及而坠毁。当然,这些是有可能出现但并不一定出现的情况。操纵者只要持之以恒,耐心地反复进行练习,短时间内掌握模型飞行操纵要领是完全有可能的。      用手掷的方法也可以使模型起飞,如图2所示。将油门升到最大,手举模型迎风迅速前跑,当手感觉模型上浮时,柔和地将模型机头略向上掷出,同时迅速地将掷模型的手放回发射机操纵杆上,根据模型出手后的飞行姿态动作敏捷地进行修正,使模型按预定的姿态、航线飞行。      (三)   影响模型起飞离地后爬升姿态的因素很多,例如操纵者的熟练程度、模型本身的性能、侧风和阵风以及不稳定的气流等。操纵者只有经过长期的实践,才能逐步积累经验,从容自如地操纵模型克服各种不利因素,自由自在地飞行。      图3,图4给出了两种用于模型飞机操纵练习的航线。操纵者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后,可以参照这些航线进行难度稍大一点的飞行练习。      一般来说,着陆往往比起飞难度大一点,因为操纵者要同时根据跑道位置、着陆方向、着陆点、模型飞行高度与速度、风向风速等参数来选择对准跑道前的最后一个转弯点(操作上习惯称为“第4转弯点”,这是因为标准的起落航线飞行从起飞到着陆经过4个转弯),而且与此同时还要操纵模型型以合适的速度和下滑角准确地到达这个转弯点。      图5显示的,是4转弯点正确与否对模型飞行姿态产生的影响。4转弯点偏前,模型将难于进入正确的最终着陆航线而偏离跑道和接地点。若4转弯点偏后,模型将会因为转弯半径过小、“坡度”过大、速度急剧下降而致失速,补救不及可能会坠毁模型。      正常的最终着陆动作如图6所示。有时因场地限制,或风向变化,模型着陆时会受到侧风与跑道方向形成某个角度的风向影响。在同一侧风下,模型着陆速度越大,需用方向舵和副翼来修正侧风影响的舵面偏角越小;当模型着陆速度不变时,侧风越大,所需操纵面的偏角也越大。因此,当模型必须在有侧风的情况下着陆时,若侧风不大,可以用带倾斜和侧滑的直线飞行使机身轴线对准跑道平飘接地。如果侧风较大,必须加大着陆速度,或者,偏转模型机头对准侧风消除侧滑,直到模型即将接地时,迅速偏转方向舵,及时调转机头,使机身轴线与跑道平行。   掌握了上述操纵模型飞机基本功后,操纵者可以学习更为复杂的飞行动作、特技飞行动作,进一步了解与现代飞行器有关的各种知识和更深刻地领略飞行的乐趣。学习遥控飞机模型的制作、调试和飞行操纵,不但可以启迪思维、锻炼动手动脑能力和丰富课余、业余文化生活,还能有助于提高操纵者对事物的反应速度和迅速作出判断及决 策的能力。

网友:
顶贴有理,灌水无罪。阿弥陀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