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旋翼检修飞行手册

楼主(2013-10-10):
四旋翼检修飞行手册

本章分
第一部分 四旋翼室内检修。
第二部分 四旋翼选择场地及飞行守则。
第三部分 四旋翼场飞检查。
第四部分 四旋翼收场守则。
第五部分 四旋翼保养守则。

**************
第一部分   四旋翼室内检修

--------------------------------
第一小节  面观

整体看一下四旋翼的外表:

………1
、机架是否歪斜;
………2
、桨面是否有瑕疵,磨损,断裂,或者明显的明纹裂痕。
………3
电机是否歪斜,电机及其内线是否有熔断,异物残存。
………4
、电调外包装是否完整,是否有破裂,烧痕或者烧焦味道。
………5
、飞控连接线是否调理有序,同等接线口是否有合理布局,有无明显接线异类线色。
………6
、飞控安装是否水平,整体板子是否有熔断,烧焦,元器件焊接凸起。各个焊接点是否有

明显断裂,焊锡点变形等等。
………7
、遥控接收机天线是否有裂痕,是否有拉伸痕迹,接收机接线色是否整齐,无异类线色。
………8
、电调接线板是否有焊接松动,甚至是接线毛刺、灰尘,要及时清除,以免联电。
………9
、将所有有接线处,比如插针,香蕉头,T插处等,检查看是否有拉伸痕迹,是否有熔化,

断裂等。

注解:异类线色-对于航模接线一般是黑红白或者棕红黄,用来做线路接线,安装时整排色泽是在一条
直线上,如果安装错误,肯定会明显看出,因此取名异类线色。

--------------------------------
第二小节  手动

用手轻轻地拨动或者拉伸,用测试力:

………1
、机架轻轻用手晃动,相邻的两个臂用手掰动,检查是否有松动。手拿一个臂在空中晃几下

然后重复双手各拿一个相邻两臂进行掰动,检查松动。如果有脚架,请晃动脚架是否松动

把带脚架整体机架放到地面,用手大力推一下,然后再离地二十公分处,地面有纸板铺垫

的情况下下落几次,检查是否有架腿歪斜。
………2
、手握住电机,或者桨放在手上,握住一头桨,对桨面弯曲三十度,检查桨面是否有裂纹明

纹,然后再换另一头。
………3
、手握住电机所在臂,然后轻轻晃动电机桨座或者子弹头,看整体是否有松动,螺丝是否拧

紧,然后握住电机底座,再晃动电机桨座或者子弹头,看是否有松动。
………4
、电调接线连着接电机、飞控、接线板,因此把线拉几下看周围接线是否牢固,轻力。
………5
、手指握住飞控板侧面,轻轻晃动,检查飞控是否固定牢固。
………6
、电调接线板上的线,都要用手轻轻晃几下,检查是否有松动。
………7
、接收机的插针是否有松动,轻轻地把接收机朝下,一只手握住接收机,另一只手轻拍握住

接收机的手腕。
………8
、将所有有接线处,比如插针,香蕉头,T插处等,如果是已经插上牢固的就轻轻拔一下看

是否有松动,如果是需要经常插拔的,比如电池接口,插拔几次检查下。
注解:测试力-小力度,也就是弯折一个易拉罐薄皮的力道。

--------------------------------
第三小节  闻声

闻声很重要,用耳朵细细听:

………1
、握住机架相邻两个臂掰动,听声音是否有固定机架螺丝松动,臂固定声音是否结实无异

………2
、桨面用手握住安装在电机上或者裸桨,握住中心,另一只手在一个桨面边缘部分,弯曲

三十度,然手迅速松手,听声音,一般塑料浆整体完整,无内伤或者外伤裂痕,听起来

声音厚实有力,弹性十足。然后再试另一面。弯曲听声过程,如果有内痕明显容易直接

变成明纹,一定要仔细。
………3
、电机声音,把桨固定或者无桨裸电机,用手转动一下,正常的电机转动声音是浑实有力

听起来似乎有些油动声音,声音浑厚。但是有时候能听起来干巴巴的,或者声音发脆甚

至能听到内部有明显的咯嘣沙子类声音转起来不圆润连续,那么你需要检修一下电机了。
………4
、整体听声,将整体架子放到手上,握住一个臂,来回晃动下,听是否有线路没有固定好

以及四旋翼内是否有杂物声音,需及时清理。

--------------------------------
第四小节

将上面的综合起来,然后进行综合检修测试,必须强调本环节必须炸桨!否则后果自负:

………1
、飞控单独供电,检查是否有异常,按照飞控飞行说明书,指示灯是否正确闪亮,遥控与

飞控对花是否正常。
………2
、不对飞控供电,将四个电调线分别接到接收机油门处,轻推油门听声音,检查是否有明

显反应慢甚至是异声。
………3
、将遥控放置稳定处,飞机放在一个相对宽松地,至少周围能有五十公分的宽松。通电然

后实行遥控飞控对花,低油门,按照所用飞控的品牌,进行检查异常。
………4
、轻推油门逐渐升高,听电机转速以及观察飞控指示灯,油门可推至五分之三处,观察情

况。
………5
、持续一分钟左右,停止供电,用手摸一下电机、电调、电调接线板、飞控板、线路连接

部、电池线、电池插口等处,检查一下温度,是否有烫手感觉。
………6
、如果上一条温度有异常,无需测试本条。如果上一条再次对机器供电,打开,将油门对

到低处,然后门推到五分之三处,然后坚持五秒,迅速拉回,如此重复两三次,然后将

油门固定至中间,停留十秒。迅速断电,检查温度是否异常。
………7
、上两条温度异常需要及时的进行检修和更换,比如:

仅有电池接线滚烫,那么就是硅胶线负载不了如此强的电流,需要及时更换。

仅有电机电调温度很热,而不是烫,建议您以后飞行不要做大载重,超负荷动作。

仅有电调电机接线处滚烫,建议检查是否有焊接虚焊。

开机后,电调123声音是否一致,如果听到有某个声音短缺,及时检查线路接线。

开机后,某个电机出现重复或者断续的123声音,那么请您检查焊接处松动虚焊。

**************
第二部分  四旋翼选择场地及飞行守则。

本条必须引起重视!万一出事,否则后果很可怕。
航模不是玩具,更不是宠物品,不值得炫耀,更不值得你去在众人面前秀。
--------------------------------
第一小节 场地选择
………1
、四旋翼飞场位置,尽量选择郊区野外,农村野外,方圆几百米内无任何交通要道,居住

地,组织活动地等,坚决避开高压线,移动信号站以及军民用雷达站等地域。
………2
、四旋翼飞场环境,周围尽量以草坪或者对农田无伤害的松软土质等为主,尽量选择草地

泥沙对四旋翼,尤其是设备包括相机等都有不小的危害。环境周围无湖泊、小河流、积

水区域、树木、线路等。即为视野开阔,地面平坦区域。
………3
、四旋翼飞场天气,尽量在晴天,无大风情况下起飞,红旗迎面展开,大四轴不可盲目起

飞,最好不要起飞。红旗极尽飘起,小四轴尽量不要盲目起飞。
………4
、四旋翼飞场空域,如果模友多尽量单独或者划定空域飞行,以免相互失业干扰。
………5
、四旋翼操作环境,地面平坦,利于操作者小幅度移动,摔跤很可怕。操作者周围无非航

模人员,防止对操作者进行干扰。
………6
、四旋翼人群安排,如若有围观人员,尽量将围观人员安置在航模操作者面向飞行空域后,

操作者身后位置,如有小朋友,尽量不要起飞,其监护人必须对其孩子行为负责。坚决

不允许飞行过程中回答围观者提出的问题,否则予以清场,换场。

--------------------------------
第二小节 飞行守则

根据场地选择,3D等暴力动作以及平常航线飞行都需要谨慎选择地域,在上一条充分后,然后进行
本条:

………1
、起飞过程发现异常,应立即停止起飞。已经起飞后发现异常,应立即进行回落甚至迫降。
………2
、飞行过程应专注,切勿与旁人交谈,喝水等非飞行操作。
………3
、要挂遥控挂带,保持好操作动作,切勿随意手离控杆。
………4
、如若飞机出现迫降甚至失控,一定要选对参照系,方便四旋翼寻找。
………5
、迫降或者失控,尽量选择在空旷的有草地或者不高于两米的灌木丛,庄家地等地方,尽

量减少损失。

**************
第三部分  四旋翼场飞检查

有些模友是直接在家检修好后,提着去飞,也有模友装在车里,还有些模友是到了现场现装机。
那么本条就按照场外现装机为准。

--------------------------------
第一小节  装机

一般场外装机都是已经将飞控固定好,各个插拔环节都已经标记尽量简化,到了场地就是一个组装
飞所以:

………1
、组装好后晃动一下,是否有异声晃动,及时清理杂物,归拢线路。
………2
、握住相邻两个臂手掰动,检查是否有松动。
………3
、检查电机内是否有异物,转动带桨的电机,听是否有异声。
………4
、轻轻拉一下线路连接部,是否有松动。
………5
、握住电机,用手推桨面检查桨安装是否紧固。
………5
、通电,小油门推一下,整体四旋翼转动,是否有异声。桨面是否平稳。
………6
,继续上一条,不起飞状态下,将遥控各个通道以及功能尽量提前试一下,看是否有异常。
**************第四部分  四旋翼收场守则

四旋翼飞回来了,收场也是值得重视的。
………1、四旋翼降落后,必须首先关四旋翼飞机电源,然后再切断遥控电源。
………2、检查各个部分的温度,留作记录。
………3、将电池拿下后,放到阴凉地进行降温,冷却。四旋翼也需要降温。
………4、然后待四旋翼降温后,对四旋翼进行检查,发现是否有问题,方便回去检修。
………5、电池冷却后将电池插口进行封闭,防止异物短路。
………6、如果拆机需要对各部分做好标记。如果是提机直接回家,请握住一个臂空处,手提回家。

**************第五部分  四旋翼保养守则

四旋翼是需要维护的,尤其是日常的检修甚至长时间不用。

--------------------------------第一小节 日常检修

请参考第一部分四旋翼室内检修,结合本小节:

………1、电池体积是否有明显变化。
………2、电机内异物检查,清洁轴承,注意上油。
………3、飞控表面清洁线路是否老化,元器件虚焊,热熔等。
………4、电线是否有变形,比如受热冷却后蛇形。
………6、电线接口是否有异物、氧化等。
………7、机架是否变形,螺母是否有划丝等状况。
………8、整体线路包扎,电线以及接口固定等,一定要牢固,如果有断裂松动,及时更换。
………9、四旋翼标识,比如乒乒球、色带等,是否牢固。
………10、对电机,飞控等灰尘敏感部件,进行灰尘清理,及时清除,清扫干净。

--------------------------------第二小节 长久不用保存

四旋翼长久不用,应该好好保存:

………1、电池,电池尽量用平衡充放电或者充电至3.8伏,然后放着阴凉甘松密闭处保存。注意电
             池插口要防氧化。插头处注意干燥,有条件可以做个封装。
………2、飞控,放置密闭袋子封存,注意插头处进行要干燥。
………3、电机封存,电机内部要进行除污,上油,对点自己外壳字体,尤其是刀刻字上油否则容易
             氧化字体刻处,容易生锈。
………4、电调封存。
………5、桨用塑料纸、布或者泡沫片,间隔包裹。放到不容易挤压,无日照区域存放。
………6、机架挂起来,试材质保存。

网友(2014-03-16):
占位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