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电调!30A!(转)

楼主(2013-10-10):
规 格
  1.输出:30A持续输出,45A最高输出.
  2.输入:7~12 Cell NiHM / NiCD
  3.大小:3.6cm X 3.0 CM
  4.重量:不到20g(不含线材开关接头)
  5. 提供接收机与伺服机5V 1A电源供应

网友(2018-09-11):
固件有吗?

网友:
带刹车功能用在飞机上就有些累赘了吧,不过电路还不错

网友(2018-02-28):
有刷的电调,有程序吗

网友(2017-02-01):
这是有刷吧?

网友:
有刷电调还是无刷电调?

楼主(2013-10-10):
校正测试步骤:
  1.
  因为各厂牌接收机所送讯号压值不同,完工第一次,以及每换一个厂牌的接收机时,都必须做校正.
  2.
  若使用马达校正,请先勿装桨并固定良好,最好先使用耐压够的灯泡取代马达,以免作用与反作用力搞翻你.
  3.
  将R8可变电阻先顺时针调至最低.
  4.
  打开发射机,将油门调至最低,油门微调置中,关闭电变开关,接上电池,打开电变开关.
  5.
  若马达没转,成功一半.马达乱转,仔细再检查各电路接脚后再测试.
  6.
  慢慢逆时针调整R8到灯泡亮或马达发出欲转不转的滴声后,调回一点点.
  7.
  将发射机油门逐步推高,观察动力输出是否正常,达最高时,测转速是否正确.
  8.
  照每颗 MosFET所匹配的输出测试,温度应该不会太高,通风良好时应与室温接近,反之最高约30度,30A应不超过40度.
  9.
  不同规格之MosFET不宜混用.
  使用须知(务必每节详读牢记)
  1.
  本电路为手工电路,无微电脑晶片控制.所以,没有保护锁定装置,没有侦测油门行程装置.请先谨慎实验适应,以免被咬.
  2.
  使用前需先将油门降至最低,否则一通电,或打开开关,马达随即依油门位置开始运作.
  3.
  电变位置,必须置於电池之后.也就是"马达"-"电池"-"电变"-"接收机".否则坠机时,电池会把电路打烂.
  4.
  每次更换不同厂牌型号之接收机,必须先重新校调R8.
  5.
  电阻与目视电路有裸线部分,最好通通都用细热缩套统封装,避免日后因挤压短路,底部以防损厚胶布贴住.
  6.
  本电路适合空间较大的机种,若空间狭小,久了很容易挤压坏掉.
  7.
  没有BEC喔,所以,当高空动力滑翔机时,请小心喔!当飞动力机无彷,会先飞不下去,离真正没电还一段时间.
  8.
  若觉得动力反应速度有点慢(约一秒),是正常的.个人蛮喜欢的,比较没有太敏感的反作用力造成的难操控.讨厌的人,可以把C2改成1uF.

ccx
说的很专业

楼主:
零件表
  Part Description
  R1,R10 1M 1/4W
  R2 220k 1/4W
  R3 33k 1/4W
  R4 22k 1/4W
  R5 100k 1/4W
  R6,R9 1k 1/4W
  R7 68k 1/4W
  R8 10k 精密可调电阻
  R12-R15 100 Ohm 1/4W
  C1,C3 22nF (0.022uF / 223P)
  C2 2.2uF tantalum
  C4 10uF tantalum
  C5,C6,C7,C8 0.1uF (104P)
  D1 IN4004~IN4007
  Q1 2N3904, 2N4401
  Z1 LM393 dual comparator
  Q2-Q5 IRFZ40, IRFZ44, ECG2395,
   SMP50N06-25,IRL2203N,SMP60N03-10L,IRL3803皆可.
  Q6 7805
   S1,S2 开关(S2可省略后以Jump取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神人DIY

神人肯定是有的

网友:
.。。。。。。。麻烦死。。。直接买一个多好

网友:
不错,单层板可做,直接用万用板做就ok了

网友:
电器专家们做了好几个啦

网友:
推荐可以使用3707   210A  2.8毫欧  30V

网友:
BEC可以使用LM2576S  5V3A

网友:
我有教程啊

网友:
这得专业学过电器的才能看懂吧,很向往啊

网友:
有刷的电调  现在很成熟了 全桥控制 单片机输出脉冲控制 之前自己画板子做过  好简单的,,,

网友:
这样的lz可真喜欢D啊

网友:
挺好的 但是是有刷的

网友(2013-11-20):
看看就行了。实在没这水平。

网友:
有DIY处理器的没

网友(2015-12-09):
神人肯定是有的

网友:
这个得悠着点

网友:
看样子比较详细,有空学着做做

网友:
很好的电调,帮顶!

网友:
看不懂!虽然也想做!

网友:
是有刷的??DIY的也不錯

网友:
需要看懂才行啊,白板做这个有难度

网友(2016-04-12):
好复杂啊,哈哈,不明白怎么弄的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无论麻烦与否,敢于尝试就值得肯定

网友(2016-07-05):
这一个的花多少时间啊?就几十块钱还不如买一个来的快,不过自己做出来的特别有成就感

网友(2016-12-26):
膜拜,什么时候自己做个

网友:
上飞机的话还是的考虑体积质量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