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模型的普及知识大全 四

楼主(2013-10-12):
1, 飞行前... 为什么要从空中转弯开始? 一定有很多初学者有全套的飞行用具,但却不晓得要怎么飞行,或者是尝试过但却坠机了,因而失去飞行的信心。甚至还有人悲观的心想:我或许不是玩遥控飞机的料吧!如果有哪位读者是这么想的话,在此我门则要告诉大家:并不是每个人一开始就成功的, 请再接再励吧! OK!言归正传。首先,我门要跟大家说明的是,本专栏是以在有指导者从旁指导的前提下所作的练习。请各位绝对不要一开始就自己一个人飞行。如果全都自己一个人来挑战的话,你就看着好了,“坠机”一定等着你,如果你有了飞机的全部配件,接着你要做的不是单独去飞行,而是先找一个指导者。再一次的提醒你:请千万不要单独尝试飞行。 说了这么多,我们现在就正式进入空中转弯的主题吧!你或许会惊讶说一开始就要进入空中转弯吗 ?是的!因为飞行大致上可以分为起飞、空中转弯和降落三个部分。其中最简单的就是空中转弯,接下来才是起飞和降落。所以当然要从空中转弯开始学起了。 那么,为什么要在空中转弯呢?学习在空中完美地转弯不只是提升等级的一个重要关键,也是挑战高技术时的重要的角色。对于想要飞遥控飞机的初学者而言,完美无缺转弯技术将使遥控飞机加倍地有魅力。总之,完美的空中转弯是你要学的各种 技术中最要基本的。 要学习空中转弯,当然首先是就要会使飞机在空中飞行。这个在刚开始时,可以先请指导者帮忙就可以了。先请指导者把你的飞机飞上天,并做好微调,使飞机可以直线飞行,飞到了足够的高度之后,再好好地控制发动机的速度就完成先前的准备工作了。放松你的心情,深呼吸,训练就要开始了。 操纵杆的动作是很简单的 在学习空中转弯之前,我们先来复习一下遥控器的操作和舵的动作。基本上,初学者在空中盘旋时所使用的舵有两种。一种是升降舵(elevator),一种是副翼(aileron)。 可能有人会问我:怎么不用方向舵(rudder)来转弯呢?的确,4动作的飞机是由方向舵在控制机体的左右摆动,有些初学者用的飞机没有副翼。所以有人会觉得奇怪。 但是,对于初学者而言要学习空中盘旋并不需要方向舵。也就是说,方向舵即使是固定式的,飞机还是可以盘旋的。甚至有些指导者为了避免操纵杆的操纵错误而造成机身乱动,因而建意初学者在使用4动作的飞机时,将方向舵固定住。我们在后面会详细说明,飞机是靠副翼来左右摆动,并由打上舵、来维持盘旋的高度。它并不像车子和船只用方向舵来改变方向。 没有副翼的初学者用飞机是用方向舵使机体转弯的。可是,大部分的飞机在打了方向舵之后和机身要进行转弯之前,会有一些时差。也就是说,在你打了方向舵之后,隔了一段时间才会看到机体明显的转弯动作。而就我们飞行上的经验来说,使用方向舵来转弯,虽然机身不致于会掉高度,但是往往转弯半径会很大,使得操纵者有点不太习惯。这点和你打了一点点的副翼,飞机就很明显的倾斜的话,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因此,机体的选择对于一个初学者而言,也是很重要的。 另外,虽然说是练习机,但是副翼的舵角调整还是照说明书调好,如此一来初学者就可以得到最良好的反应了。而在以下的内文中,我们都是以拥有副翼的练习机为前提来作说明的。 确认操纵杆与舵面的反应 首先,我们在地面上动一动看摇控器左边的摇杆。当我们上下移动时,水平尾翼的升降舵应该也会上下摆动才对。但是,摇杆往下动的时候,升降舵会往上动;摇杆往上动的时候,升降舵则会往下动。升降舵和摇杆动作的方向正好是相反的。遥控器左边的遥杆往下拉时稍为打上舵 ;摇杆往上拉时稍为打下舵 。第一次碰飞行用遥控器的人往往会把打上舵和打下舵的意思搞反了。不要太过自信自己都懂了, 自己人在从头好好的想一遍看看。 另一方面,副翼则是靠遥控器右侧的摇杆来操纵的。这个很好记,从后面看飞机(也就是和自己同方向),摇杆往右打的话飞机就往右侧倾。此时右边的副翼会往上,而左边的副翼则是往下。同理,摇杆往左打的话飞机就往左侧斜。上面插图所说的箭头是表示摇杆移动的方向,和飞机的升降舵与副翼的的动作关系。 如此一来,各位对于遥控器的摇杆和舵的动作应该都了解了吧!如果还有什么不清楚的一定要弄清楚。因为当飞机飞到天时,打错舵可是会很严重的! 2、打舵时飞机会怎么飞? 副翼与机体动作的关系 首先,我们来看副翼。当我们将遥控器上的副翼遥杆向左打时,也就是打了舵后就一直放着不管的话,机身就会越来越倾斜,同时机头会向下俯冲。(此时要小心,避免你的飞机发生不幸!)大部分练习机,此时机头会冲正下方反转着俯冲。如果只打一下舵,然后马上回中,机身只会倾斜一点,并且飞机开始掉高度。 升降舵与机体动作的关系 同样的方法我们来看看升降舵的情况。从水平飞行开始,稍微带一点上舵,这时机头会稍微往上,但是当我们将遥杆拨回到中立点时,机身则会朝上,然后就一直往上爬升。 可是,如果一直带着上舵不放的话,会怎么样呢。其结果就会像右边插图所画的一样,当动力足够 的时候就会翻斛斗;而动力不足的时候就会失速。初学者在起飞之后回水平的位置而毁坏机体。如果要体验这种感觉的话,一定要到达相当的高度才可以。 空中转弯是很简单的 认识了基本操作后,现在就让我们来试试空中转弯吧! 首先,你必须记清楚转弯的程序(已左转为例): ①压左副翼 ②副翼回中 ③带住升降舵不放 ④升降舵回中 ⑤压右副翼 ⑥副翼回中 这样说大家可能听不明白,让我们进一步说明。首先①压左副翼,机身向左倾斜,但是如果一直压着不放的话,就会像刚才所说的那样,所以机身倾斜之后,副翼就要马上回中②。这样机身就会向左倾斜,并且机头逐渐向下,此时紧接着要带上舵,也就是步骤③的动作。 当你打了副翼又带点上舵后,机体就会进入转弯程序了。此时飞机会向左倾斜并且开始转弯。但是如果中途放开升降舵的话,飞机就不在进行转弯了。所以在机头朝向你所向要得方向之前,都一直要带着上舵。等到确定了方向之后,就要向右压副翼⑤,然后在执行⑥,使机体回到水平飞行。 整个转弯的动作说起来是很简单,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却不是那么的简单。不管怎样,飞机都不可能在空中静止不动,而且条件再怎么好,也不可能在完全无风的情况下飞行。当然,每架飞机的习性不同,没有实际去打打舵来感觉它的变化的话,再怎么说也不会清楚的。 因此,学习飞行技术是很有趣的,但是要记隹以下这些要点:首先是转弯的捷径一副翼的倾斜,刚开始要从一点点开始。因为,即使舵的变化量不够的话,也不会有危险。相反地,如果太大了的话,会造成所谓的翼端失速这样子的危险状况。这一点可以说是其他动作的根本,也就是即使舵不够无法转弯,机体也不太会有危险;相反的如果舵太大的话,机体会失去平衡而发生紧急情况的机率就会变大了。 虽然指导者把遥空器切换到教练开关就不会有危险了,但是就算飞机平安无事,架使者也会吓得不敢再转弯了。 当然,如果太过消极的话就没有乐趣了。只要在合理的犯围内,当试看看遥控器上的摇杆都是可以的。 在尝试的几次之后,很快你就会抓到窍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