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模型的普及知识大全五

楼主(2013-10-12):
一般电机与浆是这样配的: 3S电池下;KV900-1000的电机配1060或1047浆,9寸浆也可 KV1200-1400配9050(9寸浆)至8*6浆 KV1600-1800左右的7寸至6寸浆 KV2200-2800左右的5寸浆 KV3000-3500左右的4530浆 2S电池下;KV1300-1500左右用9050浆 KV1800左右用7060浆 KV2500-3000左右用5X3浆 KV3200-4000左右用4530浆 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因为浆相对越大在产生推力的效率就越高例如:同用3S电池,电流同样是10安(假设) 用KV1000配1060浆 与 KV3000配4530浆它们分别产生的推力前者是后者的两倍。 机型与电机、浆的关系: 一般来说:浆越大对飞机所产生的反扭力越大,所以浆的大小与机的翼展大小有着一定关系,但浆与电机也有着上面所讲的关系。 例如用1060浆,机的翼展就得要在80CM以上为合适,不然的话机就容易造成反扭;又如用8*6的浆翼展就得在60以上。 再比如:用4530浆做翼展1米以上机行否? 是可以, 但飞机飞起来会很耗电,因为翼展大飞行的阻力大,而4530浆产生的推力相对情况下小(上面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有讲到)。 所以模友在选择玩什么机型的时候就要注意这4者的关系,尤其是新手选择机型,一定要看这机型翼展大小选择配电机、浆、电池,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能用大浆配高KV的电机,否则烧电机还影响了电池,有可能连电调也烧掉。 另外,有些模友误认为,电机的推力越大,飞机就能更加克服阻力飞得更快,这个问题就留给有兴趣的模友去讨论一下了。 lipo电池注意问题 1.lipo电池最怕过度放电,就是说lipo电池单颗电压不得低于2.75V,对于一些质量不稳定的电压要更高。2.75V是极限的低压,低于这个电压就会造成电池的永久损伤,lipo电池最好还是3V以上是比较合适的电压。一般我现在是3.1V停止供电的电压。大家不要误以为3.1V和2.75V的电压相差很远,电量还会很多,其实电池3V开始的压降是很快的也就是说剩下的电量已经非常非常少,没有必要为了一点的电量拿电池的寿命来开玩笑。 2.lipo第二项注意的是过充,充电的电压不要高于4.2V,当然有些好的厂家的电压可以更高,但是绝大部分都是不要高于4.2V,特别是大C数的lipo,对于高电压更加敏感。现在配合专门的lipo平衡充电器一般不会出现过充的问题,前提是质量可靠的充电器。 3.充电电流的问题。lipo理论上的安全充电电流是1C,千万不要高于1C的电流充电。最好的充电电流是0.5C的电流。举个例子:4400mah容量的lipo电池1C就是4.4A的电流,2200mah的1C就是2.2A。我现在急着用的时候使用3.5A电流充MF 4400mah的lipo电池,电池也不会发热。lipo电池不像镍氢电池那样用大电流充电会爆一点,lipo的爆发力与充电电流无关,只与电池出厂时的设计C数和电池的状态有关。所以没有必要不需要用大电流充电。 4.lipo长时间的存放。要是电池需要长时间的存放,千万不要充满电以后存放。lipo电池存放最好是充进50%的电量后进行长时间的存放。 5.lipo电池长时间存放后使用,只需要把电池充满,然后用大概2C的电流放出60%,然后充满就基本可以回复状态,但是达到最好的状态还是要3次以后,但是千万不要深放电。至于存放多久需要激活我也不是很清楚,希望专家给与指导,现在我最长的一次是充满电以后放了一个月拿出来还是一样的爆,而且没有进行补充电,依然有很饱满的电储存。 6.lipo电池对温度比较敏感,使用的时候最好不要高于70度,不然会对电池的寿命和容量产生影响。厂家给出的安全温度65度。

网友(2017-02-25):
真棒,正在找这样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