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模型的普及知识大全六

楼主(2013-10-12):
航空模型的普及知识大全六(直升机篇) 选购直升机与装备 1. 前?言 挑选遥控直升机是一门不小的学问,面对各式各样的选择,往往让初学者眼花撩乱。常有初学者买了直升机後,才发现原来需要很多辅助的配件,才能让直升机升空,不少人可能因为摸不著头绪而打了退堂鼓。 本文给想入门的朋友以及初学者,说明一些挑选遥控直升机的基本知识,同时也将告诉您,应该准备什麽必备的工具、配备,才可以将直升机飞上天空。希望对初学者能有所帮助,让入门之路更加顺畅,最重要的是能轻松享受飞行的快乐! 入门的遥控直升机,势必要有这几项特性∶飞行稳定、组装容易、易维修调整、零件易取得、价格合理。想要挑选一部适合您的入门直升机,建议先了解遥控直升机的规格、结构、材料与特性。当然,优异的设计与材料往往代表了高价,因此,一分钱一分货,拿捏之间就要由自己了。 2. 规格与挑选建议 2.1 机身级数这是最易得到的资料,例如雷虎 Raptor 60、京商 Caliber 30。常见的标示级数有 30 级、46 级 ( 50级 )、60 级、90 级,或是电动机的常用代号 E、EP。这说明了该直升机设计使用的引擎级数,或是使用马达做为主动力。越大级数的直升机通常机身尺寸较大。电动直升机一般体积较小、重量轻、骨架细。这是挑选遥控直升机第一个必须决定的规格,除了第一视觉上体积有差,更重要的,这决定了将来使用引擎的大小、零配件的挑选,以及将来耗材的花费。 如以飞行性能来分析,直升机和飞机有所谓的教练机是大不相同的,事实上,无论级数大小的引擎机或电动机,其航空力学都差不多,不像飞机可以藉由翼面的位置、大小、形状、数量来根本决定飞行特性。再稳定的直升机,也不可能放开遥控器还会滞空不动的停悬,因此市面没有所谓的教练直升机。然而,遥控直升机的飞行特性会因为零件选用、机械设定、遥控器的设定而大大不同。简单说,同样型式的直升机可以经过设定将高稳定性转为高运动性。不过因为基本的物理差异以及市场定位所做的设定,一般不同级数直升机会有这些差异∶ 大级数引擎机的优点∶机身稳定、优异的动力、较好的视觉感、零件精密。 大级数引擎机的缺点∶售价高、维修费高、耗油量大、小车後车箱放不下。 电动机的优点∶飞行安静、没有燃油污染、不用准备加油及发动引擎的工具。 电动机的缺点∶飞行时间短、动力不足、升级空间很小、运动性差。 建议∶选用 30 级引擎动力机种。价格适中,零件、技术取得容易,且制造商发行很多适合初学的机种。 2.2 十字盘结构 十字盘是控制直升机升降舵 ( elevator )、副翼 ( aileron )、螺距 ( pitch ) 的关键元件,简单说,就是控制直升机前後、左右、升降的零件。可以想见的是,十字盘的稳定性,大大影响了整个机身的操控准确度,目前最常见的控制方法为三个舵面个别由一个伺服器完成动作,也就是说,藉由机械结构,让十字盘的前後翻动、左右翻动,上下升降,各由一个伺服器负责完成。 近年,JR 发表了 CCPM ( Cylic Collective Pitch Mixing ) 新型的十字盘控制结构,其他业者也相继推出相同设计原理的机种,如 Kyosho 的 EMS、Hirobo 的 SWM。这新设计关键在於十字盘驱动方式的差异,CCPM 十字盘常见的设计为制动点以 120° 夹角分布於十字盘上,消除了一般的机械混控结构,以伺服机直接驱动十字盘,加上遥控器电脑混控,来完成十字盘前後、左右翻动,以及升降的动作。如此一来,十字盘的螺距 ( 十字盘的升降 ),要由三个伺服机一起等量动作才可以完成,同样的升降舵 ( 十字盘前後翻动 ) 也一样要动用三个伺服机;副翼舵 ( 十字盘左右翻动 ),要两个伺服机一同动作完成。 CCPM 的优点∶ 螺距是所有舵面控制中负载最大的 ( 因为要转动主旋翼改变攻角 ),而 CCPM 的螺距是由三个伺服机一同完成,等於制动力量是传统十字盘的三倍,同理,升降舵也得到了三倍助力,副翼舵也有两倍的助力,这直接降低伺服机的负担、提升控制精准度。因为伺服机直接驱动十字盘,简化了机械结构,因此容易维修、可以轻量化机身。 CCPM 的缺点∶ 要达到伺服机相互的混控,遥控器必须支援才可 ( 因为不再是一个指令,一个伺服机动作),另外,目前 CCPM 机种选择较少,价钱也高一点。 传统十字盘的优点∶ 最为广用,发展也十分成熟,在零件取得上有很大的优势,调校上很直觉,旧型遥控器也能用。 传统十字盘的缺点∶ 相对於 CCPM,机械结构复杂,这代表组装维修较麻烦,最重要的,伺服机的负担较大,因而降低精准度,以及伺服机使用寿命。 建议∶如果预算许可,挑选 CCPM 型式的直升机。不过记得,CCPM 对学飞没有太大帮助,传统十字盘一样可以飞的很稳定,目前市面仍以传统十字盘为大宗,但未来 CCPM 势必流行。 2.3 机身材料 用於机体的材料有∶塑胶、金属、碳纤维。4F5w2y0{.c:}6A 机身侧板最常见的就是塑胶机身,因为价钱便宜、耐摔,广为大家使用;金属机身 ( 一般为铝合金 ),相对於塑胶机身有较好的强度、精准度,但价钱高,抗弯曲性也较差。至於碳纤维机身,具有优异的强度、韧性、重量轻,是最好的材质,但顶级机种才会配备。别小看材料的差异,在主旋翼高转速、高扭距的压力下,优良的材质可以确保各机构间的运作顺畅、提高机体的刚性。另外,尾管大部分为铝材质,也有碳纤维管,对初学者操作不激烈的情况下帮助不大。 建议∶初学选用塑胶制机身即可。毕竟还是要考虑维修的花费。市面上有很多改装的铝合金或碳纤维机身侧板,因此选购第一台入门直升机时,也不用太担心这问题,可以等技术进步再行更换。 2.4 引擎部分 最常用的模型引擎为二行程型式,是靠专用火星塞以储热方式点燃高压的油气。一般以排气量为主要区分规格,单位为立方英寸,例如最常用为 32 级,意即 0.32 立方英寸 ( 约 5.2 c.c.),其他常见的级数有∶46、50、61、91等。市面上也有四行程的模型引擎,甚至使用汽油为燃料的引擎,结构上和除草机引擎类似。规格选用上,以搭配直升机的级数为原则,不要小直升机装大引擎。 消音管,除了降低引擎噪音的功能外,它也提供了适当的回压以让引擎可以发挥最大的功率。市面也有许多造型亮丽的消音管,大家常称为"加速管",对性能提升有帮助。 还有很重要的东西,火星塞。以"热值"为主要的区分规格。拿常见的 O.S. 厂牌火星塞做说明,热值 A3 大於 #8 大於 A5。以原厂使用建议来说,A3 适用於 32 级直升机引擎以及初学使用;#8 为通用级;A5 适合搭配高助燃剂燃料使用。 建议∶选用一般二行程模型引擎,因为动力充足、结构简单,调校容易。挑选消音管,用一般型式就行了,有的引擎套件会包含在内,高价的加速管但对初学来说,没有太大帮助,再说摔坏了损失不小。 2.5 伺服机 提醒初学的朋友,千万不要为了省钱将以前玩小遥控车或是飞机不知规格的旧伺服机拿来用,那是很危险的。如伺服机因超载而故障,只有摔机一途,千万不要因小失大。 建议∶如果同时第一次添购遥控器,通常会附四到五个标准型的伺服机,确认一下规格,一般用於 30 级直升机都没问题,如果使用传统十字盘,建议螺距使用高扭力的伺服机。 2.6 陀螺仪 陀螺仪 ( GYRO ) 的原理以及简介,可以参看站内许多陀螺仪的使用说明。目前各厂商都推出廉价的机头锁定式压电陀螺仪,真是玩家们的福音,以往都是机械式陀螺仪的天下,笨重、耗电量大、故障率高,常见的如 Futaba 153BB,因为当时压电式陀螺仪的价格是天价,只好乖乖用机械式了。 如今,建议现在想要买陀螺仪的朋友务必选购压电式陀螺仪,也最好挑选锁定式的陀螺仪,因为锁定式陀螺仪可以保持机头的方向,这对初学时培养方向感有很大的帮助,避免因为打错方向而造成摔机。高级的压电陀螺仪,更提供了许多精细的参数选项,或搭配数位高速伺服器一同出售。 目前陀螺仪几乎都是 JR 与 Futaba 的天下,设计的理念各有不同,但都是很好选择,建议挑选时考量技术支援的问题,设定陀螺仪也是一门学问,简易型的陀螺仪设定正确,表现也是很好的。 建议∶简易型的机头锁定式压电陀螺仪,搭配高速伺服机。 2.7 主旋翼、平衡翼、尾旋翼大部分的直升机套件送的都是木质主旋翼,以学飞来说,固然木质主旋翼性能差,但练练停悬绝对是可以的,但还是再一次提醒初学者,千万注意安全,固定好主旋翼的夹片。平衡翼及尾旋翼使用原厂的就可以了,一般入门机种都加重平衡翼以缓和动作,适合学飞。 建议∶使用木质主旋翼一段时间,等控制熟练些再更换为玻璃纤或碳纤维主旋翼。 2.8 尾旋翼驱动方式 直升机的尾旋翼有两种驱动方式∶ 皮带传动∶藉由一条长皮带穿过直升机尾杆来带动尾旋翼。 轴传动∶由一金属杆或是碳纤维杆来带动,两端以齿轮传动。 皮带传动的优点∶传动安静、耐用 ( 摔不坏 )。 皮带传动的缺点∶必须注意皮带的张力,太松了可能造成滑齿,传动不完全,太紧了又造成动力损失。 轴传动的优点∶可以承受较大的扭力,能量损耗也少。 轴传动的缺点∶一旦摔断尾管,传动轴也要一并更换,另外因为传动轴两端有伞状齿轮机构,可能有崩牙的危险。 何者为优?各有其支持者,单看个人使用习惯了,但一般只有 60 级高级机种才会让您有两种选择。 建议∶使用皮带传动即可,简单经济。 2.9 滚珠轴承数量 因为遥控直升机有很多的连杆关节,必须使用很多的轴承,然而为了降低成本,很多的入门机使用大量的铜轴衬 ( bushing ) 取代滚珠轴承 ( ball bearing ),如此一来,这些活动关节的精准度以及寿命将大大降低。一般以"BB"来简称滚珠轴承。例如雷虎 Raptor 30,49BB 就是有 49 个滚珠轴承。事实上,这对入门学飞没有直接关系,却对长时间使用有大的帮助,因此在这提出,否则事後要升级那需要重新组装,可是很耗时的。 建议∶更换所有的铜轴衬为滚珠轴承。 2.10 组装完成度 一般区分成三类∶ 套件 ( Kit )∶散件,几乎所有机构都没有组装。 半完成件 ( ARF - Almost Ready to Fly )∶一般只要组装尾管、遥控系统、引擎、主旋翼组。 成品 ( RTF - Ready To Fly )∶只要加上遥控系统,甚至有的连遥控器都一起卖,充电、加油後就可以升空了。 建议∶挑选套件自行组装,这样可以熟悉您的直升机,但组装後务必请店家或是高手调校试飞,以免有何细节闪失。另外,请店家或是有经验的前辈组装也是一个选择,毕竟安全第一。 3. 必备工具与选用工具 相信不少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兴高采烈的买了直升机套件以及遥控器,也努力的组装调整完成,当要上场试飞时才发现燃油"倒"不进油箱,或是不知道启动器接哪里,甚至什麽都买了,就是缺一颗火星塞。 这整理了一个必备工具表以及选用工具表,所谓必备就是没有它,保证您的直升机升不了空;而选用的,大多是一些调校、或是辅助的工具。希望初学者连同购买直升机本身时一同准备好基本的必备工具,虽然是些小东西,但也算是直升机本身的一部分,不容小觑。 3.1 必备工具 本文的设定对象是初学者,很多进阶的资讯并没有说明,目的是希望初学者能轻松地入门,例如引擎、伺服机及陀螺仪的学问太多了,绝对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讲明白。前辈们常说,飞遥控直升机,七分靠调校,三分靠操控。正确的组装调整,才能将您的爱机性能发挥的淋漓尽致。无论您的选择是什麽,好好的调校它,一定可以带给您无比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