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模型的普及知识大全八(直升机篇)

楼主(2013-10-12):
问: 什么是电子调速器?答:电动直升机的动力是由各种电动机提供的,动力的输出大小是由电动机的转速来确定的,而电动机的转速就是由电子调速器控制的。控制步骤如下:发射机油门的高低位置通过无线电信号被飞机上的接收机所接收解码后,传输到接在接收机油门通道插座上的电子调速器3芯信号输入端,调速器根据信号判断将调速器另一端所接的动力电源分配出多少电能给与电动机,以起到调整电动机速度的功能。我们可以把调速器简单的看作一个可调电阻(事实上要复杂的多)。 问: 什么是有刷电动机,什么是无刷电动机,他们有什么区别?答:电动机有有刷和无刷之分。有刷电动机的2个刷(铜刷或者碳刷)是通过绝缘座固定在电动机后盖上直接将电源的正负极引入到转子的换相器上,而换相器连通了转子上的线圈,3个线圈极性不断的交替变换与外壳上固定的2块磁铁形成作用力而转动起来。由于换相器与转子固定在一起,而刷与外壳(定子)固定在一起,电动机转动时刷与换相器不断的发生摩擦产生大量的阻力与热量。所以有刷电机的效率低下损耗非常大。但是,他同样具有,制造简单,成本及其低廉的优点,被普遍的应用在如Lama-2和Cupid-II上,发挥着良好的表现!无刷电机顾名思义就是没有任何刷!他的空载阻力主要来自转子与定子的旋转接触点,所以一般的无刷电机在转子两端都使用了滚珠轴承来减小摩擦!这样就不会有大量的摩擦阻力与热量(其实还是会发热,只是热源来自于线圈上的电阻损耗),具有极高(80%-90%以上)的效率与高转速!一般应用在需要大功率输出的模型上,提供卓越的强劲动力如Align Trex和黑鹰3D直升机!虽然有人称其为“直流无刷电动机”,但事实上模型上使用的无刷电机就是3相交流电动机!那为什么我们可以用普通的直流电源来驱动他呢?奥秘就在于我们使用的无刷电子调速器,他与普通的有刷电子调速器有很大不同! 问: 什么是无刷电子调速器?答:无刷电子调速器与有刷电子调速器的根本区别在于无刷电子调速器将输入的直流电源,转变为三相交流电源,为无刷电动机提供电源。问: 什么是无刷电动机的KV值?答:KV是一个转速单位等同于RPM/V,就是每1V电压获得的每一分钟的空载转速。举例一个无刷电动机的转速是2500KV,那么给他输入10V电压时他可以达到每分钟2500x10=25000转。 问: 什么是内转子无刷电动机?什么是外转子无刷电动机?有什么区别?答:内转子就是转子(磁钢)在定子(线圈)的里面转动,这种无刷电机的结构与普通的有刷电机差不多;外转子正好相反转子(磁钢)在套在定子(线圈)的外面转动。他们的不同机械结构决定了不同的性能。内转子转速高一般都高于2500KV以上,但是由于转子直径小所以扭矩小,通常使用在需要高转速,低扭矩的场合,可直接驱动小直径的螺旋桨或者通过合适的减速传动比获得更大的扭矩,如Align Trex和黑鹰3D直升机!与内转子相反外转子一般转速不高于2000KV,但是转子直径大扭矩就大,相当于内转子电动机通过一个减速传动比获得更大的扭矩,绝大多数情况下应用在固定翼飞机中直接驱动大直径的螺旋桨,如T-34特技教练机。 问: 什么是130,280,370,540,2030,2040电动机?)J3K$u.Y8U)i(d 答:这些数字表示了电动机的规格,一般有刷电动机的规格如130,280,370,540级的数字代表了电动机的长度,如130级(长约13mm-15mm),一般长度约大功率越大,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标称370级的有刷电机长度只有28mm-32mm,这种标称表示了这个280级电动级的功率相当于370级。而无刷电机一般使用直径和长度同时标称,如2030级,就是说电动机的直径是20mm长度是30mm。当然,也有无刷电动机使用130,280,540标称的,但是这与电动机的尺寸是没有关系的,也不能等同于有刷电机的规格。 问: 什么是舵机?答:任何遥控模型都离不开舵机。他是应用最多最重要的最终执行操控者指令的执行者。他一般是一个小(黑)盒子,盒子两边有安装孔,有个输出转轴,可以安装一个圆形(十字或一字形)力臂,还有一条和电子调速器一样的3芯信号连接线,连接于接收机上相应的通道接口。当发射机的遥控杆被推动时,舵机的转轴连动力臂一起转动一定的角度,角度大小取决于遥控杆被推动的幅度。将电信号转化为机械力,驱动飞机的各个舵面。 问: 入们要选择什么样的遥控设备?答:遥控设备对于模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入门机型一般使用普通的通用型4通道全比例遥控就已经满足了!最好是直接购买已经配套齐全,并且调试完成,马上就可以进行飞行的RTF(Ready To Fly)版本100%成品机!而不必专门购买高级的遥控设备。 问: 什么是通道反向开关?答:简称REV全称SERVO(司服器) REVERSING(反向),由于不同的遥控设备(舵机/调速器等)的接受信号存在不同的方向,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不同的正负极性。如,某个舵机在本来推杆是向左转,但是换了一个舵机他却是向右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般在发射机上为每个通道都提供了正反向开关,入门级遥控设备一般在面板的右或左下角,也可能是其他的地方设置了一组拨动开关与通道一一对应,上下拨动开关就可以改变相应通道的信号方向。在具有LCD屏幕的高端设备中一般会有专门的SERVO REVERSING或REV菜单,可在菜单中进行设定。 问: 什么是EPA? '答:EPA全称End Point(终点) Adjustments(调整),用于调整通道的两端终点的最大行程,一般用于限制超出模型要求范围的舵机动作量!每个通道分为上下两个终点,可以独立调整终点的(舵机)行程!如,升降通道舵杆推到上顶端(假设上端UP EPA 是100%),舵机向左旋转30度,重新设定UP EPA 是50%那么推到上顶端舵机向左旋转只有15度,如果重新设定UP EPA 是0%那么推到上顶端舵机根本不会转动!升降通道舵杆推到下底端的舵机动作量是由DOWN EPA的数值决定的。 问: 什么是D/R?答:D/R全称Dual(双向) Rates(舵量比率),同样用于调整通道的两端终点的最大行程,但不同于EPA,D/R只有一个设定值,所以是同时作用于两端终点并且双向对称,D/R功能可以通过专用的D/R开关切换不同的参数值,一般用于切换大小舵量的控制,适应模型在不同飞行要求时对舵机动作量不同要求!如,升降通道舵杆推到上或下顶端(假设D/R 是100%),舵机向左或右旋转30度,重新设定D/R 是50%那么推到上或下顶端舵机向左或右旋转只有15度 问: 什么是EXP?答:EXP全称Exponential(指数曲线),EXP也只有一个设定值,同时作用于两端并且双向对称,但是这个参数是不会改变(舵机)最大行程,它的作用是将原先的遥杆与舵量的直线关系转换为指数曲线的关系,改变遥杆在中点至上下1/2位置内与1/2到上下顶端的舵量敏感度。EXP功能一般合用D/R开关切换不同的参数值。如,假设EXP 是0%相当于关闭了曲线,此时上下推动遥杆,舵机同时会做出对应的(直线关系)动作,重新设定EXP 是50%(-50%)那么再上下推动遥杆,可以发现在上下推杆到1/2位置以内时,舵机的动作量明显比0%小了很多,而推杆大于上下1/2位置时,舵机的动作量明显比0%大了很多,遥杆与舵量的直线关系已经转换为一条向下弯曲的指数曲线关系了。重新设定EXP 是-50%(50%)那么再上下推动遥杆,可以发现在上下推杆到1/2位置以内时,舵机的动作量明显比0%大了很多,而推杆大于上下1/2位置时,舵机的动作量明显比0%小了很多,遥杆与舵量的直线关系已经转换为一条向上弯曲的指数曲线关系了,但是最大舵量还是一样的!参数设定越高曲线变化越明显! 问: 如何使D/R与EXP发挥最佳的作用? $F2F0w+Q6q6~6d答:假设我们为升降舵设定了2个D/R值100%用于筋斗飞行,50%用于普通的练习飞行,看似好像解决了大小舵量的控制,但是忽略了最大舵量的确定同时改变了遥杆敏感度。如,D/R 100%时需要舵机旋转10度,只需要推杆1/3即可,但D/R 50%时需要舵机旋转10度,就需要推杆到2/3!如此大的差别,显然使飞行者难以适应,而且也不合理!此时如果配合EXP的使用就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为2个D/R值分别对应设定2个EXP值。如,D/R 100%配合EXP 60%(-60%),D/R 50%配合EXP 0%,如此需要舵机旋转10度,在2种D/R模式下的推杆位置可能就差不多了。保持了2种D/R模式在正常飞行小幅度(小于1/2)杆量修正时的遥杆敏感度的一致性而又不会影响到最大的舵量(筋斗飞行)!例子只是说明了D/R和EXP的配合效果,如果要达到最好的效果还是需要经过多次的飞行尝试后确定。

楼主:
自己的沙发自己坐~

网友(2014-03-17):
我也顶起出售广告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