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装机要点

楼主(2013-10-12):
载机全部装好,通电OSD菜单和摄像头图像正常,电机和各舵机控制正常,装上电池和摄影机(或模拟摄影机的配重块),配置好飞机重心之后

1、[第一次试飞]载机全部装好,手动模式试飞,姿态控制正常,副翼升降放杆可以平飞为准。同时确定载机最小平飞速度和最小平飞油门,为以后设置安全的返航油门、返航速度做参考。
2、[地面设置]设置A控的姿态中立点,调整平衡模式的副翼升降方向各通道正反
3、[地面设置]设置好接收机5、6通道失控保护,关控能自动进入返航模式即可,其他通道失控保护不需要设置
4、[地面设置]设置好安全的返航油门、返航高度、返航速度
5、[第二次试飞]外场通电后,在卫星数超过7颗以上时再手动进一次菜单set home ,确保home点和电流电压正确
6、打到平衡模式起飞,升空后注意观察,在目视距离内切到返航模式,测试返航模式是否正常

7、[第三次试飞]平衡模式,近距离飞完一组电,建议全油门盘旋,测试动力系统(电机电调)有没过热现象

8、以上步骤都没问题的话,再一次确保各连接线可靠连接,各部件(包括电池)妥善固定,可以爽飞了。

装机要点:

1、飞控最好放在飞机重心位置附近
2、电调要确保和电机妥善连接,保证通风良好
3、GPS模块远离摄像头(摄像相机)和图传发射、电调
4、接收机远离图传发射、电调
5、各部件不要有金属露,防止短路
6、飞控和图传独立供电会比较稳定,尽量用3s供电,少用稳压变压设备
7、飞控要先通电,动力后通电,这样OSD显示才正常

网友:
学习了,正打算搞fpv,有意义

网友:
继续水,哈哈,拿积分,顺便帮顶,不谢

网友(2014-01-10):
怎么样才能让飞控先有电,然后动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