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POWER501DX操作手册(同时适用RC-POWER601AD)

楼主(2013-10-12):
此充电/放电器具有微处理控制,高性能和快速的充/放电,USB通信分析,温度传感器和单独的电压控测器等功能。适合给镍隔电池,镍氢电池,锂离子电池,锂聚合物电池,铅电池
充电和放电。
此产品的最高充电电流为5A,放电电流为2A,可记忆5次。一次可充1-5块锂离子或锂聚合物电池,1-12粒镍氢或镍镉电池,6伏和12伏的铅电池。

一般操作注意事项 501DX
充电
在充电时,具体的电能数量会被输入电池本身里面。充电数量由充电时间乘以电流来计算。最大电流变化可根据电池类型或性能,也可根据电池生产商提供的数据。如果要快速充电,它只允许在功率高于标准电流时才对电池充电。一般来说,标准电流为电池正常容量的十分之一。

连接充电电池和充电器的输出终端要使用适当的导线。 红色的代表阳极(+) ,黑色代表
阴极(-) 。因为充电器无法区别电池板的内部电阻,或是来自线路的、连接器转换时的电阻, 所以如果要充电器正常工作,第一就是要求有一个合适的十字截面的导体和连接两端的高质量的导线(一般用黄金的类型).

参考电池厂家提供的充电方法等, 并适当地比较推荐的电流和充电时间. 特别是锂电池, 你一定要按照厂家的说明去操作.
对于锂电池,请仔细比较核实它的容量和电压. 它也许会有平行和串联的连接混合. 当它是平行连接时,容量是乘以电池个数来计,电压是一样的. 如果充电时,这种电压的不平衡会引起起火和爆炸. 我们推荐你只使用串联的锂电池.
-4-

放电
一般的放电目的就是检测电池的余量,或者把电池降压到一定的水平。当放电时,操作也请视同充电时一样要注意。为避免过放,请将镍镉电池和镍氢电池的放电电压设在0.8-10V,锂电池最好是不要每粒低于2.5V,前2者一定要待它们全部用完后,再充满电。不要在还有存量的时候就为它们充电,并充许他们在有贮量的时候可以自已放电。镍氢电池比镍镉电池的记忆效应要小一些。

锂电池则请尽可能避免频繁和充分地放电。或者,经常为电池充电或者用一个更大容量的电池。

新的镍镉电池板要被充了10次或更多的次数以后,容量才有部分的作用。

编程流程图
锂离子/锂聚合物电池编程 开始/进入 →充电 INC DEC →放电
电池类型/停止 →镍氢电池编程 开始/进入→充电 INC DEC →放电INC DEC →放电 →
电池类型/停止→镍镉电池编程 开始/进入→ 充电 INC DEC→放电 INC DEC→循环充电/放电
电池类型/停止→铅电池编程 开始/进入→ 充电
电池类型/停止→数据保存
电池类型/停止→数据下载→开始/进入→ 数据调整
电池类型/停止→用户设定→开始/进入→锂离子/锂聚合物电池电压调整
INC DEC →温度调整 INC DEC→ 安全计时器调整 INC DEC→ 容量调整
INC DEC →哔哔/嗡嗡声 开/关 INC DEC→输入电压调整 INC DEC →背景灯亮度
-6-

内部参数调整(用户设定)
当501DX第一次用于连接12V的电池时,用户的基本设定为它的默认值。屏幕有序地显示以下信息,用户也可改变每个屏幕的数值。

当你要改变程序的数值时,按开始/进入键,让它闪铄,然后按DEC 或INC 键去改变。一旦按了开始/进入键,数值将被贮存。

用户设定编程选择 表示名称

锂离子/锂聚合物电池 V型 屏幕显示锂电池的电压。每粒锂电池的电压为3.6V或3.7V。请检查你的锂电池并正确地设定它们。如果电压不正确,在充电时会引起爆炸。

温度切换开关 一个可选功能为用温度探针(产品号TEMP-350-1)去测试电池的表面温度,开关可自设。当它处于ON的位置,可设充电时允许电池表面达到的最高温度。只要电池一旦达到这个温度,此操作会被终止以保护电池。温度范围为20-80度。

安全定时器设定 当你充电时,自动安全定时器也同时操作。当它察觉出错时,或检测到电池已充满时,会自动关机以防电池过充。安全定时器的设定值要有充分让电池充电。为了功效,一般时间会比预期充电时间长30%左右。时间为为10到720分钟。

容量切换开关 这个程序可设置电池在充电期间需提供的最大充电容量。 如果三角峰电压检测不到或安全定时器停止,这个功能在可选容量方面自动停止操作。容量范围为10至9990毫安时。
-7-
声音开关 哔哔声可让你检测按扭的有效性。不同模式的操作变化会产生不同的哔哔声。这些声音用户也可自行设定开或关。
输入低功率切换 这个屏幕可监控输入电池的电压。如果这个电压低至你设定的操作电压,它会强制性地终止输入电池。电压范围为10至11伏。

背景灯 你可以自行设定此充电器液晶显示屏的亮度。(1-100个数值)
-8-

Lithium battery (Li-ion/Poly ) program
锂电池(锂离子和锂聚合物)编程
此程序只适合单个电压在3.6伏至3.7伏的锂离子和锂聚合物电池的充电和放电。这类电池需要采用不同的充电技术也可称为恒定的电压和电流的方法。充电电流会根据电池的容量而改变,通常充电电流是它容量的一半。充电操作的最终电压也很重要,每粒3.6V的电池最终电压应该是4.1V,每粒3.7V的电池最终电压应该是4.2V。如果在充电过程中,最终电压超过了1%,电池会爆炸。电池充电时,电流和电压对于每粒电池来说,都要正确地设定程序。
当你要改变编程的参数时,按开始/进入键,并按DEC 和 INC 键去设定数值。再次按下开始/进入键,数据会被贮存。
锂离子/锂聚合物电池编程选择 这个屏幕显示它的名称
锂聚合物电池充电 锂聚合物电池放电
锂聚合物电池充电编程 锂聚合物电池放电编程

锂离子/锂聚合物电池充电
锂聚合物电池充电 屏幕上的第二行字,左边数值为充电电流的设定,右边数值为电池板电压的设定。电压可设为‘自动’时,充电器会自动检测每个电池板的电压。请勿在电池已充满,或只需要放一点电时的情况下使用些‘自动’功能。当设定好电流和电压后,按住开始/进入键3秒钟后开始操作。

确认(进入)(只适用501DX)这个可显示你设定的电池粒数和处理器的检测功能。‘R’表示充电器找到的电池粒数,‘S’表示在上级菜单屏幕里你所选择的电池粒数。
如果两个数值一样时,你可以按下开始/进入键进行充电操作。如果不一样,按电池类型/停止键返入以前的屏幕。然后再仔细检查电池的粒数,重新操作。
-9-
锂聚合物电池 充电 0010毫安时 目前电池的电压 充电电流 提供的容量 计时
此屏幕显示充电时的即时情况。停止充电请重按电池类型/停止键

楼主:
用外部平衡器为锂离子/锂聚合物电池充电 (PB-5)(只适用501DX)
当锂聚合物电池板充电时,此操作可以平衡电池的电压,需要连接外部平衡器(PB-5)。此模式下,操作过程会和一般的充电模式不同。充电器的内部处理器会监控电池板内的每粒电池的电压,并控制充电电流以供给每粒电池标准的电压。
你可以设定要充电的电池板的电流和电压。操作前,请仔细检查外部平衡器与充电器的连接。如果连接错误,屏幕会即时显示。
确认(进入)
这个可显示你设定的电池粒数和处理器的检测功能。‘R’表示充电器找到的电池粒数,‘S’表示在上级菜单屏幕里你所选择的电池粒数。
如果两个数值一样时,你可以按下开始/进入键进行充电操作。如果不一样,按电池类型/停止键返入以前的屏幕。然后再仔细检查电池的粒数,重新操作。

目前电池的电压 充电电流 提供的容量 计时
此屏幕显示充电时的即时情况。停止充电请重按电池类型/停止键
-10-
询问单粒充电电池的电压(仅限501DX)
当连接到PB-5时,可以检测电池板内的每粒电池的电压。当把线连接到充电器的右侧,菜单会显示最大可充5粒电池。为了利用此功能,电池板要求可以用输出连接器连接到每粒电池。
这个屏幕显示第一个和第二个电池的电压。左边的数值为每个电池的电压值,右边的为从第一粒电池累计的电压总值。按下DEC键,会显示下一个电池的电压值。
最高电压 最低电压 此屏幕可显示每粒电池的最高和电低的电压。
锂离子/锂聚合物电池放电
锂聚合物放电 屏幕左边显示为放电电流为了安全不能超过1C,右边屏幕显示的最终电压,每粒电池不能低于3.0V,这样可避免过度放电。按住Start/Enter三秒后可开始放电操作。
锂聚合物 放电 0010毫安时
电池目前电压 放电电流 放电容量 计时

外部平衡器(PB-5)的连接图(501DX)

-11-

镍氢/镍镉电池编程
这些程序是用于镍氢/镍镉电池的充电和放电,一般适用于遥控模型。请检查不同类型电池在用户设定编程中的镍氢电池灵敏性和镍镉电池的灵敏性功能键,如自动停止充电所需的起动电压。他们应该会不同。
要改变程序中的参数值,请按Start/Enter键让数值闪动,并按住DEC或INC键去改变数值。
一旦按下Battery Type/Stop键,数值会被贮存。
充电编程 放电编程 循环充电/放电编程
镍氢/镍镉电池充电操作
镍氢电池充电电流 只要你设定电流,此程序就可为电池充电。充电电流也可设为自动,这样的话,在充电器自动检查要充电电池的容量时,电流大约是在1C左右。充电电流可设为0.1至5A或自动。
屏幕显示充电的电流情况。要停止此操作,按下Battery Type/Stop键。有声音提示。
按下Start/Enter键 并按DEC 或 INC键,可改变充电电流。再按下Start/Enter键,可恢复此操作。这个功能只适用于开始充电前5分钟内。
-12-

Discharge NiMH /NiCd battery 镍氢/镍镉电池的放电
NiMH Discharge 镍氢电池的放电
左边数值为设定放电的电流,右边的数值为此操作可达到的最终电压。放电电流为0.1至0.5A。最终电压为0.1至30V。按下Start/Enter三秒后开始此操作。

NiMH DSCH 0010mAh 镍氢电池 放电 0010毫安时
此屏幕显示正在放电电池的电流。再次按Start/Enter键可改变放电电流。处理器可以自动控制放电电流,以避免电池过热。再次按下Battery Type/Stop键可停止放电。会有声音提示此操作的结束。

镍氢/镍镉电池的循环充电-放电,放电-充电操作
左边数值为设定充电-放电的次序,右边为循环次数。此功能可以平衡,刷新和电池短路。为避免电池温度上升,充电和放电操作时,要在“用户设定”功能中要设定一个冷却功能。可循环充电/放电次数为1至5次。
再次按下Battery Type/Stop键,可停止此操作。按下Start/Enter键,可改变放电电流。会有声音提示此操作的结束
操作结束时,你可以见到每个电池在每一个循环操作时的充电或放电电力容量。按下DEC 或INC按扭,屏幕会有序地显示每个充电循环的结果。
-13-

Pb (lead-acid) battery program 铅电池的编程
此程序是为电压6,12,24V的铅电池进行充电或放电。此程序不认可其他电压的铅电池,请不要为此类铅电池充电。铅电池不同于镍氢和镍镉电池。与其容量和制约性来比较,他们在充电时只能提供更低的电流。
如果你想改变此程序的默认值,按下Start/Enter键保持其闪烁,并按DEC和INC键去改变其数值。再次按下Start/Enter,会贮存这些数值。
Charging Pb battery 铅电池的充电
Pb Charge Set up the charge current on the left and the nominal voltage of the battery on the right. The charge current ranges from 0.1 to 5.0A and the voltage should be one of 6,12 and 24V.
Start the charge process by pressing Start/Enter key for more than 3 seconds.
铅电池充电 屏幕左边显示为充电电流,右边为电池的标称电压。充电电流范围为0.1至5A,电压为6,12,24伏。按下Start/Enter三秒后可开始充电操作。

电池的目前电压 充电电流 充电电量 操作时间
此屏幕显示充电状态。如要强制性停止充电,再次按下Battery Type/Stop键。
操作结束时会有声音提示。
-14-
Save Data program 数据保存程序
501DX可以方便地为你提供数据保存和下载程序。此功能可以用号码来保存你使用电池不同规格的10组数据。不用再次设定,你可以找回以前的设定并使用它们。
要设定参数,按下Start/Enter键并保存让它闪烁,再按DEC或INC去改变其数值。再次按下Start/Enter键后,此参数会被保存起来。

此屏幕显示的数值对充电和放电操作没有任何作用。它们只是描绘电池的规格。它会自动地显示你设定电池的数值。此屏幕上的数值是一个示例,12节镍氢电池板电压和3000毫安时的容量
Setting up charge current. 设定充电电流出量

Setting up discharge current and final voltage. 设定放电电流和最终电压

Setting up the sequence of charge and discharge and the number of cycles.
设定充电和放电的次序和循环的次数。
-15-

Saving the data.
数据保存
Load Data program 装载数据程序
此程序可唤回在‘保存数据’贮存的数据。为了装载这些数据,再次按下Start/Enter键让数值闪烁,接着按DEC和INC键选择合适的数值,再次按3秒Start/Enter键保存其操作。
请选择代表此数据的号码唤回它,相对应的数据会同时显示在屏幕上。
Loading the data. 数据载入中
-16-

充电和放电的信息变化
在充电和放电过程中,你可以在其液晶显示屏上查询任何信息。当按下INC键,充电器会显示用户设定的信息。按下DEC键,并用501DX所用外部平衡器(PB-5)可以监控单个电池粒的电压。
在‘用户设定’中显示的锂电标称电压
铅电池的可选电压
安全计时器设定的状态
高温时自动关机功能设定的状态
充电器的内部温度和电池的温度显示
(外部温度只能被显示)
The state of capacity cut-off setting up. 容量过大时自动关机的设定状态
17-

警告和错误信息
501DX充电器合并了各类防护和编程监控系统的功能。当发生错误时,它会改变功能和监控其电子状态。屏幕会显示自我诊断的错误原因,并发声提示。
Reversed polarity 极性颠倒
The output is connected to a battery with incorrect polarity.
这表明充电器的输出与电池连接极性发生了错误。
Connection break 连接中断
此显示表明在充电或放电过程中,检测到的电池和输出设备中断,或电线自动中断。
High Temperature 高温
此显示表明电池温度超过了限制。*此功能只有在运用热量探针时才有效
Over voltage 电压过高
此表明锂电池板的单个电压超出了限制。充电器为了安全起见,自动中止充电操作。(只有501DX才有此功能)
Low input voltage 输入电压过低
此表明输入电压低于最低限制。
Voltage select error 电压选择错误
carefully.
此表明锂聚合物电池板的电压选择错误。请仔细更正电池板的电压。
Control failure 无效控制
如果电池是坏的,充电器还继续进行充电操作, 此信息出现后,充电器会强制终止充电操作。

网友(2014-03-17):
元芳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