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的几个概念

楼主(2013-10-12):
电池容量单位的意思:以1000mAH为例,意 为以1000毫安的电流进行连续放电,可以 放电1小时 (1000mA=1A)

放电倍率C值:指当前电池的放电电流与电 池自身容量的比值 公式为:该电池在带正常负载的情况下的持 续放电电流/该电池的有效容量 如:一块1000mAH的电池 如果它能在正常 负载下能持续的以10A的电流进行放电,那 么,它的当前的放电倍率就是10C 相应的,当容量一定时,放电速度的加快,放 电的时长也就会相应的减短.

理论上的最大放电时间(单位:分钟)=电池 容量/(电池容量/60*(平均的放电电流/电池 容量)) 实际的最大放电时间应该保守一点,以防止 电池过放.

电池放电倍率与电池容量的关系 最大放电电流=电池容量*电池放电倍率 电池容量的增加或电池放电倍率的增加,都 可以提高该电池的最大放电能力 如:1000mAH的电池 如果有20C的放电能 力,那么,就可以连续的以20A电流进行放 电. 如果只有8C,那么,最大放电电流也就 8A. 电池容量/电池C值/电池重量的关系 就以目前大陆所销售的电池来说,电池的重 量会跟着电池的容量增加而有所增加,电池 的C值的增加也会让电池的重量有所增加, 不过不是太明显.

航模用锂电容量和C值的选择 因为不同的模型的使用电流不同,请根据当 前模型的最大需要电流来选择所使用的锂 电池.

网友(2014-03-16):
元芳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