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置bec的使用

楼主(2013-10-13):
夏天的环境温度很高, 一般电调上集成的BEC 是线性稳压三端,温度 很高,尤其是在使用 3S电池组时,当BEC需 要输出5V电压2A电流 时,需要消耗10W以上 的功率。 如果我们 把电调BEC部分分离出 来,可以大大降低电调 的使用温度,提高电调 的可靠性! 普通标准接收机,一般 都有独立的电源插口, 在上使用外置BEC时, 把电调原来输出的舵机 插头红线挑出来空置, 电调的舵机插头插入接 收机的油门通道,外置 BEC板的舵机插头插入 接收机的电源插口或者 是空置的插口上即可! 小接收机一般没有独立 的电源插口,在上使用 外置BEC时,如果遇到 接收机插口不够用时, 需做以下处理。BEC的 电源入线和电调电调电 源入线并接,然后把电 调和BEC的舵机插头红 线挑出来,BEC的舵机 插头红线插到到电调舵 机插头原来红线位置, 即可按正常电调使用。 BEC的舵机输出头和原 电调舵机头的红线空置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