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外接功放前进来看看!

楼主(2013-10-13):
最近开始发烧FPV,入手OSD,想超视距航拍!将控连接功放来加大飞机的遥控距离! 看到不少兄弟为了连接功放,把遥控器打孔钻眼的,实在心痛,思索之后想到一个好办法,实行后确实不错,介绍给大家!!
先准备一条带屏蔽层的15CM长的镀银跳线 自己DIY 个SMA接口,陶宝也有成品卖,不多介绍了!

接着准备一张废弃的电话卡,雕刻刀或拆纸刀,2米左右的双向连接线,接头的公母根据你控和共放的接头配对!!

拆开遥控器,取出充电口的接头,在电话卡上用笔描出大小!

用刀片将描线大力划一下,再用手一掰就可以分开,做两片和充电口接头一样大小的卡片,用502粘接在一起!

将粘好的卡片装进控的充电接口处,看看合不合适,一般都合适,不合适的稍微修整,装好后用笔确认下中心点!

接下来准备点开孔工具,在卡片刚刚确认的中心点开孔,孔的大小和你的SMA接头一样!

开好孔的卡片```可以看出 ````孔并不是在卡片的中心,所以前面那步确认中心点很重要,不能省略!!

装上SMA接头```呵呵 ```中国移动要给我广告费了!!!XXXX

再看看侧面```

装到控的充电口里```哈哈```很安逸 `` 把原来的充电接头用双面胶固定到现在的接头下面的空隙里,以后需要还可以随时Y回去``

介绍下9X2的连线焊接方法,下面是9X2的后盖电路板,红圈中的最下面两个点将是信号线和屏蔽线(地线)的焊接点! 本图片焊接只适合9X2遥控,其他控请咨询生产厂商 !

将包银线中心的那组信号线焊接在红色原圈的那个焊点上(据说是原始信号源,未放大的 ,有待考证),另将外圈的屏蔽线(地线)焊接在绿色圆圈的焊点上!

焊接好以布好线的图片``专业不:loveliness: `15CM ` 刚刚好!!! 注意:请认真检查有没虚焊或焊接有粘连到其他焊点,要很仔细的检查,不然飞行中或通电后有你哭的了 !!

检查完以后就可以把遥控合盖了,样子不错```

侧面看也是很舒服`````

接上连接线```HOHO```玩模拟器吗?

把功放也连接上,好了,完工,,,本出线方式适合市面上大部分有充电接口的遥控器外接功放,不用再破坏遥控器的结构或外壳,简单方便!!!

有兄弟提醒这样会阻碍右手使用遥控,已经测试过,感觉手比较大而且又是使用2指蝉的朋友确实有些阻碍,解决方法也不难,将第一步的15CM跳线的接头换成90度转角的SMA接头```并且在DIY电话卡片时打孔以后需要将卡片竖向切开``夹主接头的凹位以后用AB胶固定``然后再安装在遥控的充电接口处就OK了` ``````

网友:
确实比较精英的做法,好办法

网友:
哇    好贴子    终于找到了

网友:
2米的连接线太长了吧,对信号有影响,这个线应该是越短越好

网友:
线材太长信号衰减的厉害 还是短一点好

网友:
功放是放大信号的吧? 是不是距离会变远?

网友(2016-10-04):
图片都挂了,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