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入门课程

楼主(2013-10-14):
玩入门飞机有何条件及限制:
1.适合年龄5~95岁;性别不拘
2.自认为并未酒精中毒;手不会随意发抖
3.有方向感;视力良好
4.稍具组装工艺维修能力
5.未成年之飞友应获得监护人之同意

入门者需要的设备
遥控器一台
飞机 (初学机含马达及桨)
NARO迷你伺服器二组
电子变速器一组
接收机一组
接收晶体一组
电池组2~3组
充电器一台
虽然飞机很容易DIY,但第一架飞机并不鼓励DIY,因为有很多学问并不是DIY可以学到的,以嘉义某飞友为例,第二架为广营海浬(第一架被骗买到中上级的 Wxttage的P-51,现高挂在家里),稳定性高操控容易,非常适合入门者,而且海浬改装潜力很大,他玩过原厂版海浬,平直翼(下凹翼面补平)尾舵版的海浬,及现在的副翼版海浬,只要机身没撞坏,升级费用不超过150元.第一架飞机不建议自己在家埋头苦干自己装,因为有许多细节请老手看一下,首航成功率才会高.新飞机第一次飞行也不要单独飞,让老手确认一些细节甚至帮你飞过第一次及微调.只能说要勇于请人帮忙,嘉义飞友也和其他地区一样热心,喜欢帮忙入门者,不会因为做点事向入门者收取任何费用的 。

初学者上机前的热身课程
通常新手在选自己的飞机时都会以第一眼的印象来选择,如果没有慎选适合自己的飞机那根本无法驾驭他,所以 给您一个建议,从基础入门机种开始吧!那该如何去选一台入门机呢? 请看以下分析。广营飞机的种类 : 广营目前拥有的机种相当多,大致上除了以形状上来区分外,同型机还以动力系统或马达来区分。
主翼位置区分级数
高翼机 : 主翼在机身的越上面,浮力会越好,灵活度较差,这种特性较适合初学者,让刚学习操控的初学者不至于手忙脚乱,以增加学习的乐趣。
低翼机 : 灵活度都相当高,操控动作几乎都是直接反射动作,稍有疏忽可能就变成空难事件;适合耍特技的高手飞友。

初学者基本飞行控制训练,提供给各位作参考!
◎ 遥控器操作
以Futaba的4动遥控器为例(其他厂牌遥控器可能不相同,请自行参考操作手册),右边的操作杆可以控制马达转速及副翼
右边的操作杆可以控制方向舵及水平尾舵。

※ 右操作杆上下:控制马达起动、加速与减速。
※ 右操作杆左右:控制主翼后缘的副翼动作,可以控制飞机的滚转及转弯。
※ 左操作杆上下:控制水平尾舵,使机首朝上或朝下。
※ 左操作杆左右:控制方向舵,使机首朝左或朝右。
操作杆各方向上另有一微调装置,可以在操作杆位于中立位置时,微幅调整各控制面的位置。

◎ 起飞前准备
飞机在起飞前,需要确认飞机重心位置是否正确。一般约在主翼前缘的后方,约1/4~1/3翼弦长位置上。如果起飞后,在不动操作杆的状况下机
首会一直抬起,就表示飞机重心偏后;如果机首一直下垂,则表示飞机重心偏前。此时应停止飞行,利用电池位置的调整来改变重心位置。

◎ 起飞
※ 手掷起飞
右手握住飞机重心位置,将右操作杆向上推到底,使马达以最高转速驱动螺旋桨。将飞机以10~15度的上斜角向前用力掷出,此时飞机会缓缓加速
前进。在飞机未达到安全高度与速度前,不要降低马达转速,也不要改变飞行方向。由于螺旋桨转动时,会有反方向的扭矩作用在机身上,机首
通常会向左偏。此时可以将方向舵或副翼的微调往右边调整,使飞机在爬昇时能维持正确的前进方向。

※ 地面起飞
如果飞机有主轮及可转向的鼻轮或尾轮,则可以尝试由地面起飞。首先要有足够的滑行跑道,将飞机放置在跑道头的起飞位置,将右操作杆向上
推到底,使马达以最高转速驱动螺旋桨,然后飞机会开始滑行并逐渐加速。此时最重要的是操作方向舵,使方机滑行时能维持正确的方向。飞机
速度增加后,机身会有上抬的现象,此时将左操作杆微微向下压,使机尾下垂、机首抬起。于是飞机便会开始离地爬昇。

◎ 爬昇与高度控制
飞机的爬昇与高度控制可以利用马达转速与水平尾舵来达成。如果飞行速度持续增加,使昇力大于飞机重量,则飞机高度会持续增加;如果飞行
速度减慢,昇力变小,飞行高度就会逐渐降低。此外,左操作杆向下压,机首会抬起,使飞机开始爬昇。左操作杆向上抬,机首会下垂,飞机就
开始向下降。操作水平尾舵时,需注意不可让机首抬的太高,否则主翼攻角容易过大而使飞机失速。

◎ 转弯与方向控制
飞机的转弯与方向控制可以利用方向舵或副翼来达成。将右操作杆向左或右移动,方向舵就会偏左或偏右,而机首也会偏向左方或右方,使飞机
开始转向。将左操作杆向左或右移动,副翼就会左上右下或是左下右上,主翼因为两侧昇力的改变,而使机身向左侧或右侧滚转。飞机滚转时,
因为向心力的作用,飞机也会开始向左或向右转。飞机在转弯时,如果转弯半径很小,昇力会减少,使飞行高度降低。因此需同时将左操作杆微
微向下压,以增加飞机昇力。

◎ 降落
飞机成功降落(而不是墬落)是最困难的事。因为这时候的飞行速度变慢、高度降低,可供操作修正的时间与空间都受到限制,所以特别容易出问
题。当飞机要降落时,先注意降落地点是否有任何活动或静止的障碍物。将飞机对准降落跑道后,将马达转速降低到1/3~1/4左右,并将机首微微
下垂,使飞机高度逐渐降低。待飞机接近跑道后,(此时高度约10~20公尺),将动力完全关闭,机首微微向上,让飞机减速并自然降低高度,直到
接触地面为止。

◎ 其他
※ 初学飞行时,最容易发生的问题是操作杆行程过大,而使飞机失控。因此最好是每次只将操作杆微微移动,然后分多次动作来达到爬昇、转弯
等目的。而为了有足够的控制与修正时间,飞行高度不要太低,最好能维持在30~50公尺左右。

※ 飞行时如果发生螺旋失速(有很多种因素会造成这种现象),只要高度足够,就有很大的改出机会。此时先将动力关掉,让所有操纵杆回到中立
位置。大多数的飞机在下墬过程中会自动解开螺旋,然后操作水平尾舵,飞机首抬起,让飞机变成滑翔状态,再起动马达,将飞机拉起,恢复正
常飞行控制。

玩电动飞机的心情调适及飞行礼仪注事项。
其实有许多玩电机的人同时也在玩油机甚至开真飞机的,大部份玩家都是很乐于协助初学者的,没有油机电机的差别歧视,只是某些场地因特殊原因限制了某些机种,就有赖众飞友的自律了,入门者别太害羞,怕被笑,躲在角落玩,这样反而可能有别人的爱机被电下来,所以飞行礼仪第一条,场要先问频率,后来要问先到者,没油机电机,老鸟菜鸟的差别喔!

初次学飞应抱持什麽样的学习心态较为健康?
学飞,本来就是要不断的从摔机的挫折中爬起来,不断累积经验,不管你一开始飞的是什麽飞机,只要肯去研究,肯去向高手请益,肯自己去动手修补飞机,我相信最后都能飞的起来的,只是第一架飞机可能会摔得很惨,但是一但用心体会飞行的感觉之后,你会发现其实过去的摸索阶段还是很值得回味的,而且第一架飞机的经验会延伸到第二架,使第二架摔机的机会减少,然后你就会慢慢体会到飞行的乐趣......而且如果没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锻练,我想这样子玩也没什麽好回味的......越是辛苦的学飞过程,成功以后感动得也越深......会永远记得自己当初的那份坚持......永远...永远......所以别急着把学飞的低翼机丢掉,要把它修补一下,等自己以后会飞了以后再重新飞上去,享受那种感动的感觉......就算太重了不能飞,也要把它弄得漂漂的当静态模型放,当成是一种标本来纪念也好......我的零战虽然摔机很多次,电池室破洞、架驶舱出现裂痕、主翼锁螺丝断裂等等,但是依然把它修好,并且依然在飞行,然而练习FMS真的很重要,可以避免摔机,而且也较能适应飞机的反应,经过练习之后,飞机应可以停留在空中约几分钟。建议不要自己一个人埋头苦干,独自摸索,从选购飞机配备开始,就应该到飞场观察请教,寻找热心的资深飞友领着入门,大部分的老鸟都很热心,只要常见面大家溷熟了无不热心指导,通常学习最快的新进都具备主动常问常聊的特性,记得老鸟都是很爱现的被别人请教是他们的光荣。

对初学者而言应要如何训练自己对飞机的平稳度控制?
第一关,先学习如何控制升降舵,保证飞机能维持稳定的攻角,慢慢爬升,副翼的控制必须在滑行起飞的训练学会,
至少要会让飞机的左右尽可能的保持平稳,才能求升降舵的控制有效。儘管副翼的控制是多麽的差,让飞机会不断左
右偏摆,但还是不能让飞机的机翼和地面垂直,否则一定会插在地面当墓碑。
因此我们还昰建议在FMS模拟器上多练习.

易速达 V.S 海狸谁较适合初学者呢?
海狸较适合初学者,组装也简单不费时;如果你不会装或者不想花时间做,可以请人代装。海狸是没有副翼,所以动作上比较单纯好操控,因海狸是需于慢速练习机所以儘量不要选择风大的空地飞行,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请问新手最好飞的电动飞机是什麽? 整套共要多少钱?
新手较适合慢速机,例如:J3 / STICK / 海狸....等电动慢速机。整组可飞的组合概6000元左右(视购买的产品项目而定),你可来店或电洽广营门市人员非常乐意帮你解决一切问题。

溷控有什麽功用呢?我是否需要这个功能呢?
广营的遥控器在使用上绝对没有问题的,你大可放心的飞,溷控是用来飞V型尾翼的飞机,一般的飞机是不需用到的,如果您要用GWS的遥控器飞小金鱼那类的飞机,可以去门市部买一组v-max(溷控器)就可解决问题了。

市售飞机是否已含马达或引擎?电动飞机具有地面起飞的功能吗?
电动飞机大部分都有含马达动力,引擎飞机大部分都只有机身不含引擎。电动飞机要地上起飞其实不会很难,只要飞机不重且动力及轮架许可之下,逆风起飞是很容易的。广营的飞机虽然是电动的,但是每架都可以从地面起飞,就像是引擎飞机一样,所以你大可不用担心没办法从地面起飞。如果你还有甚麽不清楚的问题,可亲临广营门市部,我们将有专业人员为您解答。

我要如何分辨接收器哪些是JR或哪些是FUTABA专用的接收器呢?
除了8动的

网友:
是个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