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擎长寿的秘诀

楼主(2013-10-14):
1.彻底的磨合
引擎必须经过彻底的磨合,引擎的工作温度才不会因为摩擦生热而过高。如何判断引擎是否已经磨开,可以将火星塞拆下来让活塞通过上死点,如果只剩下一点点感觉那就表示已经磨开了。如果感觉涩涩的金属摩擦的感觉,那就要有耐心的继续磨合。绝对不能贪玩。磨合关系到引擎的寿命,经过好的磨合程序的引擎,压缩的保持周期会很长,才会开始慢慢走下坡,所以磨合对于引擎的使用寿命很重要。可以说是寿命的关键。还有,就是磨合引擎不光只是磨合活塞和汽缸,所有的接点都需要磨合。例如连杆的两端接点、曲轴和曲轴箱、甚至培林也需要磨合,所以磨合引擎非常重要。
一般拿到一个新引擎,要先拆开经过彻底的清洗,以避免内部有杂质。如果新连杆太紧拆不下来,可以用束线带绑着连杆,将活塞推至上死点。然后用钳子拉着束线带把连杆拉出来。
清洗完经过仔细的组装程序,然后我会先用大风大油的方式来磨合两桶油。所谓大风大油的方式,就是先把引擎发动之后,渐进性的打开油门,当转速提升的时候同时退油针,用大量的油量把引擎转速拉下来,使转速不要拉上去。这种磨合方法有一个好处就是,把引擎内部所有的杂质都清除干净。但是这种方式也不要磨多,两桶就可以啦。因为大风大油的磨合方式对于连杆的压力比较大。

然后开始下去慢慢跑,热磨引擎。每跑一桶油就锁一点油针,耐心的直到磨合期过了,我才会开始
用力逼主油针。

尚未过磨合期的引擎,你会发现,你锁到速度有出来引擎温度就是很高。但是你稍微退一点油针,那
引擎又有可能软弱无力,这就表示引擎的温度是来自于汽缸和活塞的摩擦生热,或是曲轴和本体的摩擦生热。事实上,是因为油还是太多,这种情况怎么办?把引擎锁到你觉得高速有出来,然后不要持续高转速的去磨合,也就是忽快忽慢的去跑,直线分三段催油,这样温度就不会攀升太高。这样磨引擎才开的快,不然慢慢磨要磨很久。
一个磨的好的汽缸,内部应该是一圈光亮的摩擦面。如果这摩擦面出现一条一条拉伤的痕迹,那表示引擎磨合不好。你可能在磨合期的时候就已经让他转速过高,这样引擎的压缩周期会缩短,也就是说寿命已经缩短。
2.适当的工作温度
大多数引擎的活塞汽缸组,是俗称的ABC组合,就是铝合金活塞+铜汽缸+铬电镀汽缸壁,而铝合金的热膨胀系数比铜还要大。所以在高温的时候活塞膨胀的速度比汽缸大,把汽缸塞满。
让引擎温度越高,活塞的尺寸就越大,于是,活塞磨损的程度也越大。所以一旦引擎在120度下行驶过一段时间之后,要让他回到100度来工作的时候,会发现引擎的动力不足了。这是因为活塞经过120度的温度适应之后,回到100度的工作温度时,活塞的尺寸已经不够大了。
所以活塞/汽缸的养成很重要,你把他养成在固定的温度。假设120度,当你觉得在这温度下动力不足时,你要做的动作不是继续锁油针,,而是调整压缩比或是换火星塞。
A)排气有大量的烟
表示油量可能太多。但是温度已经达到你设定的工作温度,为了要锁油针,你必须换上更冷的火星塞或是垫压缩比垫片,先让引擎降温之后再逼油针。
B)排气没大量的烟
表示油针已经不能再逼了,但是温度温度已经达到你设定的工作温度。此时只能拆压缩比垫片,或是
换上更热的火星塞,让引擎有更大的动力;但是,同时,你要记得用退油针来应对,因为这两个方法都会
让引擎更热一些.
注意排气的烟是很重要的指数,老手都有这习惯。当排气没有烟的时候,那是过热的前兆。尤其是出
弯的时候排气孔有些烟是最理想的。
一但过热会有几个征兆:第一、出弯的时候排气孔没有烟;第二、就是你会发现引擎软脚无力;第三、
就是活塞会积碳。此时切忌不要贪玩,你让他多跑一点活塞就多磨损一点,此时要将引擎熄火,将活塞退
至下死点,待引擎冷却之后再重新发动他。

3.正确的使用
发动的瞬间是磨损最剧烈的时候,尤其是几天没玩的时候,汽缸和活塞没有润滑油,所以在刚到车场
要发动之前,应先上一些油来润滑活塞,然后再发动。
然后每次发动之后,如果引擎是完全冷却的状态,不要马上催大油,之前有提过热膨胀系数,引擎是
需要暖机的,稍微一点点油门让引擎暖一暖,等到你看到排气孔有白烟喷出的时候,说明引擎已经开始有
充分的润滑,此时你才可以猛催油。
当你感觉速度不够快的时候,不要满脑子就是想着要锁主油针。先和同伴一起跑跑看,如果速度差不
多,哪有可能是场地抓地力不太好,或是天气太热,引擎温度高大家都一起慢。在锁主油针之前,先要判
断出弯的时候排气孔是否有烟,或是最好有测温枪可以知道引擎正确的温度。一个引擎如果不会熄火可以
跑完整桶油,即油气比已经在适当的范围之内。如果想在适当的范围之内使用引擎,主油针可以逼的
范围也不会太大,不如想想其它加快车速的办法:换个轮胎或是换齿比,不要车速不够快第一个就是想到
要锁主油针.
每次玩车要回家前,记得把油箱里的油取出,然后发动引擎让引擎把残余的油烧干净。不要让引擎里
面有残油,然后再用After-run滴到化油器里面(买不起After-Run也可以用针车油取代)。用激活台打一打飞
轮,把多余的残油逼出来,再把排气管里面的残油倒出,这个动作可以确保引擎短时间不生锈。重点是延
长培林的寿命以及确保下一次激活引擎时候的润滑。这个防锈动作很重要,对于延长培林的寿命有直接的
帮助。
定期的更换空气滤清器,这东西很便宜。不要为了省小钱让昂贵的引擎环掉,不建议去清洗他,因为
杂质有可能因为你清洗而跑到海绵的内侧,最好是,最少每加仑要换一颗新的空气滤清器,而且要上一点
油来避免细小杂质跑到引擎内,造成汽缸不正常的损伤。
仔细的固定加速管,加速管对于二行程引擎的表现,有最大的影响力,有时候引擎马力不佳,是因为
排气管的匹配不恰当,或是排气管的硅胶环破损导致漏气。这都对于引擎的表现有很大影响,甚至会导致
引擎温度过高而损毁,所以排气管的硅胶环也要定期检查,有破损就把他换新.

4.细心的保养
定期的检查引擎,引擎最脆弱的零件就是连杆。它在四万转的时候每秒上下拉扯666次。定期的检查
连杆接点的虚位是否过大。如果觉得不安心那就换掉连杆,再来第二个容易挂的是前培林。前培林很便宜
不要省。尤其这个培林比较小寿命也比较短。前培林如果有虚位那也会影响到连杆和大培林的寿命。再来
就是大培林也需要定期更换。一般而言,换第二颗前培林的时候也同时会换新大培林。
一般,都是用油的消耗量来判断更换零件的周期。以21引擎来说,国外的建议都是每加仑(3.7L)要更
换培林以及连杆,但是小油车的12引擎很省油,往往要跑到一加仑事实上他的里程数已经不知道是1/8的
几倍了,所以,大多半加仑就检查一次,多检查多安心。
越凶的引擎,例如手工引擎,那就更应当缩短机件检查的周期。因为每个零件都有他的寿命,当转的
越快就消耗越快。所以更需要细心的呵护。一般人认为手工引擎寿命长,其实是因为越贵的引擎,你会越
用心保养。同样的陪林或连杆装在手工引擎上,其实他的寿命周期越短,因为马力大消耗更大。

5.寿终正寝
引擎用到什么时候才叫做寿终正寝?基本上当你使用全新的火星塞,而怠速依旧要调到很高引擎才不
会熄火,那表示这引擎的活塞汽缸已经太松弛了,此时就是真的该退休的时候。
大概十颗引擎里面只有一个是真正用到寿终正寝,其它都是死于非命比较多。其中机械故障占大多数,
想想汽车的引擎大约7000rpm就有断油保护,而模型引擎的转速高达三四万转,在那么高的转速之下,任
何一点的小问题都有可能导致引擎下课。所以需要多关心他一点,尤其是比赛的引擎,更需要做到每次玩
完都要检查。
每个引擎都有他的极限。当引擎不熄火不积碳,说明这引擎在极限内工作,如果开始积碳就表示你已
经过度的使用他,那寿命短是必然的。所以要常常拆火星塞检查引擎的积碳情况,一有积碳就把他清除干
净,好作为下次检查的依据

网友(2017-04-08):
原来我不知道,原来牛币这么重要,下载驱动也要,下载图纸也要。还可以换东西。我已经错过了太多。所以我以后一定要积极回贴,多赚牛币,早点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