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如何辨别飞机型号

楼主(2013-10-14):
首先通过大小,用途判断出飞机类型(预警机,轰炸机,战斗机,加油机...) 其次看发动机个数(尤其战斗机看单发还是双发) 接下来看机翼和尾翼的形状和姿态(例如F4的尾翼向下斜) 再下来一般看进气口形状(例如歼十的进气口是方形的,而F16的进气口是圆形的....) part two... 战斗机都比较小的,外观上更适合高速飞行和机动。通常为单座或双座,弹药挂在翼下和腹下。通常单发或双发,不会有更多的发动机。 轰炸机就比较复杂了,战略轰炸机一看就是大飞机,炸弹通常装在内置弹舱中。中程轰炸机也是大飞机。它们发动机都比较多,机体比较大,除少数外,一般不外挂炸弹。但轻型轰炸机,尤其是战术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它们并无明确界限),和歼击机有时比较相似的,难以分辨。一般轰炸机不会携带空空导弹,而会更多携带对地攻击或对海攻击的弹药。 part three... 轰炸机一般是追求平稳和平飞速度 而战斗机则是灵巧的外形
关于客机~~ 如果你看见有一架飞机在空中翱翔,你可会辨别它的飞机型号吗 其实,若要分辨飞机并不困难,你只需从观察它的引擎的数量,小翼,机身长度,高度,单或双层等特徵而辨别出它所属的飞机型号 波音七四七-四OO客机 具备以下特徵: - 双层客舱 - 四个引擎 - 有小翼 空中巴士三三O-三OO客机 具备以下特徵: - 单层客舱 - 双引擎 - 有小翼 波音三四O-六OO客机 具备以下特徵: - 单层客舱 - 四个引擎 - 有小翼 关于军用飞机~~ 判断途径有:1.生产厂家,这一点对于判断俄罗斯的飞机比较方便。如米高扬和苏霍伊主要生产战斗机,而雅克福列福主要研制垂直起降战斗机及教练机,图波列夫主要生产轰炸机等,而俄罗斯飞机在编号前均标明了生产厂家,这就非常容易辨别。2.型号,有些飞机编号中直接标明了型号。如我国的歼教强轰油运等将各种型号标明的请请楚楚。而美国的F,B,A,C,KC,E等也将型号标明了出来,只是有些机型有些名不符实,主要是期望值过高造成的。此外还可以通过飞机的气动外形,传感器特征(如雷达)等来推测机型,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 然后是对飞机的尺寸推测。目前比较准确的方法是通过被测飞机上的外挂武器为基准来推测飞机的基本尺寸(因为大部分的外挂武器尺寸已知)。如2001年流出的首张猛龙照片中,猛龙挂载的“霹雳”-8导弹尺寸已知为3.0米,由相对大小即可推测出飞机的基本尺寸,但由于角度问题及照片本身的拉伸扭曲等因素,推测出的数据可能有一定的误差,这时如果你掌握的飞机照片视角越多(尤其是能够有接近于标准侧视及前视角度的照片),那你推测出的数据也就越准确。此外利用飞机上一切已知部件也可对飞机尺寸进行推测,如猛龙采用的AL-31FN发动机直径为1.18米,据此也可大致对飞机的尺寸进行一个简单的估计。还有利用与飞机距离较近的参照物如牵引车、飞行员等也能对飞机的尺寸做一个推测。至于用什么方法就要看你掌握的资料的多少了,也可以多种方法一起使用,再将得出的多个数据相互映证进而取一个较合理的数据。如果图片资料过于匮乏,只有几张甚至一张照片且不具备上述推测的一切要素,那可找一张与被测飞机视角大致相同的已知飞机的照片,通过比对两飞机的座舱所占机身的比例来推测被测飞机的尺寸(因为飞机座舱空间的大小差别是不大的,但要注意得用同类型座舱如单座与单座、双座与双座来进行类比),但由于各国人的体形的差别,这里还是会有一定的误差。

网友:
貌似爬墙党要好好学学这个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