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问答

楼主(2013-10-14):
声明:这些帖子来自我之前的一个扫盲 贴,只为了活跃气氛~~管理员勿喷……

什么是桨距?桨距指的是直升机的旋翼 或固定翼的螺旋桨旋转一周360度,向 上或向前行走的距离(理论上的)。就好 比一个螺丝钉,您拧一圈后,能够拧入 的长度。桨距越大前进的距离就越大, 反之越小!然而要测量实际桨距的大小 是比较困难的,所以一般固定翼飞机使 用桨距不变的螺旋桨上都会标明其直径 和桨距的大小(单位以英寸居多),以便 于和合适的发动机配套使用。绝大多数 的固定桨距的直升机桨一般是专为某一 级别的飞机定制的,所以只标明直径。 可变桨距直升机可以非常容易的通过测 量桨叶的攻角(迎风角度)大小来体现桨 距的大小,和变化幅度。 什么是变距直升机?变距指的是桨距 可以随油门一同变化的遥控直升机。和 固定桨距的遥控直升机相比有众多的优 点!简单的来讲,具有更高的动力效 率,更高的主桨转速,更平稳不畏惧气 流(可在较大风甚至5级以上风的气候中 平稳飞行),更敏捷的反映,如果使用 3D主桨(双凸对称翼型主桨)则可获得3D 飞行能力(横滚,失速倒转,倒飞等动 作)。 但是相对于固定桨距的遥控直升机, 具有变距机构复杂,调试维护难度高, 遥控设备要求高,动力系统要求高,体 形较大,破坏力大等缺点。所以对于入 门来说,性能优越的小型固定桨距遥控 直升机,如Lama或者四通道单旋翼更 适合! 螺旋桨使用之前为什么要作动/静平 衡?静平衡主要指2支的重量要一致, 动平衡主要指2支的重心要一致!举个 例子,大家都知道子弹的威力,其实子 弹的重量只有10g左右,它的威力来自 于大于 700m/s的高速度,高速赋予了 他极大的动能!高速旋转的螺旋桨的最 外缘的线速度可以达到60m/s(200km/h) 以上!具有的高动能不可忽视。在如此 的速度下,不同的重量产生的动能差也 极大,造成巨大的震动!如果重量相 同,而重心不同,同样会出现在同一个 半径上(同心圆)的动能也会有差异。所 以必须保证螺旋桨的动静平衡! 什么是双桨?双桨是指2只或多只桨 叶在旋转时,一高一低不在同一个旋转 平面上!桨尖就好像张开的剪刀口。双 桨是由于2只或多只桨的桨距不同造成 (升力不同,这是在完成了对2支桨动/静 平衡工作后)。只要在所有的桨叶尖部 做上不同的标记并以其中一个作为基 准,然后观察旋转时其它桨位于基准桨 的上部还是下部,即可对其它桨的桨距 (攻角)进行细微调整再次观察,如观察 不到一高一低2个旋转平面即已消除双 桨。双桨会引起强烈的震动,是必须被 消除掉的! 如何安装副翼(稳定翼)?对于3D直升 机来说,2个副翼的安装应该是完全没 有角度的也就是0度!即完全平行于日 字框。 陀螺仪是什么,起什么作用,为何比 较贵?什么是锁尾(头)陀螺仪?如何判 断锁尾还是非锁尾陀螺仪?陀螺仪是用 来平衡遥控直升机的方向的,就好像固 定翼的方向舵一样。它能够自动的控制 直升机,在发射机没有给出方向指令 时,保持原来的方向!因为它是一个带 有高灵敏传感器和高度自动化的微型设 备,所以它的价格相对较高一些。 现在在的中端陀螺仪都带有锁尾, 他的工作方式不同于普通陀螺仪,简单 一点讲,他不但对瞬间的大幅度的偏转 具有修正力,而且对于持续的缓慢的小 幅度的偏转同样具有强大的修正力,比 如不断的侧风影响,普通的陀螺仪就不 具有持续的修正能力,机尾会慢慢转向 下风区,出现机头转向风吹来的方向, 就出现了所谓的风标效应!锁尾陀螺仪 就可以持续给尾舵机修正信号始终保持 抵抗风力!另外锁尾功能在遥控直升机 的3D飞行中是必不可少的。对于电动 3D遥控直升机必须开启锁尾功能! 锁尾还是非锁尾可以通过尾舵机的反 映判断,如果左右方向舵杆打满舵然后 迅速回中,如果此时尾舵机立即跟着回 中则表示陀螺仪工作在非锁尾状态(有 些陀螺仪可以在锁尾与非锁尾之间随意 切换)或者是普通陀螺仪,如果不回中 或者略微回一点表示工作在锁尾状态。 什么是追尾?为什么会追尾?如何把 尾巴锁的更好?追尾的表象是机尾快速 的向左右来回摇摆!关于追尾的问题, 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感度过高造成的。但 是我们要注意的是感度不仅仅指陀螺仪 本体感度。以下的因素在不调整陀螺仪 本体感度时,同样影响着最终的感度。 一、感度与尾舵机摇臂的长短有关, 摇臂越长相当于提高了感度,反之则降 低了感度,同时摇臂越长要求尾舵机的 速度越快,要最好的效果就需要速度与 长度相匹配; 二、尾桨的转速,尾桨的转速越高相 当于提高了感度,反之则降低了感度! 所以一般3D模式的陀螺仪本体感度设 定比普通模式要低5%-10%,以防止追 尾! 三、尾舵机的反映速度(不是指转 速),反映速度越快则可将陀螺仪本体 感度相应提高,反之降低。 四、不顺畅的联动机构也会造成追 尾! 要尾巴锁的好避免各种各样的问题必 须密切关注以下几点: 1.陀螺仪的安装是否稳妥,有无松 动?安装是否垂直? 2.陀螺仪是否被安装在电动机或者调 速器周边很接近的地方? 3.陀螺仪是否被安装在震动非常大的 飞机部位?排除任何不正常的震动,尽 可能的把陀螺仪安装在靠近主轴的位 置,这样才可能将陀螺仪本体的感度调 到最高!这是相当重要的! 4.调速器输出的接收电源中是否存在 杂波?直接使用电池试一下!这类的问 题一般出现在电动直升机或者使用某些 独立BEC供电的情况下! 5.尾部的机械部位运动是否顺畅?从 尾舵机的连杆开始逐步检查每一个和尾 桨变距有关的连接与滑动件,必须保证 尾舵机的连杆推拉完全的轻松舒畅,合 理的限定尾桨的最大桨距变化范围! 6.尾舵机工作是否正常?选择一颗反 映速度够快的尾舵机也是最直接的方式 之一,但是要发挥出舵机的最大效能摇 臂安装孔位的选择就很关键,原则是孔 位的行程足够——已经限定的尾桨最大 桨距变化范围即可!这样才可能将陀螺 仪本体的感度调到最高! 什么是自旋?为什么会出现自旋?自 旋就是机体以主桨轴为圆心360度旋 转!如果出现自旋,那么有两个可能。 一、高速向左或右旋转,打方向舵无作 用,反而是换向自旋,则是陀螺仪反 向,可切换陀螺仪本体上的反向开关。 如没有反向开关,可通过反向安装固定 陀螺仪来实现;二,机头向左(主桨顺时 针旋转机型)较缓的自旋,满打右舵,有 改善,但不能完全克服,则是主桨悬停 桨距设定太高,或者是尾桨行程设定不 正确,传动皮带过松,传动齿轮损坏等 等。 为什么电动飞机上没有电源开关?电 动飞机一般都不设置电源开关的原因是 开关的导通电阻较大(是普通导线的几 十倍)对于大电流放电的模型来讲会产 生高温和巨大的电压降以及电源损耗! 同时电源开关在大电流工作时的可靠性 也成问题(很可能烧毁)!所以,就取消 了电源开关。那么有些电动模型有电源 开关呢?这是因为开关不是直接串联在 动力电源和设备之间的,而是由电子调 速器提供的一个额外的功能。所以开关 的功能只是保证在关闭时不向设备供 电,但是调速器本身还是与电源直接接 通的,并且一直在工作并没有断电,最 后还是需要移除电源。 什么是电子调速器?电动直升机的动 力是由各种电动机提供的,动力的输出 大小是由电动机的转速来确定的,而电 动机的转速就是由电子调速器控制的。 控制步骤如下:发射机油门的高低位置 通过无线电信号被飞机上的接收机所接 收解码后,传输到接在接收机油门通道 插座上的电子调速器3芯信号输入端, 调速器根据信号判断将调速器另一端所 接的动力电源分配出多少电能给与电动 机,以起到调整电动机速度的功能。我 们可以把调速器简单的看作一个可调电 阻(事实上要复杂的多,也不是可调电 阻的原理)。 什么是有刷电动机,什么是无刷电动 机,他们有什么区别?电动机有有刷和 无刷之分。有刷电动机的2个刷(铜刷或 者碳刷)是通过绝缘座固定在电动机后 盖上直接将电源的正负极引入到转子的 换相器上,而换相器连通了转子上的线 圈,3个线圈极性不断的交替变换与外 壳上固定的2块磁铁形成作用力而转动 起来。由于换相器与转子固定在一起, 而刷与外壳(定子)固定在一起,电动机 转动时刷与换相器不断的发生摩擦产生 大量的阻力与热量。所以有刷电机的效 率低下损耗非常大。但是,他同样具 有,制造简单,成本及其低廉的优点, 被普遍的应用在如Lama和 普通四通道 遥控直升机上上,发挥着良好的表现!

楼主:
的的的的人